磁珠的选择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
有哪位大佬能讲解一下?

网友:
 阻抗,|Z|
 直流电阻,DCR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网友A:
选磁珠的时候要问商家索要手册参数,比如磁珠的阻抗在一定频率下确定的。要看阻抗Z频率特性表或者曲线,都有的。

额定电流指磁珠正常工作时允许的最大电流

直流电阻是有电流时,磁珠的电阻值,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磁珠的时候要问商家索要手册参数,比如磁珠的阻抗在一定频率下确定的。要看阻抗Z频率特性表或者曲线,都 ...

谢谢大佬,我发个贴试试咱论坛的活跃度 哈哈

网友:
主要看阻抗、频响曲线和承载电流参数。阻抗决定着衰减率,频响曲线决定着能不能工作在电路的频率下,电流参数就不用多说了吧。其中频响曲线是初学者最容易忽视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