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5422AREZ-REEL REFOUT引脚输出电压异常

楼主:
大家好 !

        遇到一个问题,AD5422AREZ-REEL前后两个批次REFOUT的输出不一样,前一批REFOUT输出4.999V,

最近这一批输出只有4.905V,外围电流如下图。实验室环境下,使用泰克PWS2323电源,现象依旧。请问是

外围电流哪个参数不合理造成?谢谢大家!
        其中:

        +V_DA为12V输入;
        C301为钽电容。

网友:
可以试试把+V_DA抬高看看,AD5422输入电压很高的,基准输出部分即使一个陶瓷104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电路没有异常,但第二批超出的规格书,支持给出一点思路,1.电源使用PWS2323,如果供电电流没有限制,或者电压降了。2.使用示波器再测量REFout 是否是稳的,3电路板是否出现明显发热。如果这三点都没有问题和你们供应商确认一下渠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异常,但第二批超出的规格书,支持给出一点思路,1.电源使用PWS2323,如果供电电流没有限制,或者 ...

供电没有限制电流,REFOUT纹波和噪声都很小,也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