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3的移植已经开始了

楼主:
在官方源码中,已经开始测试 risc-v 架构的 ESP32-C3了。

MicroPython v1.16-8-gb90323803-dirty on 2021-06-22; ESP32C3 module with ESP32C3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neopixel,machine
>>> np = neopixel.NeoPixel(machine.Pin(5), 1)
>>> np[0]=(255,0,0)
>>> np.write()
Guru Meditation Error: Core  0 panic'ed (Illegal instruction). Exception was unhandled.

Core  0 register dump:
MEPC    : 0x40382226  RA      : 0x40382212  SP      : 0x3fcc40c0  GP      : 0x3fc90e00
TP      : 0x3fc8b124  T0      : 0x4005890e  T1      : 0x42031d68  T2      : 0xffffffff
S0/FP   : 0x000000c8  S1      : 0x00000038  A0      : 0x00000001  A1      : 0x00000038
A2      : 0x60004000  A3      : 0x00000000  A4      : 0x00000000  A5      : 0x00000080
A6      : 0x00000000  A7      : 0x3c122c80  S2      : 0x00000080  S3      : 0x00000000
S4      : 0x00000020  S5      : 0x3fca08e3  S6      : 0x3fca08e1  S7      : 0x00000004
S8      : 0x4200a000  S9      : 0x00000001  S10     : 0x00000000  S11     : 0x00000000
T3      : 0x3fc9f02c  T4      : 0x00000002  T5      : 0x00000002  T6      : 0x00000001
MSTATUS : 0x00001881  MTVEC   : 0x40380001  MCAUSE  : 0x00000002  MTVAL   : 0xc0002773
MHARTID : 0x00000000

Stack memory:
3fcc40c0: 0x00000001 0x3fca0988 0x00000001 0x00000001 0x3c122c9a 0x3fffffff 0x3fc9b3d0 0x000000b0
3fcc40e0: 0x000000c0 0x00000003 0x00000005 0x42031da8 0x3fca0a82 0x3fcc42f0 0x00000003 0x3fca08e0
3fcc4100: 0x000000c0 0x3fca08e0 0x00000003 0x00000001 0x3fca0150 0x3fcc42e4 0x3c122c99 0x4201bd22
3fcc4120: 0x3fcc42d0 0x3c11bdc4 0x3fcc42f8 0x3fcc42f4 0x0000001b 0x3fcc40b0 0x3fcc4378 0x00000000
3fcc4140: 0x4201ae26 0x3fcc42d0 0x00000030 0x00000000 0x3fca0150 0x0000000c 0x00000044 0x3fcc42ec
3fcc4160: 0x00000020 0x4200a000 0x3fcc4378 0x00000000 0x4201ae26 0x3fcc4330 0x00000000 0x3fcc42d0
3fcc4180: 0x3fca0150 0x00000005 0x00000030 0x3fca0a82 0x00000004 0x4200a000 0x00000001 0x00000000
3fcc41a0: 0x00000000 0x3fcc412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ffffffff 0x7fefffff
3fcc41c0: 0x00000000 0x3fe00000 0x00000011 0x420130e8 0x00000000 0x3fc00000 0x00000000 0x40300000
3fcc41e0: 0x0000029a 0x0000029a 0x3fc90818 0x42013234 0x3fca070f 0x3fffffff 0x00000000 0x3fcc4640
3fcc4200: 0x0000029a 0x000014d2 0x00116904 0x00000003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3fcc4300 0x42038cce
3fcc4220: 0x00000007 0x00000002 0x3fc9fc5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4200a000 0x3fcc42e4
3fcc4240: 0x3fca0969 0x00000040 0x00000008 0x4200d86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3fcc42d0 0x00000000
3fcc4260: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3c1173cc 0x420104ea 0x3fca0a7d 0x42017140 0x3fca0794 0x00000004
3fcc4280: 0x00000000 0x3fcc42dc 0x3fca07f0 0x420165c8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4200a000 0x00000000
3fcc42a0: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4200a000 0x00000004 0x3fca0a82 0x00000030 0x00000005 0x3fca0150
3fcc42c0: 0x3fcc42d0 0x00000000 0x3fcc4330 0x420115d8 0x3fca0780 0x3c122c98 0x3fcc42e0 0x00000005
3fcc42e0: 0x3fc9b464 0x3fc90f80 0x3c113db4 0x3fca08b0 0x00000003 0x3fca0790 0x3fcc4330 0x42011550
3fcc4300: 0x000000c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3fcc44fc 0x000000c0 0x3fffffff 0x3fc9b3d0 0x000000b0
3fcc4320: 0x000000c0 0x3fcc44f8 0x3fca0a83 0x4201bdda 0x3fcc44e0 0x3c11bdc4 0x3fcc4500 0x3fcc44fc
3fcc4340: 0x00000032 0x3fca0bd0 0x00000001 0x00000002 0x3fca0be4 0x3fcc44d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fcc4360: 0x000000aa 0x00000002 0x00000001 0x3fcc44f4 0x00000020 0x00000000 0x3fcc4568 0x4203dda0
3fcc4380: 0x4201ae26 0x3fcc4540 0x00000000 0x3fcc44e0 0x3fc9b464 0x00000003 0x00000030 0x3c121000
3fcc43a0: 0x00000004 0x4200a000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3fcc4330 0x20000008 0x00000000
3fcc43c0: 0x00000020 0x3fc9fdd0 0x3fca0091 0x00000000 0x4201ae26 0x3fcc4590 0x00000011 0x00000002
3fcc43e0: 0xffffffff 0x00000005 0x00000001 0x00000030 0x00000032 0x3fca0cd4 0x00000001 0x00000002
3fcc4400: 0x3fca0ce8 0x3fcc44d0 0x00000000 0x4203c590 0xffffffff 0x00000005 0x00000001 0x00000034
3fcc4420: 0x3fcc4560 0x3c129544 0x3fcc44d0 0x4203dda0 0x3fca0d00 0x3fca0cf0 0x3fcc44d0 0x00000001
3fcc4440: 0x00000000 0x3c12c3f6 0x00000011 0x00000001 0x3fca0d00 0x00000000 0x3fcc44d0 0x00000000
3fcc446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10 0x4200d5e6 0x3fca0970 0x3fca0d00 0x00000000 0x420117a2
3fcc4480: 0x3fcc4560 0x3c129544 0x3fca0a70 0x00000003 0x00000000 0x3fca0d00 0x3fcc44d0 0x3fca0a20
3fcc44a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3fca09a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4200a000 0x00000004

网友A:
一步步有序推进着,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有序推进着,不错:)

ESP32系列看来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借楼问一下版主,我ESP32刷的固件

MicroPython v1.14 on 2021-02-02; ESP32 module with ESP32

蓝牙怎么用啊,没找到文档

可以import bluetooth但是bluetooth中没有init,没有Bluetooth,没有active,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版主,我ESP32刷的固件 MicroPython v1.14 on 2021-02-02; ESP32 module with ESP32 蓝 ...

蓝牙的文档还不全,先参考一下官方的几个例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文档还不全,先参考一下官方的几个例程试试

我找到了这个https://docs.micropython.org/en/v1.14/library/ubluetooth.html?highlight=bluetooth#ubluetooth.BLE.active

但是active里的参数是什么,不是true,也不是字符串

我一开始还找到了这个,但是完全无法使用http://docs.dfrobot.com.cn/upycraft/

网友:
上面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cexpert 发表于 2021-7-15 11:33 蓝牙的文档还不全,先参考一下官方的几个例程试试 我找到了这个ht ...

active通常的参数是 True 或 1,注意 True 是区分大小写的。

另外固件版本也需要注意,旧版本分支持BLE和不支持BLE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tive通常的参数是 True 或 1,注意 True 是区分大小写的。   另外固件版本也需要注意,旧版 ...

下的是全支持的,active参数试了Treu和1,都不行,官方文档好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的是全支持的,active参数试了Treu和1,都不行,官方文档好坑啊

开源项目开始的时候坑多是正常的,需要逐步才能填上。micropython已经加入google docs计划,等这个完成了文档部分应该会好起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源项目开始的时候坑多是正常的,需要逐步才能填上。micropython已经加入google docs计划,等这个完成了 ...

正好需要用到蓝牙,结果好尴尬

那就等等吧

网友D:
esp也做riscv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也做riscv了吗?

esp32-c3就是riscV的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需要用到蓝牙,结果好尴尬   那就等等吧

直接看例程源码自己开发啊,我都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SP32系列看来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esp32s2还没搞好呢,我这两天在尝试开启USB-MSC功能映射flash文件系统,这样就能像pyboard一样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p32s2还没搞好呢,我这两天在尝试开启USB-MSC功能映射flash文件系统,这样就能像pyboard一样玩了

MSC复制文件很方便,但是在windows上如果不注意弹出磁盘容易造成文件系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