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 电感的纹波率R 一般有个建议值0.4左右为最佳?那我开始问了?

楼主:
开关电源中 电感的纹波率R 一般有个建议值0.4左右为最佳?那我开始问了?

我们在设计电感值的同时,设定一个电感纹波率的经验值0.4,那我们设计电感肯定是在最恶劣的电压条件下计算的电感值,

因为输入电压经常是一个范围,那当输入电压改变时,占空比也改变了,这个时候实际的电感的纹波率不就改变了吗?

那也不可能是0.4啊,这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不但输入电压变化时电感的纹波率会变化,负载变化时电感的纹波率也会变化。

只要在极端情况下仍能够满足你的各项要求就够了。

网友:
电感的纹波率R这个值与电感体积有关,经验值0.4时基本上就是个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