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添加C-Module的时候,Cmodule的参数是怎么映射到micropython

楼主:
例如mp_obj_t mp_vfs_mount(size_t n_args, const mp_obj_t *pos_args, mp_map_t *kw_args);

在micropython怎么是这变成了uos.mount(bdev, "/"),中间的n_args,*pos_args,*kw_args的映射过程在哪看呢

网友A:
对不同参数类型提供了好几个这种类似的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同参数类型提供了好几个这种类似的宏定义

谢谢哈,可以告知一下在哪个文件可以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