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这三个C语言三要素要用好

楼主:
作为嵌入式工程师,怎么写出效率高、思路清晰的C语言程序呢?

·要用C语言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程序的构架构建

·要有良好的C语言算法基础,以此来实现程序的逻辑构架

·灵活运用C语言的指针操作

虽然看起来以上的说法很抽象,给人如坠雾里的感觉,其实就是用C语言进行遇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嵌入式工程师在编写C语言程序的时候,要针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程序构架构建。

比如我们要处理“猴子选大王”的经典问题:一群猴子,手拉手排成一个圆,从任意一只猴子开始从1开始报数,当遇到要排除的数(预先设定)时该猴子退出该圈,从下一只猴子开始继续从1报数,如此反复,最终剩下的猴子便是猴子的大王。

C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程序构架构建

程序分为三大部分:

a、数据获取,为了程序的运行,上面的问题要获得猴子的总数,从那只猴子开始和剔除的个数;

b、数据运算,需要从一堆数据中剔除相应的数据,注意逻辑的正确;

c、提高程序的运行速率,少用循环多用指针。

C语言进行逻辑实现

a、 数据获取,通过printf和scanf进行参数的获取。

/* 读入问题条件 */

printf("input total num:");

scanf("%d", &n);

printf("from which num begin:");

scanf("%d", &k);

if(k>n||k==0)

{

printf("please input the right begin num");

return 1;

}

printf("input the out num:");

scanf("%d", &m);

if(m>n||m==0)

{

printf("please input the right del num");

return 2;

}

同时注意异常时的处理,比如上面两个if语句就是异常情况的判断,每种异常情况对应不同的返回值,这样便于程序过程的调试和数据的合法性。

b、 /* 定节点类型 */义链表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linklist;

构建循环链表进行“猴子”的圆圈建设。

/* 创建循环链表,头节点也存信息 */

head = (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p = head;

p->data = 1;

p->next = p;

/* 初始化循环链表 */

for (i = 2; i <= n; i++)

{

s = (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s->data = i;

s->next = p->next;

p->next = s;

p = p->next;

}

通过该步骤后,head和p(present)都成了一个“猴子圈”的链表。在该链表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下几点:内存的开辟,此时遵守使用多少开辟多少的原则。

如果一下开辟过多,会引起内存泄露的问题,但是,这个小程序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了。其次是熟悉循环链表的构建方法:链表的尾巴指向链表的头。这个时候有心的话还会联想到双向链表的情况。

c、 /* 找到第 k 个节点 */

p = head;

for (i = 1; i <= k; i++)

{

p = p->next;

}

找到从第几个位置开始计数。此时,p指向开始的“猴子”。因为采用了链表方法,这个过程只需要关注p指针的next指向即可。

a、 保存初始的“猴子”圆圈参数。

/* 保存节点总数 */

total = n;

printf("\nthe out num:");

q = head;

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呢?首先要控制猴子数目,所以保留了全部的数目。其次用q(qurry)来保留剔除猴子前面的链表,并连接剔除猴子后的链表。这样,完成了循环链表的元素删除。

b、 猴子查数。

猴子查数是整个程序的关键,需要完成以下任务:a、找到开始的“猴子”数;b、删除该“猴子”;c、将删除掉的循环链表首尾连接起来。

/* 只剩一个节点时停止循环 */

while (total != 1)

{

/* 报数过程,p指向要删除的节点 */

for (i = 1; i < m; i++)

{

p = p->next;

}

/* 打印要删除的节点序号 */

printf("[%d] ", p->data);

/* q 指向 p 节点的前驱 */

while (q->next != p)

{

q = q->next;

}

/* 删除 p 节点 */

q->next = p->next;

/* 保存被删除节点指针 */

s = p;

/* p 指向被删除节点的后继 */

p = p->next;

/* 释放被删除的节点 */

free(s);

/* 节点个数减一 */

total--;

}

/* 打印最后剩下的节点序号 */

printf("\n\nthe last num:[%d] \n\n", p->data);

free(p);

}

通过以上数据运算,可以完成相应链表元素的删除,这或许就是C语言程序的魅力所在。

使用C语言的指针

比如本程序的链表指针的定义,p,s,q。

linklist *head, *p, *s, *q;

我们知道,指针操作不但可以减少数据操作需要的内存,还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指针的优势,或许在本程序中表现的不明显,在大量数据和对操作速度要求比较敏感的情况下会很明显,比如Linux内核中,就会有很好的体现。

总之,对于嵌入式工程师,不但能设计出好的硬件电路,如果也能写出好的软件程序就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很精彩的文章总结,真值得学习借鉴,对编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