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直播回顾:示波器基础培训

楼主:
直播时间:6 月 29日(周二)上午 10:00-11:30
直播主题: 示波器基础培训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1、是德示波器信号分析是采用手动还是自动进行动态识别?
A:没太明白您说的动态识别?如果是指动态调节幅值和时基,可以通过auto scal自动调节
2、是德示波器采样率能够达到多少?
A:每款示波器不一样,最高可以达到256GS/s
3、是德科技,针对汽车电子,是否有示波器型号方便测试Can和Lin信号?
A:每一款示波器均可以进行CAN,LIN的信号测试,推荐MXR系列示波器
4、对于瞬态波形及低频波形需要采用什么测量方法或测试设备?
A:推荐MXR示波器,具有20万次/s的波形捕获率,搭配RSTA实时频谱分析,可以捕获罕见的瞬态波形
5、无源探头接口可以测量多大电压范围?
A:根据您的需求,keysight有高压探头,可以达到几千V不等
6、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主要有什么区别?
A:现在已经没有模拟示波器了,都是数字示波器。模拟示波器带宽做不上去。
7、示波器的带宽都在什么范围?
A:keysihgt具有最小500M,最高110G带宽的示波器
8、如何选取示波器的采样率?
A:采样率无需过多关注,因为示波器的采样率都会遵循采样定理,也就是至少是示波器带宽的2倍以上。
9、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最多多少?
A:2G
10、可以应用于车规级产品么
A:看您具体测试哪些信号
11、示波器带滤波功能吗?
A:有滤波功能
12、过滤器的带宽越小,底噪越小是吧?
A: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13、显波器有采样深度,存储深度有关系吗?
A:一般标配的200M存储深度已经够用了
14、200M带宽的示波器是不是能满足绝大部分应用了
A:如果200M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就不需要推出110G等这些高带宽的了... 200M带宽只能测试简单基础的电源信号而已
15、显波器能自动捕获某特征波形吗?
A:MXR,可以自动捕获特征波形
16、5G信号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能满足了?
A:简单评估13G示波器够用,具体需要知道信号上升时间能够更精准的评估
17、示波器的主要参数指标除了带宽外还有那些了?
A:采样率,存储深度,底噪,固有抖动
18、采集再快,也不可能100%采到波形,其中很多点之间都是插入的,那如果在插入的地方正好有异常,是不是得出来的波形就不真实了?但实际应用应该都可以采到?示波器是如果把这个异常给捕捉到的?还是说真的会有丢失?
A:您说的对,示波器采用的是插值,这就涉及到采样率,采样率就是采样的速率,采样速率越快,越能够更真实的还原波形,但没办法100%,因为数字示波器不是模拟示波器
19、测量毫米波你们是用的那种设备
A:推荐UXR系列示波器
20、示波器选型最关注的哪些要素?
A: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底噪,抖动,及性能等很多因素
21、示波器可以实现多通道图形存储对比吗?
A:可以,保存memory方式实现
22、毛刺触发,主要应用于什么场景?
A:主要应该想捕获毛刺信号
23、示波器有没有高温探头,可以把探头放在高温箱里测试的
A:有的
24、死区时间是指?
A:波形捕获一屏之后,要进行后续的处理分析,这个过程就是死区时间
25、如何有效缩短死区时间?
A:选择性能好一些的示波器,比如MXR系列,之外存储深度设置小一些
26、如何才能更可靠捕获示波器各次采集上的毛刺?
A:MXR,UXR示波器推出了fault hunter功能,可以自动捕获毛刺
27、如何选择合适的存储深度?
A:标配的存储深度都是够用的,不是特定场合,建议存储深度在1M-4M就足够用了,不需要设置太大,设置太大死区时间会大,运行也会慢很多
28、请教一下 频谱分析仪探头等配件 是否有介绍
A:这里没有,这是数字课程,后续有频域课程会有详细介绍
29、如何选择合适的示波器探头?
A:根据具体需求,单端还是差分,带宽等
30、用于低功耗设备电流测量可行吗?会不会淹没在噪声里?
A:有专用的仪表进行小信号的测量,可以联系我们FE
31、电流探头是必备的么?一般在什么场合要用到它?
A:一般在电源测量中都会用到
32、推荐示波器的频率是信号最高频率的多少倍?
A:NRZ信号,一般是基频的3~5倍
33、示波器的波形可以导出到电脑查看处理吗?
A:有离线分析软件可以这样操作
34、示波器大概多长时间需要校准一次?
A:建议一年一次
35、非接触式探头可以做到能用示波器监测吗?
A:测试EMI的近场探头就是非接触式的,可以用示波器监测
36、PPT讲了探头的校准,那示波器的校准是校准什么?
A:示波器校准是校准示波器本身的精度,一般包括采集模块和测量模块等校准,一般示波器校准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37、接头不一样,是出于什么原因设置成不一样的
A:应用场景
38、示波器的使用探头是配套的吗?
A:根据您的需求做合适的选择
39、示波器测试出来的波形可以在电脑上什么软件分析波形么?
A:示波器离线分析软件
40、示波器能自动计算功耗吗?
A:在math里有针对功率的一些测量,你可以看一下
41、测阻抗的时候,示波器有吧带入的探头阻抗减去吗,还是要人为用测得阻抗减去探头阻抗
A:阻抗建议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
42、测试出来的眼图可以放到电脑上用专业的软件分析么?是德有这种分析软件么?
A:是德科技有示波器离线分析软件
43、是德新推出的示波器可以OTA升级吗?
A:目前还是手动升级
44、频域信号,时域信号,你们的示波器都可以测试吗?
A:示波器对时域信号没有任何问题,频域信号也可以测试,但是没有频谱仪或网分的功能齐全。
45、DSOX1202A 100M示波器配了哪些通信协议解码软件?
A:有很多种解码软件,根据您具体需求做选择

网友:
现在的示波器的存储深度都2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