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怎么才在另一个任务中获取micropython任务的文件系统里面文件信息呢

楼主:
如题,想在esp32中创建一个任务去定时获取micropython任务的文件系统存在的文件名和文件数量

网友:
可以用os.listdir获取当前目前或指定目录下文件列表,如果需要获取全部文件就需要遍历所有文件夹。

因为在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中不能分配内存(创建list或数组),因此不能在定时器中获取,可以在定时器中设置标志位,主程序中执行;也可以用异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