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xilinx fpga解异步LVDS数据?

楼主:
要读一个相机数据,相机是FPD-LINK2接口,这种接口只有一对LVDS差分数据线(类似UART)。因为没有同步时钟,我查了些资料,如果正常的低速异步串口可以使用过采样的方法读取数据。但是这个LVDS的速率大概150Mbps,即使6倍过采样也要900MHz的时钟,手里的XC7Z010怕跑不起来。 SelectIO我又不熟,没研究明白,求FPGA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又看了一个文档,过采样可以使用不同相位的时钟,但是如果不知道数据线上的准确时钟频率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想到一个办法 好像可以使用xilinx的clocking wizard的Dynamic Phase Shift来动态控制相位,在不使用过采样的情况下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