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小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
本次项目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微信小程序的设计,系统采集的各种传感器数据都需要送到微信小程序端显示,并进行后续的分析,逻辑控制。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小程序设计,期间踩了很多坑,不过掌握诀窍后,只要实现了一个功能的设计,其它类似功能都变得很容易了。

先来看一下系统结构图,本次项目打算设计4个功能节点,分别是照明控制节点、植物管家节点、环境监测节点、用电管理节点,各个节点的设计这里不再啰嗦,之前的帖子说明了各个功能节点的设计过程。既然微信小程序作为功能节点的数据显示和控制的人机交互界面,那么显然有什么功能节点就需要有对应的界面。这里我的设计思路是,一个界面上摆放多个功能模块,点击进去后就是对应的功能节点详细界面。然后需要有一个控制蓝牙连接的界面,方便后续对设备进行一些参数的设定,比如重命名设备(比如,一个设备可能存在多个就需要用户设定不同的名字来区分)。

微信小程序项目的结构如下,小程序包含一个描述整体程序的 app 和多个描述各自页面的 page。一个小程序主体部分由三个文件组成,app.js小程序逻辑,app.json小程序公共配置,app.wxss小程序公共样式表,必须放在项目的根目录。一个小程序页面由四个文件组成,分别是页面逻辑xx.js,页面结构xx.wxml,页面配置xx.json,页面样式表xx.wxss,描述页面的四个文件必须具有相同的路径与文件名(不一定跟文件夹同名)。

如下图是环境监测页面的结构:

设置界面设计如下:主要由4个按钮组成。

点击搜索蓝牙设备按钮后,就开始搜索周围正在广播的蓝牙设备,并出现在蓝牙设备列表中,可以选中一个蓝牙设备进行连接。

选择蓝牙设备后,然后点击连接蓝牙设备按钮,就会去连接蓝牙设备了,一旦连接成功就会获取蓝牙设备的服务列表和特征值列表,若发现有通知权限的特征值,则会注册通知回调函数,这样一来就会收到功能节点采集的传感器数据了。设置页面的js逻辑代码如下:

// pages/bluetoothconfig/bluetoothconfig.js
const util = require('../../utils/util.js')
var event = require('../../utils/event.js')

var delayTimer; //用来控制是否持续服务发现
var isFound = false;

var app = getApp()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logs: [],
    deviceArray: [],
    currDeviceID: '请选择...',
    currDeviceName:'',
  },

  //屏幕打开时执行的函数
  onLoad: function () {
    let that = this;
    //接收别的页面传过来的数据
    event.on('EnvMonitorSendData2Device', this, function(data) {
      //另外一个页面传过来的data是16进制字符串形式
      console.log("要发送给蓝牙设备的数据:"+data);
      //var buffer = new ArrayBuffer(5)
      var buffer=that.stringToBytes(data);
      var dataView = new Uint8Array(buffer)
      dataView = data;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app.globalData._deviceId,//蓝牙设备 id
        serviceId: app.globalData._serviceId,//蓝牙特征值对应服务的 uuid
        characteristicId: app.globalData._writeCharacteristicId,//蓝牙特征值的 uuid
        value: buffer,//ArrayBuffer	蓝牙设备特征值对应的二进制值
        success: function (res) {//接口调用成功的回调函数
          console.log('发送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接口调用失败的回调函数
          //发送蓝牙数据失败
          console.log('发送失败')
         }
      }
    )
    }),
    //灯光控制页面发来的RGB数据
    event.on('LightControlSendData2Device', this, function(data) {
      //另外一个页面传过来的data是16进制字符串形式
      console.log("要发送给蓝牙设备的数据:"+data);
      var a=data;
      var b = a.indexOf("(")
      var c = a.indexOf(")")
      var d = a.substring(c,b+1)//100,200,230
      var e=d.substring(0,d.indexOf(","));
      console.log("分词R:"+parseInt(e,10))
      var f=d.substring(d.indexOf(",")+1,d.lastIndexOf(",")+1);
      console.log("分词G:"+parseInt(f,10))
      var g=d.substring(d.length,d.lastIndexOf(",")+1);
      console.log("分词B:"+parseInt(g,10))
      var myrgb=this.myStringToHex(parseInt(e,10).toString(16))+this.myStringToHex(parseInt(f,10).toString(16))+this.myStringToHex(parseInt(g,10).toString(16));
      console.log("myrgb:"+myrgb)

      //var buffer = new ArrayBuffer(5)

      //var dataView = new Uint8Array(buffer)
      var buffer=that.stringToBytes(myrgb);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app.globalData._deviceId,//蓝牙设备 id
        serviceId: app.globalData._serviceId,//蓝牙特征值对应服务的 uuid
        characteristicId: app.globalData._writeCharacteristicId,//蓝牙特征值的 uuid
        value: buffer,//ArrayBuffer	蓝牙设备特征值对应的二进制值
        success: function (res) {//接口调用成功的回调函数
          console.log('发送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接口调用失败的回调函数
          //发送蓝牙数据失败
          console.log('发送失败')
         }
      }
    )
    })
  },

  onUnload: function() {
    event.remove('EnvMonitorSendData2Device', this);
    event.remove('LightControlSendData2Device', this);
  },
    //按钮回调
    clickMe: function() {
      wx.showModal({
      title: '确定发送数据吗?',
      content: "01 02 03",
      showCancel: true,
      success (res) {
        if (res.confirm) {
        console.log('用户点击确定')
////////////////////////////////////////////
        var buffer = new ArrayBuffer(3)
        var dataView = new Uint8Array(buffer)
        dataView[0] = 1;
        dataView[1] = 2;
        dataView[2] = 3;
        var that =this;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app.globalData._deviceId,//蓝牙设备 id
            serviceId: app.globalData._serviceId,//蓝牙特征值对应服务的 uuid
            characteristicId: app.globalData._writeCharacteristicId,//蓝牙特征值的 uuid
            value: buffer,//ArrayBuffer	蓝牙设备特征值对应的二进制值
            success: function (res) {//接口调用成功的回调函数
              this.printLog('发送成功')
            },
            fail: function(res) {//接口调用失败的回调函数
              //发送蓝牙数据失败
              this.printLog('发送失败')
             }
          }
        )
//////////////////////////
        } else if (res.cancel) {
        console.log('用户点击取消')
        }
        }
    })
  },

  bindPickerChange: function(ret){
    var array = this.data.deviceArray;
    console.log(array[ret.detail.value]);
    this.setData({
      currDeviceID: array[ret.detail.value]
    })
    this.printLog("选中:" + array[ret.detail.value]);
  },
  bleSearchEvent: function(ret){
    this.initBLE();
  },
  bleConfigEvent: function (ret) {
    var deviceID = this.data.currDeviceID;
    console.log("选中:" + deviceID);
    if (util.isEmpty(deviceID) || deviceID == "请选择..."){
      util.toastError("请先搜索设备");
      return ;
    }
    var device = deviceID.split('[');
    if(device.length <= 1){
      util.toastError("请先搜索设备");
      return ;
    }
    var l=deviceID.split('[');
    this.printLog("选中蓝牙设备名字:" + l[0]);
    this.setData({
      currDeviceName: l[0]
    })

    var id = device[device.length - 1].replace("]", "");
    console.log(id);
    util.toastError("连接" + id);
    this.createBLE(id);
  },

  bleCloseEvent: function(ret){
    var deviceId = this.data.currDeviceID;
      wx.showModal({
      title: '确定断开设备吗?',
      content: deviceId,
      showCancel: true
    })

    var device = deviceId.split('[');
    var id = device[device.length - 1].replace("]", "");
    this.printLog("断开设备:[" + id+"]...");
    this.closeBLE(id,null);
  },

  initBLE: function() {
    this.printLog("启动蓝牙适配器, 蓝牙初始化")
    this.setData("启动蓝牙适配器, 蓝牙初始化")
    var that = this;
    wx.openBluetoothAdapter({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res);
        that.findBLE();
      },
      fail: function(res) {
        util.toastError('请先打开蓝牙');
      }
    })
  },
  findBLE: function() {
    this.printLog("打开蓝牙成功.")
    var that = this
    wx.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allowDuplicatesKey: false,
      interval: 0,
      success: function(res) {
        wx.showLoading({
          title: '正在搜索设备',
        })
        console.log(res);
        delayTimer = setInterval(function(){
          that.discoveryBLE() //3.0 //这里的discovery需要多次调用
        }, 1000);
        setTimeout(function () {
          if (isFound) {
            return;
          } else {
            wx.hideLoading();
            console.log("搜索设备超时");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console.log('连接蓝牙成功之后关闭蓝牙搜索');
              }
            })
            clearInterval(delayTimer)
            wx.showModal({
              title: '搜索设备超时',
              content: '请检查蓝牙设备是否正常工作,Android手机请打开GPS定位.',
              showCancel: false
            })
            util.toastError("搜索设备超时,请打开GPS定位,再搜索")
            return
          }
        }, 15000);
      },
      fail: function(res) {
        that.printLog("蓝牙设备服务发现失败: " + res.errMsg);
      }
    })
  },
  discoveryBLE: function() {
    var that = this
    wx.getBluetoothDevices({
      success: function(res) {
        var list = res.devices;
        console.log(list);
        if(list.length <= 0){
          return ;
        }
        var devices = [];
        for (var i = 0; i < list.length; i++) {
          //that.data.inputValue:表示的是需要连接的蓝牙设备ID,
          //简单点来说就是我想要连接这个蓝牙设备,
          //所以我去遍历我搜索到的蓝牙设备中是否有这个ID
          /*var name = list[i].name || list[i].localName;
          if(util.isEmpty(name)){
            continue;
          }
          if(name.indexOf('MI') >= 0 && list[i].RSSI != 0){
            console.log(list[i]);
            devices.push(list[i]);
          }*/
          var deviceId = list[i].deviceId;
          if(util.isEmpty(deviceId)){
            continue;
          }
          if(list[i].RSSI != 0){
            console.log(list[i]);
            devices.push(list[i]);
          }
        }
        console.log('总共有' + devices.length + "个设备需要设置")
        if (devices.length <= 0) {
          return;
        }
        that.connectBLE(devices);
      },
      fail: function() {
        util.toastError('搜索蓝牙设备失败');
      }
    })
  },
  connectBLE: function(devices){
    this.printLog('总共有' + devices.length + "个设备需要设置")
    var that = this;
    wx.hideLoading();
    isFound = true;
    clearInterval(delayTimer);
    wx.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function (res) {
        that.printLog('搜索蓝牙设备成功之后关闭蓝牙搜索');
      }
    })
    //两个的时候需要选择
    var list = [];
    for (var i = 0; i < devices.length; i++) {
      var name = devices[i].name || devices[i].localName;
      list.push(name + "[" + devices[i].deviceId + "]")
    }
    this.setData({
      deviceArray: list
    })
    //默认选择
    this.setData({
      currDeviceID: list[0]
    })
  },

  createBLE: function(deviceId){
    var app = getApp()
    this.printLog("全局变量av0="+ app.globalData.av0);
    this.printLog("连接: [" + deviceId+"]...");
    var that = this;
    //连接之前,先断开一下,防止设备已连接了
    this.closeBLE(deviceId, function(res){
      console.log("预先关闭,再打开");
      setTimeout(function(){
        wx.createBLEConnection({
          deviceId: deviceId,
          success: function (res) {
            that.printLog("设备连接成功!");
            event.emit('deviceConnectStatus',"在线");
            app.globalData.deviceMac=deviceId;
            that.getBLEServiceId(deviceId);
          },
          fail: function (res) {
            that.printLog("设备连接失败:" + res.errMsg);
          }
        })
      }, 2000)
    });
  },
  //获取服务UUID
  getBLEServiceId: function(deviceId){
    this.printLog("获取设备[" + deviceId + "]服务列表")
    var that = this;
    wx.getBLEDeviceServices({
      deviceId: deviceId,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res);
        var services = res.services;
        if (services.length <= 0){
          that.printLog("未找到主服务列表")
          return;
        }
        that.printLog('找到设备服务列表个数: ' + services.length);
        if (services.length == 1)
        {
          var service = services[0];
          that.printLog("服务UUID:["+service.uuid+"] Primary:" + service.isPrimary);
          that.getBLECharactedId(deviceId, service.uuid);
        }
        else//多个主服务
        {
        for(var i=0;i<services.length;i++)
          {
            if(services[i].uuid=="E093F3B5-00A3-A9E5-9ECA-40016E0EDC24")
            {
              var service = services[i];
              that.printLog("服务UUID:["+service.uuid+"] Primary:" + service.isPrimary);
              app.globalData._deviceId=deviceId;
              app.globalData._serviceId=service.uuid;
              that.getBLECharactedId(deviceId, service.uuid);
            }
          }
        }
      },
      fail: function(res){
        that.printLog("获取设备服务列表失败" + res.errMsg);
      }
    })
  },
  getBLECharactedId: function(deviceId, serviceId){
    this.printLog("获取设备特征值")
    var that = this;
    wx.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deviceId: deviceId,
      serviceId: serviceId,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res);
        //这里会获取到两个特征值,一个用来写,一个用来读
        var chars = res.characteristics;
        if(chars.length <= 0){
          that.printLog("未找到设备特征值")
          return ;
        that.printLog("找到"+serviceId+"特征值个数:" + chars.length);
        if(chars.length >=1){
          for(var i=0; i<chars.length; i++){
            var char = chars[i];
            that.printLog("特征值[" + char.uuid + "]")
            var prop = char.properties;
            if(prop.notify == true)
            {
              that.printLog("该特征值属性: Notify");
              that.recvBLECharacterNotice(deviceId, serviceId, char.uuid);
            }
            else if(prop.write == true)
            {
              that.printLog("该特征值属性: Write");
              app.globalData._writeCharacteristicId=char.uuid;
              that.sendBLECharacterNotice(deviceId, serviceId, char.uuid);
            }
            else if(prop.read == true)
            {
              that.printLog("该特征值属性: Read");
              that.sendBLECharacterNotice(deviceId, serviceId, char.uuid);
            }
            else if(prop.indicate == true)
            {
              that.printLog("该特征值属性: Indicate");
              that.sendBLECharacterNotice(deviceId, serviceId, char.uuid);
            }
            else
            {
              that.printLog("该特征值属性: 其他");
            }
          }
        }else{
          //TODO
        }
      },
      fail: function(res){
        that.printLog("获取设备特征值失败")
      }
    })
  },
  recvBLECharacterNotice: function(deviceId, serviceId, charId){
    //接收设置是否成功
    this.printLog("注册Notice 回调函数");
    var that = this;
    //设备一旦发送数据在此通道,就会立刻收到通知
    wx.notify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deviceId: deviceId,
      serviceId: serviceId,
      characteristicId: charId,
      state: true, //启用Notify功能
      success: function(res) {
        wx.on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function(res){
          console.log(res);
          that.printLog("收到Notify数据: " + that.ab2hex(res.value));
          //var app = getApp();
          var tmp =that.ab2hex(res.value);
          //app.globalData.av0=parseInt(tmp,16);
          //event.emit('DataChanged',app.globalData.av0);
          var cdn = that.data.currDeviceName;
          that.printLog("当前蓝牙设备名字: " + cdn);
          //发送数据到其它页面
          if(cdn=='环境监测')
          {
            event.emit('environmetDataChanged',tmp);
          }
          else if(cdn=='用电管理')
          {
            event.emit('energyManageDataChanged',tmp);
          }
          else if(cdn=='照明控制')
          {
            event.emit('lightControlDataChanged',tmp);
          }
          else if(cdn=='植物管家')
          {
            event.emit('plantKeeperDataChanged',tmp);
          }

          //关闭蓝牙
          /*wx.showModal({
            title: '配网成功',
            content: that.ab2hex(res.value),
            showCancel: false
          })*/
        });
      },
      fail: function(res){
        console.log(res);
        that.printLog("特征值Notice 接收数据失败: " + res.errMsg);
      }
    })
  },
  sendBLECharacterNotice: function (deviceId, serviceId, charId){
    var that = this;
    var buffer = this.string2buffer(JSON.stringify(cell));
    setTimeout(function(){
      wx.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deviceId: deviceId,
        serviceId: serviceId,
        characteristicId: charId,
        value: buffer,
      })
    }, 1000);
  },

  closeBLE: function(deviceId, callback){
    var that = this;
    wx.closeBLEConnection({
      deviceId: deviceId,
      success: function(res) {
        that.printLog("断开设备[" + deviceId + "]成功.");
        event.emit('deviceConnectStatus',"离线");
        console.log(res)
      },
      fail: function(res){
        //that.printLog("断开设备[" + deviceId + "]失败!");
      },
      complete: callback//接口调用结束的回调函数(调用成功、失败都会执行)
    })
  },

  printLog: function(msg){
    var logs = this.data.logs;
    logs.push(msg);
    this.setData({ logs: logs })
  },
  /**
   * 将字符串转换成ArrayBufer
   */
  string2buffer(str) {
    if (!str) return;
    var val = "";
    for (var i = 0; i < str.length; i++) {
      val += str.charCodeAt(i).toString(16);
    }
    console.log(val);
    str = val;
    val = "";
    let length = str.length;
    let index = 0;
    let array = []
    while (index < length) {
      array.push(str.substring(index, index + 2));
      index = index + 2;
    }
    val = array.join(",");
    // 将16进制转化为ArrayBuffer
    return new Uint8Array(val.match(/[\da-f]{2}/gi).map(function (h) {
      return parseInt(h, 16)
    })).buffer
  },
  /**
   * 将ArrayBuffer转换成字符串
   */
  ab2hex(buffer) {
    var hexArr = Array.prototype.map.call(
      new Uint8Array(buffer),
      function (bit) {
        return ('00' + bit.toString(16)).slice(-2)
      }
    )
    return hexArr.join('');
  },
  stringToBytes(str) {
    var array = new Uint8Array(str.length);
    for (var i = 0, l = str.length; i < l; i++) {
      array[i] = str.charCodeAt(i);
    }
    console.log(array);
    return array.buffer;
  },
  myStringToHex(str){
    var a='';
    if(str.length == 1){
      a += "0" + str;
    }
    else{
      a=str;
    }
    return a.toUpperCase();// 统一大写格式输出
  },
  inputSSID: function(res) {
    var ssid = res.detail.value;
    this.setData({
      ssid: ssid
    })
  },
  inputPASS: function(res) {
    var pass = res.detail.value;
    this.setData({
      pass: pass
    })
  }

})

设置页面的逻辑代码除了控制蓝牙连接断开外,还会接收其它页面发来的数据(发给蓝牙设备),一开始在如何实现小程序不同页面之间的通信的时候踩了许多坑,后来在github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用的开源库,用类似mqtt发布订阅的方式,一个页面订阅某个topic然后注册回调函数,另一个页面直接往这个topic发数据就行了。

首页用九宫格的方式展示各个功能节点,如下图所示:

点击各个九宫格就可以跳转到对应的功能界面,如下图是环境监测功能界面:提供了温度、湿度、气压、空气质量、光照、声音6个表征环境的参数。还提供了一个按钮用于控制风扇运转,模拟通风功能。

环境监测功能界面各个图标点击后就会进入对应数据的曲线图界面(由于暂时还没有实现数据库存储采集数据的功能,这里曲线所用数据均为模拟数据):

照明控制页面提供了3个按钮,2个按钮分别独立控制寝室灯和卫生间灯,另一个图标按钮则用于控制所有灯的开关。

氛围灯的颜色控制通过一个拾色器实现,点击后弹出拾色器,选择颜色后及时将数据发送给蓝牙设备。拾色器也不是微信小程序原生的功能,这里也是使用了github上的开源库。

植物管家界面提供了土壤湿度的显示,光照的显示,以及一个按钮用于控制浇水。

用电管理界面提供了电压、电流、功率的展示,并提供一个按钮用于总电源的通断,点击图标可进入曲线统计界面,可以显示最近用电量报表。

健康管理界面目前设想的几个功能点如下,限于时间和资源原因,仅仅设计好了微信小程序原型,没有实现相应的设备端。

以上就是本次项目微信小程序各个界面的说明,其中的难点主要有3个,一是如何与蓝牙设备进行通信、读写特征值、读取通知数据、发送数据;二是不同页面间的通信,比如我在设置界面进行蓝牙数据收发,这个数据如何跟其它的页面传递;三是九宫格展示各个功能节点,点击后进入各个界面,之前一直找不到思路,直到在尝试使用echarts开源库进行曲线图表的绘制时候,发现echarts的demo就是九宫格,查看了一下源码廓然开朗。

首页九宫格实现代码主要如下:

在index.wxml中绘制图标按钮,指定回调函数open并将index.js中定义的页面id作为参数传进去。

index.js的回调函数open中就根据id跳转到指定页面,这里的id值就是各个page的名字。

以环境监测界面为例看看逻辑功能如何实现:

// index.js
//加载事件通知库,用于不同页面发布和订阅事件
var event = require('../../utils/event.js')

var app=getApp()

Page({
  data: {
    charts: [{
      id: 'wendu',
      name: '温度',
      data:'0',//温度值
      unit:'℃'//温度单位
    },  {
      id: 'shidu',
      name: '湿度',
      data:'0',
      unit:'%'
    },
     {
      id: 'pressure',
      name: '气压',
      data:'0',
      unit:''
    },
    {
      id: 'air',
      name: 'AQI',
      data:'0'
    },
    {
      id: 'lux',
      name: '光照',
      data:'0',
      unit:'Lux'
    },
    {
      id: 'dmic',
      name: '声音',
      data:'0'
    }],
    /*
    chartsWithoutImg: [{
      id: 'aa',
      name: '今日提醒'
    }, {
      id: 'bb',
      name: '移动侦测'
    }],*/
    device_id:123,
    device_status:"在线",// 显示是否在线的字符串
    checked: false,//风扇的状态,默认关闭
    fanIcon:"/utils/img/fanOff.png",//显示风扇图标的状态,默认是关闭状态图标
  },

  //点击图标的回调函数,这里就触发跳转到对应的曲线图界面
  open: function (e) {
    wx.navigateTo({
      url: '../' + e.target.dataset.chart.id + '/' + 'line'
    });
  },

//屏幕打开时执行的函数
  onLoad: function () {
        //接收别的页面传过来的数据
        event.on('deviceConnectStatus', this, function(data) {
          //另外一个页面传过来的data是bool
          console.log("蓝牙设备连接状态:"+data)
          this.setData({
            device_status:data
          });
        })

    //接收别的页面传过来的数据
    event.on('environmetDataChanged', this, function(data) {
      //另外一个页面传过来的data是16进制字符串形式
      console.log("接收到蓝牙设备发来的数据:"+data)
      //温度 1byte
      var a=parseInt(data[0]+data[1],16);

      //将温度放到云数据库,供曲线图界面读取
      var newarray = [{
        timestamp:"10:15",
        v:89
      }];
      app.globalData.wendus.push(newarray);

      //湿度 1byte
      var b=parseInt(data[2]+data[3],16);

      //气压 4byte
      var c=parseInt(data[4]+data[5],16);
      var d=parseInt(data[6]+data[7],16);
      var e=c*256+d;

      //空气质量 4byte
      var f=parseInt(data[8]+data[9],16);
      var g=parseInt(data[10]+data[11],16);
      var h=f*256+g;

      //光照 4byte
      var i=parseInt(data[12]+data[13],16);
      var j=parseInt(data[14]+data[15],16);
      var k=i*256+j;

      //声音 4byte
      var l=parseInt(data[16]+data[17],16);
      var m=parseInt(data[18]+data[19],16);
      var n=l*256+m;
      //实时修改显示值
      var up0 = "charts[" + 0 + "].data";
      var up1 = "charts[" + 1 + "].data";
      var up2 = "charts[" + 2 + "].data";
      var up3 = "charts[" + 3 + "].data";
      var up4 = "charts[" + 4 + "].data";
      var up5 = "charts[" + 5 + "].data";
      this.setData({
        //wendu:app.globalData.v,//赋值全局变量
        [up0]:a,
        [up1]:b,
        [up2]:e,
        [up3]:h,
        [up4]:k,
        [up5]:n,
      });
    })
  },

  onUnload: function() {
    event.remove('environmetDataChanged', this);
    event.remove('deviceConnectStatus', this);
  },

  //控制风扇的函数,小滑块点击后执行的函数
  onChange({ detail }){
    this.setData({
      checked: detail,
     });
     if(detail == true){
      //发送'fefe'给蓝牙设备 开
      event.emit('EnvMonitorSendData2Device','fefe');
      this.setData({
        fanIcon: "/utils/img/fanOn.png",
       });
     }else{
      //发送'0101'给蓝牙设备 关
      event.emit('EnvMonitorSendData2Device','0101');
      this.setData({
        fanIcon: "/utils/img/fanOff.png",
       });
     }
  },
})

启动后注册设置页面蓝牙数据通知的回调,接收到通知数据后就解析数据,主要是注意数据格式的问题,蓝牙设置页面传过来的数据是16进制字符串形式。发送数据给蓝牙设备则是调用不同页面通信机制 event.emit('EnvMonitorSendData2Device','fefe');实现。由于各个图标点击后需要跳转到各个曲线图界面,因此这里的还是相当于一个”九宫格“。实现原理就不再赘述。

网友:
以后我也玩玩微信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