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超低功耗声纹门锁

楼主:
BLE超低功耗声纹门锁

作者:xujinxi

      一、项目背景

OnSemi提供的RSL10蓝牙模组,应该为业界最小的蓝牙低功耗模组,并且该模组有业界最优的低功耗管理,且开发套件的sensor外设丰富,为各种奇思妙想的实现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平台。

二、作品简介

RSL10蓝牙模组具有超低功耗以及方便使用的音频接口。搭载传感器以及相关的参考驱动代码,可以可靠、便捷的实现工程师的奇思妙想,深受工程师欢迎。EEWORLD+OnSemi开展的创意设计大赛,为广大工程师朋友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本项目构思使用RSL10蓝牙模组搭载的DMIC和IMU单元。用于智能门锁户外敲门的识别和语音拾取,并发送至室内接收端。室内的RSL10蓝牙模组则接收户外传来的语音数据,通过串口传递至PC,PC使用该语音数据访问语音平台,识别语音指令。如果是正确的“开门”指令,则”开门”信号通过串口经室内RSL10蓝牙模组,再通过BLE传输至户外RSL10蓝牙模组,进而发出门锁开启信号。完成整个低功耗语音门锁的实现

     三、系统框图和各部分功能说明

整个体统主要由RSL10、IMU、DMIC等传感器接口组成,如下为系统电子系统框图:USB端口连接Jlink,Jlink通过USB CDC建立与PC的通讯路径,RSL10户外语音采集板将采集的语音数据通过蓝牙传至室内RSL10模组,再通过Jlink的串口上传至PC Python代码,用于数据分析和处理。PC将数据推送至百度语音识别引擎,识别结果返回给PC。最后下发至室内和户外RSL10模组做相应操作。

    四、作品源码和案例中处理的传感器数据

/* ----------------------------------------------------------------------------
 * Copyright (c) 2015-2017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Industries, LLC (d/b/a
 * ON Semiconductor), All Rights Reserved
 *
 * Copyright (C) RivieraWaves 2009-2016
 *
 * This module is derived in part from example code provided by RivieraWaves
 * and as such the underlying code is the property of RivieraWaves [a member
 * of the CEVA, Inc. group of companies],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code which
 * is the property of ON Semiconductor. The code (in whole or any part) may not
 * be redistributed in any form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 ON Semiconductor.
 *
 * The terms of use and warranty for this code are covered by contractual
 * agreements between ON Semiconductor and the licensee.
 *
 * This is Reusable Code.
 *
 * ----------------------------------------------------------------------------
 * app.c
 * - Main application file
 * ----------------------------------------------------------------------------
 * $Revision: 1.25 $
 * $Date: 2017/12/05 16:02:54 $
 * ------------------------------------------------------------------------- */

//20210626 add dmic support by hhz
#include "app.h"
#include <printf.h>

#define DMIC_DATA_WIDTH_16    //16bit DMIC data--   DMIC_DATA_WIDTH_8 8bit DMIC data

#ifdef DMIC_DATA_WIDTH_8        //FS = 16000hz,data width = int8_t,2 second record data =16000*1 =16000 samples
    #define DMIC_BUF_SIZE 16000        //100 sample, equal 200 bytes data(int16_t)
#else
    #define DMIC_BUF_SIZE 16000        //FS = 16000hz,data width = int16_t,2 second record data =16000*2 =32000 s
#endif

#define BLE_TX_PACKET_SIZE 100        //200

uint32_t output_flag = 0;
uint32_t data_ready_flag = 0;        //init not data ready until interruption receive DMIC_BUF_SIZE data from DMIC

int16_t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0;

#ifdef DMIC_DATA_WIDTH_8
    int8_t dmic_value_buf[DMIC_BUF_SIZE] = {0};    //d0_msb,d0_lsb,d1_msb,d1_lsb...
#else
    int16_t dmic_value_buf[DMIC_BUF_SIZE] = {0};    //d0_msb,d0_lsb,d1_msb,d1_lsb...
#endif

//dmic_value_buf[0] = lsb, dmic_value_buf[1] = msb
uint8_t*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uint8_t *)dmic_value_buf;

uint32_t j = 0,k = 0;

uint32_t dmic_packet_num = 0;
uint32_t tx_cnt = 0;
uint32_t record_sample_num = 0;
//+ lsb_num,~,~,msb_num packet num uint32 lsb fist
uint8_t* pointer_record_sample_num_uint8 = (uint8_t *)(&record_sample_num);

uint8_t syn_head_array[4] = {0x55,0x55,0x55,0x55};    //+ lsb_num,~,~,msb_num packet num uint32 lsb fist
uint8_t syn_end_array[4]  = {0xaa,0xaa,0xaa,0xaa};    //+ lsb_num,~,~,msb_num packet num uint32 lsb fist
uint8_t head_sended_flag = 0;
uint8_t end_sended_flag = 0;

static uint8_t asr_flag = 0;

void DMIC_OUT_OD_IN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32_t  i = 0;

    //dmic_value_scope_int32 = (int32_t)AUDIO->DMIC0_DATA;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int16_t)((dmic_value_scope_int32 >> 1) & 0xffff);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int16_t)((dmic_value_scope_int32) & 0xffff);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int16_t)(dmic_value_scope_int32);
    //PRINTF("%d = %08x = %d\n",dmic_value_scope_int32,dmic_value_scope_int32,dmic_value_scope_int16);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int16_t)AUDIO->DMIC0_DATA;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int16_t)((uint16_t)(AUDIO->DMIC_DATA & 0x0000ffff));
    Sys_GPIO_Toggle(3);        //test frame frequency

    //dmic_value_scope_int16 = dmic_packet_num;
    //PRINTF("%d = %08x\n",dmic_value_scope_int16,dmic_value_scope_int16);

    if(dmic_packet_num < DMIC_BUF_SIZE)
    {
        #ifdef DMIC_DATA_WIDTH_8        //FS = 16000hz,data width = int8_t,2 second record data =16000*1 =16000 samples
            dmic_value_buf[dmic_packet_num] = (int8_t)dmic_value_scope_int16;
        #else
            dmic_value_buf[dmic_packet_num] = dmic_value_scope_int16;
            //dmic_value_buf[dmic_packet_num] = dmic_packet_num;
        #endif

        dmic_packet_num++;
    }
    else
    {
        data_ready_flag = 1;
        //asr_flag = 2;
        //NVIC_Dis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close DMIC interrupt
    }

}

void DIO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ignore_next_dio_int = 1;
    PRINTF("DIO0 INTERRUPT\n");
    asr_flag ++;

    if(asr_flag == 2)
        NVIC_En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length;
    uint8_t temp[BUFFER_SIZE];        //for uart

    static uint8_t time_cnt = 0;

    /* Initialize the system */
    App_Initialize();

    //setting dio3 as dmic interrupt toggle output for sample rate conform
    Sys_DIO_Config(3, DIO_MODE_GPIO_OUT_0);        //CLOCK OUTPUT
    //Sys_DIO_Config(3, DIO_MODE_AUDIOCLK);

    //Sys_DIO_Config(LED_DIO_GREEN, DIO_MODE_GPIO_OUT_0);        //GREEN LED
    Sys_GPIO_Toggle(LED_DIO_GREEN);
    Sys_GPIO_Set_High(LED_DIO_GREEN);

    NVIC_EnableIRQ(DIO0_IRQn);

    PRINTF("HARDWARE INIT OK !\n");    //hhz
    PRINTF("into main loop !\n");    //hhz

    /* Main application loop:
     * - Run the kernel scheduler
     * - Send notifications for the battery voltage and RSSI values
     * - Refresh the watchdog and wait for an interrupt before continuing */
    while (1)
    {
        Kernel_Schedule();

        /*if(asr_flag == 2)
        {
            NVIC_En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PRINTF("NVIC_EnableIRQ\n");
        }
        else if(asr_flag == 0)
        {
            NVIC_Dis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PRINTF("NVIC_DisableIRQ\n");
        }*/

        if (unhandled_packets != NULL)
        {
            if (UART_FillTXBuffer(unhandled_packets->length,
                                  unhandled_packets->data) !=
                UART_ERRNO_OVERFLOW)
            {
                unhandled_packets = removeNode(unhandled_packets);
            }
        }

        if (ble_env.state == APPM_CONNECTED)
        {
            if (app_env.send_batt_ntf && bass_support_env.enable)
            {
                app_env.send_batt_ntf = 0;
                Batt_LevelUpdateSend(0, app_env.batt_lvl, 0);
            }

            if (cs_env.sentSuccess)
            {
                // Copy data from the UART RX buffer to the TX buffer
                length = UART_EmptyRXBuffer(temp);
                if (length > 0)
                {
                    // Split buffer into two packets when it's greater than
                    // packet size
                    if (length > PACKET_SIZE)
                    {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temp,
                                                       PACKET_SIZE);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temp[PACKET_SIZE],
                                                       length - PACKET_SIZE);
                    }
                    else
                    {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temp,
                                                       length);
                    }
                }
            }

            //test dmic first 0~1000 sample data
            /*
            if((data_ready_flag == 1) & (tx_cnt < DMIC_BUF_SIZE))
            {
                PRINTF("%d\n",dmic_value_buf[tx_cnt]);
                tx_cnt++;
            }
            */

            //if (cs_env.sentSuccess)
            if (cs_env.sentSuccess & (data_ready_flag == 1))
            {
                head_sended_flag = 1;    //without head test
                end_sended_flag = 1;    //without end test

                if(head_sended_flag == 0)
                {
                    PRINTF("TX:syn_head_array !\n");    //hhz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syn_head_array,
                                                   4);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                               CS_IDX_TX_VALUE_VAL,
                    //                               pointer_record_sample_num_uint8,
                    //                               4);
                    head_sended_flag = 1;
                }

#ifdef DMIC_DATA_WIDTH_8
                for(tx_cnt=0;tx_cnt < DMIC_BUF_SIZE/BLE_TX_PACKET_SIZE;tx_cnt++)
                    {
                        PRINTF("TX:%d ' DMIC packet !\n",tx_cnt);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dmic_buf_pointer_uint8,
                                                   BLE_TX_PACKET_SIZE);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BLE_TX_PACKET_SIZE;

                        PRINTF("TX:tx dmic watchdog refresh !\n");
                        Sys_Watchdog_Refresh();
                    }
#else
                if((data_ready_flag == 1) & (tx_cnt < DMIC_BUF_SIZE*2/BLE_TX_PACKET_SIZE))
                {
                    //PRINTF("%d\n",dmic_value_buf[tx_cnt]);
                    PRINTF("TX:%d ' DMIC packet !\n",tx_cnt);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                                   CS_IDX_TX_VALUE_VAL,
                    //                                syn_head_array,
                    //                                2);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dmic_buf_pointer_uint8,
                                               BLE_TX_PACKET_SIZE);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BLE_TX_PACKET_SIZE;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                                CS_IDX_TX_VALUE_VAL,
                    //                                syn_end_array,
                    //                                2);

                    tx_cnt++;
                }
                else if((data_ready_flag == 1) & (tx_cnt >= DMIC_BUF_SIZE*2/BLE_TX_PACKET_SIZE))
                {
                    data_ready_flag = 0;

                    //without head test
                    //head_sended_flag = 0;
                    //end_sended_flag = 0;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uint8_t *)dmic_value_buf;
                    dmic_packet_num = 0;
                    tx_cnt = 0;
                    asr_flag = 0;
                    NVIC_DisableIRQ(DMIC_OUT_OD_IN_IRQn);
                    PRINTF("close od interrupt,init all flag\n");
                }
                    /*for(tx_cnt=0;tx_cnt < DMIC_BUF_SIZE*2/BLE_TX_PACKET_SIZE;tx_cnt++)
                    {
                        PRINTF("TX:%d ' DMIC packet !\n",tx_cnt);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dmic_buf_pointer_uint8,
                                                   BLE_TX_PACKET_SIZE);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BLE_TX_PACKET_SIZE;

                        PRINTF("TX:tx dmic watchdog refresh !\n");
                        Sys_Watchdog_Refresh();
                    }*/

#endif
                if((end_sended_flag == 0) & (data_ready_flag == 0))    //all dmic data have been sended over BLE
                {
                    PRINTF("TX:syn_end_array !\n");    //hhz
                    CustomService_SendNotification(ble_env.conidx,
                                                   CS_IDX_TX_VALUE_VAL,
                                                   syn_end_array,
                                                   4);
                    //end_sended_flag = 1;

                    head_sended_flag = 0;
                    end_sended_flag = 0;

                    dmic_buf_pointer_uint8 = (uint8_t *)dmic_value_buf;
                    dmic_packet_num = 0;
                    tx_cnt = 0;
                    asr_flag = 0;
                    PRINTF("close od interrupt,init all flag\n");
                }

                //PRINTF("TX dmic_value_buf\n");

                //for(tx_cnt=0;tx_cnt < DMIC_BUF_SIZE;tx_cnt++)
                //{
                //    PRINTF("%d\n",dmic_value_buf[tx_cnt]);
                //    Sys_Watchdog_Refresh();
                //}

                data_ready_flag = 0;
            }

            //Sys_Watchdog_Refresh();

        }    //connected

        Sys_GPIO_Toggle(3);

        /* Refresh the watchdog timer */
        Sys_Watchdog_Refresh();

        /* Wait for an event before executing the scheduler again */
        SYS_WAIT_FOR_EVENT;

    }    //while(1)
}    //main

     五、视频演示

1、室内机RSL10模组上电;

2、户外RSL10 sensor板上电;

3、启动PC处理程序,连接室内RSL10模组;

4、通过按键启动户外RSL10 sensor模组录音,录音数据通过BLE传输至室内RSL10模组,RSL10模组转接至PC,PC转百度语音识别引擎识别,识别结果返回PC,并做识别结果演示。

演示视频链接如下: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f4y1j7KW?share_source=copy_web

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MzEzNDMwNA==.html

    六、项目总结

     RSL10开发板撘载的多种sensor:例如IMU,DMIC,温度,湿度等传感器,在简单或者复杂环境下,可以同时采集多种数据用于数据分析,以找出环境与传感器的数据关系,从而方便电子设备辨别环境或者动作,实现电子系统对环境和动作的感知。相关的代码例程和sensor硬件DEMO,方便工程师将传感器集成进原来系统内,进而减少时间浪费,快速评估传感器,赞👍

本项目只完成了户外RSL10模组DMIC数据采集,DMIC数据BLE传输至室内RSL10模组,RSL10通过串口传输音频数据到PC,并通过百度语音识别引擎完成语音识别,并输出识别结果。剩余功能未完成。另DMIC数据以及传输可靠性还需优化,成功率较低。

OnSemi作品提交-BLE超低功耗声纹门锁 .doc

网友:
头一个用到了音频功能!

网友A:
语音采样率用的多少?8-bit还是16-bit?

感觉BLE要实时传输音频,带宽很吃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语音采样率用的多少?8-bit还是16-bit? 感觉BLE要实时传输音频,带宽很吃紧。

没做实时的,我用16bit 16khz配置。另外我的Python没用好,接收不稳定,要做实时就更不好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做实时的,我用16bit 16khz配置。另外我的Python没用好,接收不稳定,要做实时就更不好办了。

BLE语音实时传输,RSL10有一套remote mic sample 可以了解一下。时延低至40ms。采样率16kHz使用G722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E语音实时传输,RSL10有一套remote mic sample 可以了解一下。时延低至40ms。采样率16kHz使用G722编码 ...

那还不错,周末找时间试试

网友:
您好,我的DMIC 一直没有数据,我不太懂硬件,付费求助,我要的是DMIC进,OD出,DMA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