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烧写STM32F030单片机问题

楼主:
我从某宝上买了一个ARM V9仿真器,该设备与JlinkV9兼容。我画了一简单的板子,上面除了STM32F030C8T6单片机就是ASM1117 3.3V的电源芯片其它没有焊接。然后我使用了几次jlink就我发烧写了。后来换上一片新的单片机,只调试了一次就又不能用了。我还有一个简易的开源DAP,也是无法识别单片机。哪位知道是啥情况,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烧写器的问题还是什么其它问题。

Load "consttest\\consttest.axf"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G:\tmp\consttest\MDK-ARM\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6.46 , compiled May 23 2019 17:49:56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Dec 13 2019 11:14:50
Hardware: V9.70
S/N : 59768866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SWD speed too high. Reduced from 2000 kHz to 1350 kHz for stability
***JLink Error: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09:55:12

网友:
“使用了几次jlink就我发烧写了” 理解是使用几次,后,无法烧写了

说明驱动什么的正常

“cannot access memory”有可能是程序使用内存越界

“no contex-m sw device found” 检查一下仿真器和开发板的连接是否正常,或者测量一下开发板是否供电正常。

其他,参考一下这个

STM32F030无法正常烧写调试

网友:
谢谢,我的板子是因为摔了把电感松了。导致VCCA无法供电造成的

网友:
从乐电子科技,STM32F030F4P6 封装TSSOP20 微控制器八位 可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