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器电路图制作

楼主:
无线电遥控以其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无方向性等优点,应用于许多领域。但因电器复杂,发送设备庞大,调试困难等原因,所以在民用领域一直受到限制,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自制无线遥控器电路图,本电路主要用于电机控制方面,如玩具车上面,或其他一些对稳定性和可靠性不高的场合。

一、电机遥控路的工作原理

无线遥控器发射电路

如图为遥控发射电路。555集成块与R1、R2、RP1、VD1、VD2及C1组成一无稳态大范围可变占空比振荡器。图示参数的振荡频率为50Hz左右,通过RP1阻值的调节,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可达到1%一99%,由③脚输出50Hz方波信号。VT1及外围元件构成晶体稳频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选用27.145MHz。本电路采用石英晶体稳频,

工作可靠。VT1振荡产生的高频载波经555电路③脚的方波信号调制,由天线发射出去。

无线遥控接器收电路

下图为接收驱动电路。为简化接收电路,由VT2

外围元件构成超再生检波器,检出原方波调制信号。由C12、R7加至IC2的③脚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经VD3、VD4倍压整流,由VT3射随器输出平滑的直流电压。该电压的大小与发送的不同占空比信号波形有关,占空比大,电压高,经R11为VT4提供的偏置电流大,电机的转速高;占空比小,电压低,经R11为VT4提供的偏置电流小,电机转速慢。当占空比足够小时,VT3截止无输出,VT4因失去偏置而不导通,电机M停转。由此可得电机转速与占空比成正比关系。

二、元器件的选择

可用L110K型中周骨架,用Φ0.15高强度漆包线绕9匝,L2在L1的外层用同型号漆包线绕3匝,不用屏蔽罩,但需旋入磁芯。L3同L1制作。B用JAl2等金属壳谐振器,频率在27-29.8MHz。VT1、VT2、VT3均用3DG130D型NPN三极管,β》100。VT4选用3DD15D型大功率管。RFC用18uH色码电感。IC1的型号为NE555。IC2的型号为LM386。电容除标明的电解电容外均用CC1型高频瓷介电容。电阻均用1/8w碳膜电阻器。

三、电路的调试

先调发射机载频振荡器,高频扼流线圈RFC及晶振B暂不装上,使C4对地短路。调节R3阻值,使VT1的集电极电流为12mA,然后装上晶振B,此时电流会增至15mA左右,否则应仔细调节L1的磁芯,电路起振为止,去掉C4短路线。超再生检波的调试方法是用800Ω的高阻耳机串联一个10uF电容器跨接在VT2的发射极与集电极,用无感起子细调电位器RP2及线圈L3的磁芯,耳机中有明显响亮的“沙沙”声为止。下一步将发射机天线靠近接收机,接通通控开关S,微调发射机和接收机中线圈的磁芯,耳机中能听到清晰的工频声为止,然后拉开两机距离,再进一步细调。其余电路无须调试,装好后

正常工作。本电路能用于对工作稳定性 不是很好的场合,电路容易受外界信号的干扰,对于场合要求是可以满足。

一种无线电遥控发射、接收头(T630/T631)的制作方法。

电路介绍

无线电遥控发射头T630是一种内藏开线未经信号的微型发射机,其发射频率为265MHz,12V电源供电时,遥控距离为100M,工作电流仅为4mA,其体积为28X12X10mm。无线电接收头T631,一个内藏天线,象电视机高频头一样的接收、解调器,其典型工作电压为6V,守候工作电流为1mA,接收频率为265MHz,其体积仅为31X23X10mm。利用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制作出各种无线电遥控装置,具有微型化,传输距离远、耗电省、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能够方便地取代红外线、超声波发射及接收头。

无线电射头T630电路原理如图所示。电路四发射管V1及外围元件C1、C2、L1、L2等构成频率为265MHz超高频发射电路,通过环形天线L2向空中发射。天线L2采用镀银线或直径为1.5mm的漆包线,天线尺寸为24mm(长)X9mm(高)。三极管V1选用高频发射管BE414或2SC3355。

无线电遥控接收头T631电路原理如图所示。接收电路主要由V1、IC等组成,V1与C7、C9、L2等元件组成超高频接收电路,微调C9改变其接收频率,使之严格对准265MHz发射频率。当天线L2收到调制波时,经V1调谐放大出低频成分,再经V2前置放大后送入IC LM358,进一步放大整形后由LM358第7脚输出,该印刷电路板实际尺寸为31mmX23CC,天线尺寸为27mm(长)X9mm(高)。OUT为信号输出端,三极管V1选用BE415或2SC3355。电容C9可选用小型可调电容。IC选用LM358。

在发射及接收电路中为减小体积,所有电阻均选用1/8W或1/16W的金属膜电阻;电解电容亦用超小型电容,其它电容全部采用高频陶瓷电容。在焊接时元件引脚尽量剪短,使其紧贴电路板,电路板材料应选用高频电路板。

以下是两载采用声表面的收发装置,相对于前面的介绍的电路,具有更远的传输距离、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更易制作、调试,价格为

发射部分:

接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