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电量计求推荐,要方便焊接的,不要BGA或者CSP封装的,最好是SOT-23或者S...

楼主:
单节锂电池电量计求推荐,要方便焊接的,不要BGA或者CSP封装的,最好是SOT-23或者SSOP这种封装。要有IIC接口或者UART接口方便和MCU通讯。如果能省掉采样电阻, 那很好。哪个坛友用过的,推荐下

网友A:
电池保护芯片有SOT-23的,这种封装的计量IC好像没有见过

不用BGA或者CSP封装,

ADI有DFN封装6脚的LTC2941

网友:
LTC2942-1

网友B:
有电量计为啥还需要通信接口

MP5030QN方案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芯片有SOT-23的,这种封装的计量IC好像没有见过 不用BGA或者CSP封装, ADI有DFN封装6脚的LTC ...

单节的吗  不知道供货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量计为啥还需要通信接口 MP5030QN方案可以看看

为了让MCU控制LED显示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