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延时函数的四种方法

楼主:
普通延时

这种延时方式应该是大家在51单片机时候,接触最早的延时函数。这个比较简单,让单片机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来打发时间,经常用循环来实现,在某些编译器下,代码会被优化,导致精度较低,用于一般的延时,对精度不敏感的应用场景中。
//微秒级的延时
void delay_us(uint32_t delay_u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um;
  volatile unsigned int t;

  for (num = 0; num < delay_us; num++)
  {
    t = 11;
    while (t != 0)
    {
      t--;
    }
  }
}
//毫秒级的延时
void delay_ms(uint16_t delay_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um;
  for (num = 0; num < delay_ms; num++)
  {
    delay_us(1000);
  }
}
上述工程源码仓库:https://github.com/strongercjd/STM32F207VCT6/tree/master/02-Template
(提示:公众号不支持外链接,请复制链接到浏览器下载)

图片
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具有很高的精度,我们可以配置定时器中断,比如配置1ms中断一次,然后间接判断进入中断的次数达到精确延时的目的。这种方式精度可以得到保证,但是系统一直在中断,不利于在其他中断中调用此延时函数,有些高精度的应用场景不适合,比如其他外设正在输出,不允许任何中断打断的情况。

STM32任何定时器都可以实现,下面我们以SysTick 定时器为例介绍:

初始化SysTick 定时器:
/* 配置SysTick为1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0);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上述工程源码仓库:https://github.com/strongercjd/STM32F207VCT6/tree/master/02-Template
(提示:公众号不支持外链接,请复制链接到浏览器下载)

图片
查询定时器

为了解决定时器频繁中断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定时器,但是不使能中断,使用查询的方式去延时,这样既能解决频繁中断问题,又能保证精度。

STM32任何定时器都可以实现,下面我们以SysTick 定时器为例介绍。

STM32的CM3内核的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SysTick定时器,SysTick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时,将从RE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在这里我们选用内部时钟源120M,所以SYSTICK的时钟为(120/8)M,即SYSTICK定时器以(120/8)M的频率递减。SysTick 主要包含CTRL、LOAD、VAL、CALIB 等4 个寄存器。

▼CTRL: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图片

▼LOAD:自动重装载除值寄存器
图片

▼VAL:当前值寄存器
图片

▼CALIB:校准值寄存器
使用不到,不再介绍
代码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000/8*nu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8*nm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上述工程源码仓库:https://github.com/strongercjd/STM32F207VCT6/tree/master/04-Delay
(提示:公众号不支持外链接,请复制链接到浏览器下载)
图片
汇编指令

如果系统硬件资源紧张,或者没有额外的定时器提供,又不想方法1的普通延时,可以使用汇编指令的方式进行延时,不会被编译优化且延时准确。

STM32F207在IAR环境下
/*!
 *  @brief   软件延时
 *  @param  ulCount:延时时钟数
 *  @return none
 *  @note   ulCount每增加1,该函数增加3个时钟
 */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SysCtlDelay\n"
          "    bx      lr");
这3个时钟指的是CPU时钟,也就是系统时钟。120MHZ,也就是说1s有120M的时钟,一个时钟也就是1/120us,也就是周期是1/120us。3个时钟,因为执行了3条指令。
使用这种方式整理ms和us接口,在Keil和IAR环境下都测试通过。
/*120Mhz时钟时,当ulCount为1时,函数耗时3个时钟,延时=3*1/120us=1/40us*/
/*
SystemCoreClock=120000000

us级延时,延时n微秒
SysCtlDelay(n*(SystemCoreClock/3000000));

ms级延时,延时n毫秒
SysCtlDelay(n*(SystemCoreClock/3000));

m级延时,延时n秒
SysCtlDelay(n*(SystemCoreClock/3));
*/

#if defined   (__CC_ARM) /*!< ARM Compiler */
__asm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SysCtlDelay;
    bx      lr;
}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IAR Compiler */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SysCtlDelay\n"
       "    bx      lr");
}

#elif defined (__GNUC__) /*!< GNU Compiler */
void __attribute__((nake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     SysCtlDelay\n"
       "    bx      lr");
}

#elif defined  (__TASKING__) /*!< TASKING Compiler */
/*无*/
#endif /* __CC_A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