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动手移植RT-Thread到国产MCU

楼主:
现在芯片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很多厂商也在不断的找替换方案。以ST为例,一个芯片涨了十几倍。蛋疼。。。。
最近刚好有机会拿到国产芯片MCU--兆易创新的评估板(GD32350R)。板载资源如下:
硬件        描述
芯片型号        GD32F350R8T6
CPU        ARM Cortex M4
主频        108M
片内SRAM        16K
片内FLASH        64K
下载器        GD-Link

拿到这个板子,首先肯定是去看看RT-THREAD是否已经包含这个BSP了,答案:没有这个GD32F350系列的BSP。那必须把他移植个RTT,然后PR一个BSP上去才行。

移植M系列的BSP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环境搭建
BSP基础工程
系统时钟
串口驱动
验证工程
完成BSP总结。
环境搭建
GD-Link编程器:
板载有GD-Link适配器。
GD-Link编程器软件(GD Link Programmer),官网下载链接: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7
因为GD-Link,其实就是一个CMSIS DAP Debugger,所以我在移植过程中直接使用KEIL IDE进行调试,没有GD Link Programmer。
安装KEIL5。
安装GD32350的pack:GigaDevice.GD32F30x_DFP.2.1.0.pack,官网下载链接: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7
串口助手 - XShell。
BSP基础工程
其实移植RT-THREAD到一些比较通用的内核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可以投机取巧。那接下来告诉你怎么投机取巧移植RT-Thread到国产MCU。
本文只适配KEIL5的环境,GCC、KEIL4和IAR环境不做讲解。
基础模板:首先看看RT-Thread代码仓库中已有的BSP已存在GD的多款芯片,Cortex-M3内核,Cortex-M4内核,RISC-V内核。而我要移植的是Cortex-M4内核。在原有的BSP中,gd32450z-eval就是一个Cortex-M4内核,所以只需要把它复制一份,并修改文件名为:gd32350r-eval。这样就有一个基础的工程。然后就开始增删改查,完成最终的BSP。

配置Kconfig:修改根目录的Kconfig文件,修改内容如下图。①修改成对应的SOC名字,②因为GD32350R不包含SDRAM和只有两路串口,所以去除不相关的配置。

链接脚本:修改KEIL5的连接脚本,因为GD32F350R8T6的flash大小为64K,SRAM大小为16K。所以要进行修改。其实这一步不修改也是可以的,可以在KEIL中设置,修改内容如下图:

修改库:
下载官方的库文件,下载链接: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7?kw=GD32F3
删除BSP的Libraries目录下除了SConscript文件的其他内容
然后解压复制目录(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2.0.2\SDK v2.0.2\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Firmware)下的所有内容到BSP中Libraries目录的文件。

修改Libraries中SConscript文件。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KEIL的模板工程。双击:template.uvprojx,如下图:

修改工程名:

修改FLASH和RAM的配置:

修改为对应芯片设备:

修改可执行文件名字:

修改优化等级为O3:

修改默认调试工具:CMSIS-DAP Debugger。

修改编程算法:GD32F3x0 FMC。

修改驱动文件夹,在drivers目录中除了board.c,board.h和SConscript文件保留,其他的全部删除。然后添加两个文件:drv_usart.c和drv_usart.h。

修改驱动文件夹下的脚本SConscript。

添加gd32f3x0_libopt.h文件到BSP的drivers目录中,gd32f3x0_libopt.h存在固件库路径:\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2.0.2\SDK v2.0.2\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Template。

menuconfig配置。
关闭套接字抽象层。
-> RT-Thread Components
    -> Network
        -> Socket abstraction layer
            [ ] Enable socket abstraction layer
关闭网络设备接口
-> RT-Thread Components
    -> Network
        ->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 ] Enable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关闭LWIP协议栈
-> RT-Thread Components
    -> Network
        -> light weight TCP/IP stack
            [ ] Enable lwIP stack
关闭libc接口
-> RT-Thread Components
    -> POSIX layer and C standard library
        [ ] Enable libc APIs from toolchain
关闭虚拟文件系统
-> RT-Thread Components
    -> Device virtual file system
        [ ] Using device virtual file system
重新生成MDK5的工程,在env中执行:scons --target=mdk5.
> scons --target=mdk5
scons: Reading SConscript files ...
scons: done reading SConscript files.
scons: Building targets ...
scons: building associated VariantDir targets: build
CC build\applications\main.o
CC build\drivers\board.o
CC build\drivers\drv_usart.o
CC build\kernel\components\drivers\misc\pin.o
CC build\kernel\components\drivers\serial\serial.o
CC build\kernel\components\drivers\src\completion.o
CC build\kernel\components\drivers\src\dataqueue.o
....
....
AS Libraries\CMSIS\GD\GD32F3x0\Source\ARM\startup_gd32f3x0.o
CC Libraries\CMSIS\GD\GD32F3x0\Source\system_gd32f3x0.o
LINK rtthread-gd32f3x0.elf
fromelf --bin rtthread-gd32f3x0.elf --output rtthread.bin
fromelf -z rtthread-gd32f3x0.elf
scons: done building targets.
修改board.h中ram的大小配置。将128修改为16即可。

编译测试。双击:project.uvprojx文件

如果编译报如下错误,将所有的#include <gd32f4xx.h>修改为#include <gd32f3x0.h>。

然后就可以正常编译通过:
系统时钟

提供给系统的是采用GD32的SysTick,代码如下,然后再rt_hw_board_init()函数初始化SystemClock_Config()。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通过keil进行在线调试,看看是否可以跑到main.c中。在main函数加个断点。然后全速执行,可以看到执行到我们设置的断点停住了,移植基本完成。

串口驱动

一个基本的BSP中,串口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还需要编写串口驱动
在GD32F350中有两组驱动:UART0和UART1。
在RTT中只需要对接好串口框架中的(struct rt_uart_ops)即可。
static struct rt_uart_ops usart_ops =
{
    gd32_usart_configure,
    gd32_usart_control,
    gd32_usart_putc,
    gd32_usart_getc,
    gd32_usart_dma_transmit,
};
具体的代码就不过多描述,后面作者再出一篇串口驱动框架的文件。
配置完串口,如果串口输出如下log,说明BSP已经制作完毕。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4.0.4 build Jun 22 2021
2006 - 202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msh >
验证工程
输入如下命令。查看是否有输出。

完成BSP总结

关于RT-THREAD的移植还是比较方便的,主要是复杂地方官方都已经做好了,如调度器。
而作者移植的Cortex M4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内核,rtt提供的libcpu已经包含了相关的内容,所以无需造轮子。
关于GD这款芯片的评价,我觉得官方提供的库中,API太不优雅了。这个是指的改进的,就好比一个GPIO的API就多达15个。
在上述中内容,除了适配了串口驱动,我还是适配了GPIO驱动,由于资源的问题,其他驱动我就没在适配了。
关于兆易创新的GD32350R评估板的BSP目前我也已经提交到了RT-THREAD,应该过几天就可以merge到主仓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