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CD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
图中是一个LCD供电电路,5V升压到9.6V是正常的升压电路,想请教下+18V和-7.5V的生成原理。

网友A:
『想请教下+18V和-7.5V的生成原理。 』

+18V是靠倍压整流获得。-7.5V也是靠倍压整流获得,只不过这个倍压整流输出的是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18V和-7.5V的生成原理。 』 +18V是靠倍压整流获得。-7.5V也是靠倍压整流获得,只不过这个倍 ...

学习指点,去研究下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指点,去研究下倍压整流电路

以前我曾在本论坛发过《整流杂谈》,共8篇,其中整流杂谈(七)整流杂谈(八)讲到过倍压整流。若有兴趣,不妨看看。

网友:
有点意思,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电荷泵,手机里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