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液晶接口的困惑

楼主:
一款TFT液晶,驱动芯片ST7735,单片机可接5V或3.3V电源,当使用3.3V时,液晶各管脚用电阻分压得到3V电平,液晶显示正常,现在把单片机换成5V电源,液晶电源3.3V,各接口管脚改变分压电阻,仍然保证得到3V逻辑电平,但是,除了背光亮,液晶不显示,以为液晶坏了,恢复成3.3V系统,显示正常,已经反复几次了,就是不显示,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注意区分LCD屏的IO性质,输入需要3V逻辑,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而输出需要直连,不能再分压了。对于转换后的电平,用示波器观察是否符合3V逻辑。

网友:
LCD不需要输出数据,单片机发送数据给LCD就可以了,已经确保LCD管脚是3.3V逻辑。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正常,时序有无变化。

网友:
仔细检查,还是有电压不匹配的地方。Q7是干什么的?

网友:
I2C 总线的 SDA 和 CLK 线上一般会有一个上拉电阻。

检查下 SDA 和 CLK 对应节点的波形,看电平是否正确。

另外,SDA 线上的数据是双向的,因此简单的分压电路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即 5V 驱动 3.3V 也许能正常工作,但 3.3V 驱动 5V 的时候可能就有问题了。

建议考虑电平转换电路,至少 SDA 线要考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I2C 总线的 SDA 和 CLK 是开漏输出,线上必须加一个上拉电阻,否则等于不存在。

楼主加的电路改变了开漏输出电阻值。看这个上拉电阻电路应该在液晶屏那边,上拉是接到3.3V了。

既然CPU的输出是开漏输出,输出最终电压还是要靠上拉电阻。

可以直接去掉加的这些分压电阻试下。

LCDCS LCDRST 还是可以考虑分压,选择推挽输出。

网友:
诸位的回复开阔了我的思路,看来不能简单的电阻分压来匹配电平,还是要用个电平转换芯片。

那个Q7是控制背光的,倒是没有影响。

网友:
分压实现电压,对于电压匹配问题可不能草草了事,要不要那么多电平转换芯片何用。

网友:
口线配置为“开漏输出”,R7,R8,R9,R10短接或用0欧代替,R31,R32,R33,R34由接地改为接3.3V

网友:
5v电平可以直接被3.3v I/O识别,但是反过来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