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Pi-HM Nano,玩转鸿蒙“碰一碰”】-5-编译异常疑问①

楼主:
小熊派HarmonyOS编译疑问-1

我想基于D4_iot_tcp_sever这个例程,实现Webserver的功能。然后尝试移植一些代码进去,编译时报错找不到我需要调用的函数,情况如下:

1、close()

源码加在while循环最后,编译能够正常通过

但是把close()加在while编译就会报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close'

2、其次我还想调用read()和write()

与clsoe()一样都应该包含在下面这个路径sockets.h中,但是编译后也是和close()一样报错

vendor\hisi\hi3861\hi3861\third_party\lwip_sack\include\lwip\sockets.h

上面两问题,有大佬能解答一下我程序哪里不对?怎么能调用到sockets.h 下的close、read、write。

看Hi3861的lwip开发指南看到这个须知,记录一下

网友A:
close() 放在 while(1){ ... } 死循环后面,不可能被调用,于是编译器优化代码就给扔掉了。

报错的原因是你项目用的库文件里面不包含 close 这个函数,自然无法链接。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ose() 放在 while(1){ ... } 死循环后面,不可能被调用,于是编译器优化代码就给扔掉了。 报错的原因 ...

感谢解答,终于知道为啥close()放在while后面会编译通过了。感谢大佬,现在都换成lwip_close()、lwip_recv()、lwip_write()了。这样也不用改头文件,就能被调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