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测评:点亮你的LED——GPIO与PWM、及PWM的疑问

楼主:
一、点亮你的RGB灯:

从原理图看出LED低电平亮:我们可以用通用IO口点亮还可以将GPIO复用为PWM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①GPIO方式: (以PA7为例)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IO口: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引脚初始化:
 csi_gpio_pin_init(&r, PA7);
//设置引脚输出方向:
csi_gpio_pin_dir(&r, GPIO_DIRECTION_OUTPUT);
//设置引脚电平: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了解完主要的API后我们在主函数创建一个led任务,在任务重初始化,接着每1000ms调用led样式刷新函数(也就是一秒切换一个led颜色).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aos_task_new("demo", demo_task, NULL, 10 * 1024);
    aos_task_new("led_task", led_task, NULL, 1 * 1024);
    return 0;
}

static void led_task(void *arg)
{
    led_pinmux_init();
    while(1)
	{
	    aos_msleep(1000);
	    led_refresh();
	}
}
void led_refresh()
{
    g_ctr++;
    if(g_ctr  == 3)
	g_ctr = 0;
    if(g_ctr  == 0)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LOW);
	}

    else if(g_ctr == 1)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else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

②PWM方式:
//设置引脚功能复用为PWM模式:
csi_pin_set_mux(PA7, PA7_PWM_CH7);

//初始化PWM:
csi_pwm_init(&r, 0);

//配置PWM周期、有效电平时间和有效电平极性:
    csi_pwm_out_config(&r, 7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使能PWM
 csi_pwm_out_start(&r, 7 / 2);
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占空比差不多为100/300即33.3%

    然后我们在main函数依然创建一个led任务,led刷新函数里没5ms对g_ctr++或--,取决于dir值,dir就要用到刚刚的控制台用户自定义命令了,在控制台对dir值修改可以改变呼吸灯的变亮或变暗。
static void led_task(void *arg)
{
        led_pinmux_init();
        while(1)
    {
	    aos_msleep(5);
	    led_refresh();
    }
}
void led_pinmux_init()
{
          // 7

    csi_error_t ret;
        csi_pin_set_mux(PA7, PA7_PWM_CH7);
        csi_pin_set_mux(PA25, PA25_PWM_CH2);
        csi_pin_set_mux(PA4, PA4_PWM_CH4);
        ret = csi_pwm_init(&r, 0);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7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ret = csi_pwm_out_start(&r, 7 / 2);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25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2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ret = csi_pwm_out_start(&r, 2 / 2);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4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4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ret = csi_pwm_out_start(&r, 4 / 2);
        if(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csi_pwm_out_stop(&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

/***************************/
void led_refresh()
{
        switch(dir)
    {
    case 0:
	    g_ctr++;
	    if(g_ctr == 300)
	{
	        g_ctr = 0;
	}
	csi_pwm_out_config(&r, 1, 300, g_ctr, PWM_POLARITY_HIGH);
	break;
    case 1:
	g_ctr--;

	if(g_ctr == 0)
	    {
		    g_ctr = 300;
	    }
	csi_pwm_out_config(&r, 1, 300, g_ctr, PWM_POLARITY_HIGH);
	 break;
    default:
	g_ctr++;
	if(g_ctr == 300)

	    {
		    g_ctr = 0;
	    }

	csi_pwm_out_config(&r, 1, 300, g_ctr, PWM_POLARITY_HIGH);
	 break;
    }
}

/*****************/
void mycmd_func(char *wbuf, int wbuf_len, int argc, char **argv)
{
        extern uint dir;
         dir = atoi(argv[1]);
}

可以看到输入test 0时亮度逐渐变暗,test 1反之。

二、舵机:

    就是利用PWM设置周期为20ms=20000us,根据占空比的大小舵机改变角度。

void mycmd_func(char *wbuf, int wbuf_len, int argc, char **argv)
{
   csi_pwm_out_config(&r, 4 / 2, 20000, atoi(argv[1]), PWM_POLARITY_HIGH);

}

    在命令行改变高电平的时间,在500us-2500us之间对应0-180°,1500us是90°的位置。

三、关于PWM几点疑惑:

在设置PWM的配置时用的是:

    其中4/2的4是通道4,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2,这么说的话,4/2和5/2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结果都是整形2),也就是说通道5如果配置为PWM输出的话,那这两个引脚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查看手册发现有4个引脚为CH4,5:我们全部配置为PWM 模式:

接上逻辑分析仪:

结果真的一模一样,周期占空比都是一样的,哎就很奇怪,不知道哪的问题。。。或是SDK的问题。

网友A:
看到逻辑分析仪的界面,我就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逻辑分析仪的界面,我就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了~

哈哈最便宜的哪款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但就是想不懂为什么通道一模一样

网友:
PWM的例程是在哪找到的?

网友:
这是csi_pwm_out_config函数的官方介绍

https://occ.t-head.cn/document?temp=PWM&slug=c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