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芯片荒,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凌特的这款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SOT...

楼主:
现在是芯片荒,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凌特的这款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SOT-23封装,2-4.4V可以升降压到3.3V  这样就可以充分的利用锂电池的容量

网友A:
好像不太好找  体积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好找  体积都太大

凌特这颗物料太贵了  而且有断货的风险

网友C:
怕断货,可以改电路,用MC34063,这种芯片不好断货吧,涨价也涨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断货,可以改电路,用MC34063,这种芯片不好断货吧,涨价也涨不多少

根本放不下啊。。。不能比SOT-23封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凌特这颗物料太贵了  而且有断货的风险

像这种产品  国产确实不多  要不就是体积太大  所以设计还是得从系统上改方案

网友D:
我找了一圈 没找到 不过有一些SOT23-6的电荷泵,需要改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一圈 没找到 不过有一些SOT23-6的电荷泵,需要改方案。

分享下

网友B:
网上没找到规格书  你把规格书贴出来下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一圈 没找到 不过有一些SOT23-6的电荷泵,需要改方案。

你这个只是升压芯片   我要的是升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没找到规格书  你把规格书贴出来下咯

百度”XA2320B“第二个结果就是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升压芯片   我要的是升降压

另外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升压不是降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升压不是降压的?

谢谢版主  很给力  你说道电荷泵和LTC1517这种芯片 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很给力  你说道电荷泵和LTC1517这种芯片 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他俩都是电荷泵升降压芯片,具体参数你自己对比吧。

网友:
LTC1517ES5-3.3升降压IC 在输出3.3V负载为100uA的时候 会拉低输入电压多少V?(输入电压是单节锂电池电压,电压在3-4.2V之间)

如果换成XA2320B同等的输出和负载  输入的电压会不会拉低的更少?因为我需要监测电池电压,DC-DC电压拉低了电量就不准了,不过应该可以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