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在线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下图是我的运放电路,刚上电时,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下面运放7号引脚输出VOUT不为0,大概在-14V左右,请问这是为什么。而且运放很容易发烫。AD2是采样口

网友A:
『而且运放很容易发烫』

运放输出电压不对且运放发烫,恐怕是你的焊接有错误,输出端(7脚)短路到了电源负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运放很容易发烫』 运放输出电压不对且运放发烫,恐怕是你的焊接有错误,输出端(7脚)短路到了电源 ...

我用万用表测过 没有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过 没有短接

你的这片运放,也有可能已经损坏。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换一片试试。

网友C:
R23、R13、R15是否存在虚焊,导致运放开环,

至于运放发烫查看输出是否存在短路,或者所带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片运放,也有可能已经损坏。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换一片试试。

我换了好几片  测的都是这个-14V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3、R13、R15是否存在虚焊,导致运放开环, 至于运放发烫查看输出是否存在短路,或者所带负载是否过重 ...

我 重新测了一下 发现没有虚焊

网友:
不知道你那几个ref是什么情况

网友:
AD2到下面运放的6脚之间少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好几片  测的都是这个-14V 不知道为什么

『我换了好几片  测的都是这个-14V 不知道为什么』

你测量过 AD2 这点的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好几片  测的都是这个-14V 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 AD2 这一点,还应该测量一下 U8B 的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

网友:
限流电阻都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