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导场分析动态演示图

楼主:
电磁场表面分布图  强弱分析

网友A:
要是没有中间那条缝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中间那条缝会怎么样?

为了切割  分布电场大小   左右分量比调节

网友B:
这种软件才是产业根本,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仿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件才是产业根本,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仿真系统。

有估计时间上还得在沉淀沉淀    一时半会儿估计有点懒   画PCB  倒是有不少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