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5KHZ卡的读写模块电路如何仿真一下 信号的接收过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125KHZ卡的读写模块电路如何仿真一下 信号的接收过程,电路如下图所示,有没有给下图中天线L1 加信号的仿真信号源  ,比如在MULTISIM 中用什么信号源 ?

网友:
『请问125KHZ卡的读写模块电路如何仿真一下 信号的接收过程』

该电路中L1接收信息(不是信号!),显然是发出的信息,你不把包括在内,如何仿真?

网友:
其实,读 卡 过程已经在你发的另一个关于滤波的帖子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那个帖子里面,你贴出来一幅检波后的波形图,还问某个电容是否能够通过检波后的信号。那幅波形图的第二行波形,恰说明读卡器是如何读出 卡 发出的信息的。

网友:
『有没有给下图中天线L1 加信号的仿真信号源』

给 L1 加信号的是S8050和S8550,这就是给 L1 加信号的信号源。

给S8050和S8550加信号的是R1。给R1加信号的,是图中右上角那个芯片,施加到R1右端。

网友A:
先不要急于仿真这个电路,建议把读卡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再说。具体一点,你发的那个滤波帖子里面第二幅图片的第二行波形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别对我说你找不到那个滤波帖子了。

那个帖子里面的滤波电路与本帖不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本帖是半波检波(整流),那个帖子是倍压检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急于仿真这个电路,建议把读卡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再说。具体一点,你发的那个滤波帖子里面第二幅图片的 ...

感谢,第二行波形?您 是说包络波形吗,那个我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第二行波形?您 是说包络波形吗,那个我懂了。

『您 是说包络波形吗,那个我懂了。』

未必。

这个包络波形是如何产生的?须知S8050和S8550始终在工作,输入S8050和S8550这个串联推挽电路的信号始终存在。为什么第二行波形成了断断续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 是说包络波形吗,那个我懂了。』 未必。 这个包络波形是如何产生的?须知S8050和S8550始 ...

好的。我再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