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MOS代替三极管降低漏电流

楼主:
低压MOS代替三极管降低漏电流

网友A:
这个取决于电路,很多情况下三极管漏电流并不比MOS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决于电路,很多情况下三极管漏电流并不比MOS大!

确实啊  毕竟电流那么小 33mA   内阻0.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