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发射功率不够(比如不够0dbm),可以从哪些角度解决?阻抗已经是50欧姆.

楼主:
CC2540发射功率不够(比如不够0dbm),可以从哪些角度解决?阻抗已经是50欧姆.

网友A:
可以增加CCC2590吗?

网友:
图片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CCC2590吗?

PA放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CCC2590吗?

有没有自带PA放大增益可调的蓝牙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自带PA放大增益可调的蓝牙芯片

有啊,但蓝牙规范不然你大功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啊,但蓝牙规范不然你大功率啊,

什么?蓝牙规范不能PA放大  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蓝牙规范不能PA放大  你的意思

传统蓝牙设备的最大发射功率可分为3个等级:Classl为100mW(20dBm),Class2为2.5mW(4dBm),Class3为1mW(odBm)。

一般的蓝牙设备是Class2等级,就是输出功率不能大于4dBm。

网友:
CC2540发射功率不够,你是怎么测试的,得用频谱仪测量,CC2540还得写入相应的测试程序。

如果测试程序没有问题,输出功率不够就是射频输出的巴伦电路没有做好。这也是CC2540硬件设计最难的部分。

网友:
楼上网友 蓝雨夜 说的是 CC2590 2.4G功率放大芯片。具体的设计参考TI官网。

https://www.ti.com/tool/CC2541-CC2590EM-R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C2540发射功率不够,你是怎么测试的,得用频谱仪测量,CC2540还得写入相应的测试程序。 如果测试程序没 ...

您好   有很多蓝牙芯片集成了巴伦电路   比如nordic的52832这种芯片  射频只需要拉一根天线就可以   这种芯片会不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有很多蓝牙芯片集成了巴伦电路   比如nordic的52832这种芯片  射频只需 ...

对于不是专门搞高频的工程师来说是非常好的。

网友:
你给我发站内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能回复。

在这里给你回复一下。

我真的也不会什么,你问的问题我碰巧知道一些,我不用QQ或微信的。有问题就在论坛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是专门搞高频的工程师来说是非常好的。

有巴伦电路是不是意味着直接外围拉一根天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