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摆放零件时旁边零件会跟着移动

楼主:
AD15  PCB中摆放零件时旁边零件会跟着移动,如我把R122向右移动时,R122右边的零件全部都会向右边移动,还有同一排位置的零件有推出去的,求助,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把这些元件组合了,右键解除组合,关闭所有

网友A:
切换器件推挤模式,快捷键(R或者Ctrl+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器件推挤模式,快捷键(R或者Ctrl+R)

我用的是AD20

网友:
没有组合,就是我移动一个向左或是向右,旁边的也跟着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器件推挤模式,快捷键(R或者Ctrl+R)

没用,我是把这些零件摆放好,想调整一下间距,不知道为什么,我移动一个零件向左或向右,旁边的零件会随着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我是把这些零件摆放好,想调整一下间距,不知道为什么,我移动一个零件向左或向右,旁边的零件会随 ...

在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