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的蓝牙电子产品的EMC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锂电池供电的蓝牙电子产品的EMC测试  比如要拿去检测所测试一款蓝牙2.4G的产品,那EMC标准是什么?EMI来说产品本身有效信号就是2.4G的高频信号,是不能超过2.4G就算合规吗?这种不连接市电只用3.7V锂电池供电的产品也要做传导测试吗?

网友:
应该包括电池类EMC检测标准和一般的电磁兼容EMC检测标准

网友:
具体按检测标准为依据,要提前研读,

国内所采用的EMC检测标准为:GB4343 .1& 2, GB17625.1 & 2,这些标准都说明了测试场地、设备、方法。

网友A:
一般要准备一些资料

比如, 蓝牙部分使用说明书,技术条件,建立技术资料,原理图,线路图,方框图。
主要还有 关键元器件部件,模块等或原材料清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准备一些资料 比如, 蓝牙部分使用说明书,技术条件,建立技术资料,原理图,线路图,方框图。 ...

传导应该是不用测试才对   主要是针对电源  而我的底座是外部适配器供电的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导应该是不用测试才对   主要是针对电源  而我的底座是外部适配器供电的   5 ...

这个要看电池充放电对系统的干扰,楼主的产品虽然充放电电流小,是否测试要根据标准进行

不是自己意愿和假象的

网友:
一般地,标准在进行这方面测试时,会在进行电池包的传导发射测试时,可以选择充电和放电过程之一,并选择正常工作电流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