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短路问题,一路外设短路引起其他共地的模块损坏,牛人请进来把脉一下

楼主:
如上图,TVS管SMAJ58A由于性能下降,变为低阻态(也可能击穿短路)后,48V电源的电流突然增大,随后48V-5V的DCDC模块的5V输出失效,5V供电的ARM核心板短路,还有其他5V模块的输出端口被打坏。正常分析,如果SMAJ58A短路,那其他模块的48V输入也短路,不会打坏其他模块。难道是因为共地的原因,短路的浪涌电流起了什么不好作用,使得这些模块被打坏?

网友A:
如果是短路还好,不会损坏5V模块,就怕击穿

5V模块输入端加个tvs保护,另外最好使用5V隔离的电源模块,按模块的使用条件来设计

网友B:
48V电机电源使用要非常注意,要很好的隔离型DC/DC才可以。而且要在DC/DC前加保护。

我猜楼主的DC/DC不是隔离的。 另外只用SMAJ58A做保护也不可以。

网友C:
应该是共地引起的,功率回路与信号回路应单点共地,电机驱动板是功率地,其它是信号地,共地点要在干净的点共在一起。DC/DC输出5V也应该增加一些保护功能。

网友D:
你的电路是为共地,不是因为“共地”才造成的,这话有点绕啊,因为你的电路中有-48V电压存在,共地固态继电器失效,造成+48V对-48V电源短路,其它电路因为有一条地线,可以通过-48V形成回路,所以就把整个电路都弄坏了。

网友E:
我认为主要是电机自感反串到了电源,导致TVS损坏,同时烧坏其它模块。

建议在48V的TVS后串联一个功率电感即可,这样TVS+电感几个防止感性负载自感的反串。

花费最少。一般是防止电源浪涌,在TVS前加电感,但这里明显是后向通道引起的,例如电机在运行期间断电或未停止就反转,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不排除48V电源有过大的超压脉冲(或浪涌)。

网友F:
楼主的电路供电部分只是个框图,看不出具体怎么的供电的,

要注意的是电机的电源和系统的电源要进行隔离

TVS只是吸收瞬间电压升高的尖峰,并不能稳压电机启停造成的干扰应该是电压波动,不能用这个TVS来解决。

还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切换时的拉弧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48V回路存在尖峰,摧毁TVS后使48-5V电源损坏并导致负载电路过压进一步摧毁其中的敏感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短路还好,不会损坏5V模块,就怕击穿 5V模块输入端加个tvs保护,另外最好使用5V隔离的电源模块,按 ...

奇怪就这在,如果是48V短路的话,应该是5V模块没有输入了,短路电流也不会从5V模块流过,奇怪的是,5V模块都是输出端口被打坏了,成低阻抗了。输入端口从阻抗测量值看,倒是没有坏。所以,这个局部短路造成其他共地模块损坏的机理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电机电源使用要非常注意,要很好的隔离型DC/DC才可以。而且要在DC/DC前加保护。 我猜楼主的DC/DC不是 ...

DCDC确实不是隔离的,是用了LM5576自己搭建的一个48转5V电源模块。后续改进会使用隔离的DCDC。我这个48V的电机是个2000W级别的电机,反向影响多母线电压确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是为共地,不是因为“共地”才造成的,这话有点绕啊,因为你的电路中有-48V电压存在,共 ...

不好意思,示意图的48V-和48V+代表的是48V输出的电池正负极,不是-48V。所以,这里的48V-是电池的负极,当做系统的“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地引起的,功率回路与信号回路应单点共地,电机驱动板是功率地,其它是信号地,共地点要在干净的点 ...

小弟不才,冒昧的请教一下。功率地和信号地共地的话,短路对信号地有什么破坏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主要是电机自感反串到了电源,导致TVS损坏,同时烧坏其它模块。 建议在48V的TVS后串联一个功率电 ...

TVS管损坏确实是电机自感引起的。TVS管是接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的,从破坏的过程看,5V电路模块不像是被电机的自感打坏的,因为每次都是TVS管烧穿后,才引起5V模块的损坏,而且都是损坏这些模块芯片的输出端口,输入端口反倒测量阻抗值没有异常。目前,判断是功率部件短路引起共地的弱电模块受损,但是为什么会受损,小弟没有分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供电部分只是个框图,看不出具体怎么的供电的, 要注意的是电机的电源和系统的电源要进行隔离 ...

TVS管确实不能解决电机启停干扰,继电器是用的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不存在触点拉弧现象。具体的现象是,每次TVS管击穿短路,总会造成5V模块的受损,直观上就是TVS管这里局部短路,电流突然过大,造成了这些共地的5V模块的损坏,但是为什么损坏,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你在电机上并个1UF/200v电容(最好串个6-10欧姆电阻)看看效果。

这是个复杂的损坏过程,你自己分析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每分析,就是TVS在初始击穿后按理能回复,可是由于能量太大吸收不完导致输入电源波动:这时的现象是瞬间电压低电流大,所以电源会动态补充很大的能量,导致TVS最终烧毁,同时这个“浪涌”导致了5V模块损坏。

如果其它回路正常,可以考虑5v模块输入也加个电感或电阻,减少这个瞬时的冲击,无论冲击是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不才,冒昧的请教一下。功率地和信号地共地的话,短路对信号地有什么破坏性的影响?

有些设计不方便做隔离,基本都会有功率地和信号地共一个地的情况,这时就要求PCB设计时将功率地和信号地分开走线,然后找一个合适的点共在一起。如果走线合适,即使功率电路发生短路也不会引起信号部分器件损坏。

网友:
换隔离电源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