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脉冲的形式给电池充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楼主:
用脉冲的形式给电池充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网友:
铅酸电池用脉冲充电可以去硫化

网友:
一般大电流充电都是采用的脉冲充电,控制回路比较简单,电压适应范围宽。

另外可以有效防止电池极化效应,增加充电效率。

缺点是容易产生电磁辐射,对外有一定的电磁干扰,EMC比较讲究。

脉冲和恒流比较,恒流电路更简单些。

网友A:
电压到4.2V时,电池不一定充满,需要最后的收尾电流,收尾电流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B:
控制最后的电流和电压,如果只能控制电流也可以,不超过0.001C,进入收尾阶段,并根据电压定时关断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到4.2V时,电池不一定充满,需要最后的收尾电流,收尾电流怎么控制的呢

1/10*恒流=0.1*20mA=2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最后的电流和电压,如果只能控制电流也可以,不超过0.001C,进入收尾阶段,并根据电压定时关断输出。

0.0001*0.02=0.02mA   明显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