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单片机ADC启用DMA后无法中断了

楼主:
我使用STM32Cube开启了STM32F030C8T6单片机的ADC且启用DMA,然后启用了中断。

 但是,程序无法中断。而且也没有程序库没有启动代码,只有HAL_ADC_Start_DMA这样的代码。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ADC global interrupt.
  • */
  • void ADC1_IRQHandler(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RQn 0 */
  • HAL_GPIO_WritePin(LED2_GPIO_Port,LED2_Pin,GPIO_PIN_RESET);
  • /* USER CODE END ADC1_IRQn 0 */
  • HAL_ADC_IRQHandler(&hadc);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RQn 1 */
  • /* USER CODE END ADC1_IRQn 1 */
  • }

网友:
跟上一篇帖子应该是一样的问题吧?实在不行拿个例程研究一下看看。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