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下附图中鞭状天线原理图的清晰图,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哪位能提供一下附图中鞭状天线原理图的清晰图,谢谢,请问  (1)图中的馈电点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2)下臂是什么,是天线的外壳吗?

网友:
 (1)图中的馈电点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这种天线是同轴电缆芯线延长构成的。馈电点就是同轴电缆终止之处。

要说作用,天线就是由此处馈电。

网友A:
(2)下臂是什么,是天线的外壳吗?

“下臂” 是同轴电缆的外导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下臂是什么,是天线的外壳吗? “下臂” 是同轴电缆的外导体。

非常感谢。上臂和上臂的长度不是各1/4  波长吗,为什么下臂 短那么多?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上臂和上臂的长度不是各1/4  波长吗,为什么下臂 短那么多?请问?

从图中看,同轴电缆外导体是与 “金属车体” 联接的,所以其机械尺寸和电气尺寸并不相同。

另外,同轴电缆还穿过一个铁氧体环,这也影响其电气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