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ADC 校准库:MicroPython-ADC_Cal

楼主:
Espressif IDF API参考文件描述了ESP32内置ADC的局限性,并提供了一种(部分)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存储在efuse中的芯片特定校准值来提高其精度。它还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包括降低噪声和每种模式下建议的输入电压范围。

MicroPython-ADC_Cal是根据这个方法实现的 micropython 库。

使用方法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adc1_cal

    ADC_PIN   = 35                # ADC input pin no.
    DIV       = 1                 # div = V_measured / V_input; here: no input divider
    AVERAGING = 10                # no. of samples for averaging (default: 10)

    # vref = None -> V_ref calibration value is read from efuse
    ubatt = ADC1Cal(Pin(ADC_PIN, Pin.IN), DIV, None, AVERAGING, "ADC1 Calibrated")

    # set ADC result width
    ubatt.width(ADC.WIDTH_10BIT)

    # set attenuation
    ubatt.atten(ADC.ATTN_6DB)

    print('ADC Vref: {:4}mV'.format(ubatt.vref))

    print('Voltage:  {:4.1f}mV'.format(ubatt.voltage))

网友A:
就是说如果用于实际产品的话,使用这个会提高数据的精度和稳定性了?那么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如果用于实际产品的话,使用这个会提高数据的精度和稳定性了?那么大约是多少呢?

应该可以提高ADC的绝对精度,具体需要测试,还与电源等有关。

网友B:
这样是不是每个产品都需要出厂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每个产品都需要出厂校准?

如果要求不那么,可以不用。

网友:
需要用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如果用于实际产品的话,使用这个会提高数据的精度和稳定性了?那么大约是多少呢?

现在ADC函数已经改为 ADC.read_uv(),实际精度和稳定性与系统电源、输入信号、干扰信号等因素有关,对一般使用已经足够高。没有仔细测试比较精度,估计和电源精度差不多吧,一般LDO电源芯片一般在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