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如何启用制作ADC组并且启用DMA

楼主:
我可以使用STM32F030单通道ADC启用DMA采集,但是不知道如何将多个通道制作成一组,使用DMA进行采集

网友A:
和单路没有特别的区别,

先配置成多通道,定一个数组, 存进去就得了,注意他们是按顺序存就行。

下面是我以前做的一个用的是 070,开了6路ADC

  • static void MX_ADC_Init(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0 */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0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1 */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1 */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
  • hadc.Instance = ADC1;
  • //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 //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 hadc.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 hadc.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h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 hadc.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 - 2 - Start calibration ############################################ */
  •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3CYCLES_5;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5;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2 */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2 */
  • }

主程序定义了一个数组,采集96个主要是为了滤波用的,相当于6路各有16个数据存在里面。

  •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uint32_t *)aADCxConvertedValues, 96)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单路没有特别的区别, 先配置成多通道,定一个数组, 存进去就得了,注意他们是按顺序存就行。   ...

厉害了,整技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整技术啦

好久没弄,生疏了,哈哈

以前做过,翻看前面的代码,贴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