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的UART模式下这引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
FT232的UART模式下这引脚是什么作用?uart不是只有TX RX和GND么?怎么怎么多引脚?下图的DSR DCD是什么作用?(英文我每个单词都认识,就是连在一起不知道到底是啥)等大神~

网友:
这是以前处理器速度比较慢,为了保证传输可靠性而设置的信号,现在很少使用了。

网友:
完整的串口可不仅仅是收发,因为串口原本是设计用于电传终端、调制解调器等的专用接口,故而要有控制和状态表达信号等才能实现必要的功能,仅用收发只能实现最基本的异步半双工通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