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你来拆解》第一期---小米45W充电头拆解

楼主:
前言:

近期EE举办了拆机达人活动,第一期是充电头的拆解,正好本人也热衷于拆机,所以参加了这次活动,本人对电源类设计了解不多,正好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大厂的电源设计原理方案和制造工艺。这次我申请的是支持USB-PD快充协议的小米45W快充头。

下面是这次的活动贴的链接。

招募拆机达人!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0977-1-1.html

一,USB-PD简介

USB-PD (全名“USB Power Delivery”)快充协议是由 USB-IF 组织制定的一种快速充电规范,是目前主流的快充协议之一。

USB-PD 快充协议是以 Type-C 接口输出的。

Type-C 接口默认最大支持 15W (5V/3A),但是在实现了 USB-PD 协议以后,能够使输出功率最大支持到 100W (20V/5A)

二,小米45W充电头规格

见图01

注:小米这款45W充电头附带的USB-CUSB-C数据线,内置E-Marker芯片,支持5A大电流。

三,开始拆解

1,拆解前的照片

见图02

2,用勾刀仔细的刮缝隙

见图03

3,打开盖子,取出电路板

见图04

4,外壳和插头

见图05,06

四,电路分析

整个电路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插件原件,下层为贴片原件。

上层照片见图07,08,09

下层照片见图10

上层电路分析:220V电源经由LN两个接触点输入,经过2A/250V保险丝1,到NTC热敏电阻2,到0.47uFX电容3,到共模电感4,到整流桥5,然后到输入滤波电容6,然后经过开关管7的调制,到变压器8,最后到输出滤波电容9

下层电路分析:

1的型号是是TPH4R10ANL,是TOSHIBA东芝 N沟道 MOSFET

2是光耦

3的型号是TGPAA 602F,芯片的logo很熟悉,是仙童(Fairchild Semiconductor)

五,外壳设计分析

外壳采用凹槽的方式使电路板插入,外壳的TYPE-C接口处和电路板的TYPE-C接口紧密连接,起到固定接口的作用。

见图14

六,拆解总结

小米这款45W充电头的做工中规中矩,体积较大,好在价格便宜,散热很好,并且采用折叠插头方便携带,它适用于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自带的USB-C数据线内置E-Marker芯片这个好评。

本人并非电源专业人士,对这款充电头只能做出简单的分析,请各位网友见谅,最后希望EE能推出更多的拆解活动福利广大网友。

网友:
不错不错!拆解分析的挺好的了!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几乎可以做到“无损”拆解,我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拆解难度比较大。不过内部方案看起来紫米好像比小米在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几乎可以做到“无损”拆解,我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拆解难度比较大。不过内部方案看起 ...

这个外壳看起来拆的有点惨啊,呵呵,等你的拆解图片和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几乎可以做到“无损”拆解,我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拆解难度比较大。不过内部方案看起 ...

而且看痕迹,你是用斜口钳弄的吧。

网友C:
这头子一出,我就买了,性能还行,因为经常折叠插脚,用来不到半年,折叠插脚和内部就接触不良了。售后直接换了新的,但是之后再也不买折叠插脚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看痕迹,你是用斜口钳弄的吧。

我是用打磨锋利的扁口螺丝刀剁出来的,后来上的斜口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头子一出,我就买了,性能还行,因为经常折叠插脚,用来不到半年,折叠插脚和内部就接触不良了。售后直接 ...

使用时间长了折叠插头还会接触不良?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我来前线观摩一下   前段时间买了个还没有舍得拆解   做个配套的    看着养眼  继续拆解  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几乎可以做到“无损”拆解,我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拆解难度比较大。不过内部方案看起 ...

这个够暴力的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时间长了折叠插头还会接触不良?  谢谢经验分享。

可以看看插脚和内部的连接机制,嘿嘿。

网友E:
电路图画一下吗?初级和次级的;

网友E:
还能装回去继续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画一下吗?初级和次级的;

这个就不画了,也不是抄板。就是初步看看做工,质量等等方面的。只要不是特殊的(比如oppo 50W超闪饼干充电头),其他一般的方案,没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装回去继续用吗?

可以的,在图03的缝隙处用万能胶打一圈就可以了。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插脚和内部的连接机制,嘿嘿。

一般折叠插脚,都是里面两片金属片与插脚接触。

网友F:
小米的作品看来还是不错的,支持华为超级快冲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作品看来还是不错的,支持华为超级快冲协议吗?

这款支持QC3.0 PD2.0,华为超级快充也分好几个功率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