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3-DevKitM-1】ESP32-C3读取SHT3X温湿度传感器的温湿度值

楼主:
本次使用SHT3X温湿度传感器获取当前环境的温湿度。SHT3X温湿度传感器,它具备校准、线性、温度补偿、快速测量、快速启动的特点,并且精度比较高,温度精度在±0.3℃,湿度精度在±2%RH;供电范围为2.4V-5.5v,故使用ESP323.3V引脚进行供电;接口是使用I2C,速度可达1MHz,有两个可选地址。它的引脚电路图和实物图如下所示。

使用的引脚:

PIN18  SDA

PIN19  SCL

VIN    3.3V

AD    GND

程序编写:

1、配置I2C接口参数,主机模式、IO口、通信速度等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2c master initialization
 */
 esp_err_t i2c_master_init(void)
{
    int i2c_master_port = IIC_CTRL_NUM;
    i2c_config_t conf;
    conf.mode = I2C_MODE_MASTER;//主机模式
    conf.sda_io_num = SDA_PIN_NUM;//使用IO作为SDA引脚
    conf.sda_pullup_en = GPIO_PULLUP_ENABLE;//上拉使能
    conf.scl_io_num = SCL_PIN_NUM;//使用IO作为SCL引脚
    conf.scl_pullup_en = GPIO_PULLUP_ENABLE;//上拉使能
    conf.master.clk_speed = 100000;     /* 标准模式(100 kbit/s) */
    i2c_param_config(i2c_master_port, &conf);
    return i2c_driver_install(i2c_master_port, conf.mode, 0, 0, 0);
}

  1. 编写发命令函数

/* 描述:向SHT30发送一条16bit指令
 * 参数cmd:SHT30指令(在SHT30_MODE中枚举定义)
 * 返回值:成功返回ESP_OK                     */
 esp_err_t SHT3x_Send_Cmd(sht3x_cmd_t sht3x_cmd)
{
    uint8_t cmd_buffer[2];
    //发送16位的命令头
    //先将低8位右移8位
    cmd_buffer[0] = sht3x_cmd >> 8;
    cmd_buffer[1] = sht3x_cmd;
    i2c_cmd_handle_t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创建连接
    i2c_master_start(cmd);//传输开始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SHT3X_DeviceAddr | WRITE_BIT, ACK_CHECK_EN);//写命令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cmd_buffer[0], ACK_CHECK_EN);//发送低字节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cmd_buffer[1], ACK_CHECK_EN);//发送高字节
    i2c_master_stop(cmd);//停止传输
    esp_err_t ret = i2c_master_cmd_begin(IIC_CTRL_NUM, cmd, 1000 / portTICK_RATE_MS);
    i2c_cmd_link_delete(cmd);//删除连接

	return ret;
}

  1. 编写读数据函数。

/* 描述:从SHT3x读取数据
 * 参数data_len:读取多少个字节数据
 * 参数data_arr:读取的数据存放在一个数组里
 * 返回值:读取成功返回ESP_OK
*/
 esp_err_t SHT3x_Recv_Data(size_t data_len, uint8_t* data_arr)
{
	i2c_cmd_handle_t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i2c_master_start(cmd);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SHT3X_DeviceAddr | READ_BIT, ACK_CHECK_EN);
    if (data_len > 1) {
        i2c_master_read(cmd, data_arr, data_len - 1, ACK_VAL);
    }
    i2c_master_read_byte(cmd, data_arr + data_len - 1, NACK_VAL);
    i2c_master_stop(cmd);
    esp_err_t ret = i2c_master_cmd_begin(IIC_CTRL_NUM, cmd, 1000 / portTICK_RATE_MS);
    i2c_cmd_link_delete(cmd);

	return ret;
}
  1. 编写SHT3X初始化函数。
/* 描述:SHT3x初始化函数,并将其设置为周期测量模式
 * 参数:无
 * 返回值:初始化成功返回ESP_OK */
esp_err_t sht3x_mode_init(void)
{
    /* 初始化IIC控制器 */
    ESP_ERROR_CHECK(i2c_master_init());
    /* 设置为周期测量模式 */
    esp_err_t ret = SHT3x_Send_Cmd(MEDIUM_2_CMD);
	return ret;
}

  1. CRC校验函数
/* 描述:数据CRC校验
 * 参数message:需要校验的数据
 * 参数initial_value:crc初始值
 * 返回值:计算得到的CRC码 */
#define CRC8_POLYNOMIAL 0x131
uint8_t CheckCrc8(uint8_t* const message, uint8_t initial_value)
{
    uint8_t  remainder;	    //余数
    uint8_t  i = 0, j = 0;  //循环变量

    /* 初始化 */
    remainder = initial_value;
    for(j = 0; j < 2;j++)
    {
        remainder ^= message[j];
        /* 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计算  */
        for (i = 0; i < 8; i++)
        {
            if (remainder & 0x80)
                remainder = (remainder << 1)^CRC8_POLYNOMIAL;
            else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
    }
    /* 返回计算的CRC码 */
    return remainder;
}
  1. 读取温湿度值函数

        根据这个图,编写温湿度程序。

/* 描述:温湿度数据获取函数,周期读取,注意,需要提前设置周期模式
 * 参数Tem_val:存储温度数据的指针, 温度单位为°C
 * 参数Hum_val:存储湿度数据的指针, 温度单位为%
 * 返回值:0-读取成功,1-读取失败 **********************************/
uint8_t sht3x_get_humiture_periodic(double *Tem_val,double *Hum_val)
{
	uint8_t ret=0;
	uint8_t buff[6];
	uint16_t tem,hum;
	double Temperature=0;
	double Humidity=0;

	ret = SHT3x_Send_Cmd(READOUT_FOR_PERIODIC_MODE);
	ret = SHT3x_Recv_Data(6,buff);

	/* 校验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是否接收正确 */
	if(CheckCrc8(buff, 0xFF) != buff[2] || CheckCrc8(&buff[3], 0xFF) != buff[5])
	{
		printf("CRC_ERROR,ret = 0x%x\r\n",ret);
		return 1;
	}

	/* 转换温度数据 */
	tem = (((uint16_t)buff[0]<<8) | buff[1]);//温度数据拼接
	Temperature= (175.0*(double)tem/65535.0-45.0) ;	// T = -45 + 175 * tem / (2^16-1)

	/* 转换湿度数据 */
	hum = (((uint16_t)buff[3]<<8) | buff[4]);//湿度数据拼接
	Humidity= (100.0*(double)hum/65535.0);			// RH = hum*100 / (2^16-1)

	/* 过滤错误数据 */
	if((Temperature>=-20)&&(Temperature<=125)&&(Humidity>=0)&&(Humidity<=100))
	{
		*Tem_val = Temperature;
		*Hum_val = Humidity;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7、主函数

void app_main(void)
{
    vTaskDelay(200);
   double Tem_val,Hum_val;
    ESP_ERROR_CHECK(sht3x_mode_init());

    while(1)
    {

        /* 采集温湿度数据 */
      if(sht3x_get_humiture_periodic(&Tem_val,&Hum_val) == 0)
      {
          printf("temperature:%6.2lf °C, humidity:%6.2lf %% \n",Tem_val,Hum_val);
          printf("\r\n************************************************************\r\n");

      }
      else
          printf("Get_Humiture ERR\r\n");

       vTaskDelay(200);

    }
}

        8、头文件

#ifndef _SHT3x_H
#define _SHT3x_H

#include "freertos/FreeRTOS.h"
#include "freertos/task.h"
#include "freertos/event_groups.h"
#include "esp_syste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param.h>
#include "driver/i2c.h"

#define WRITE_BIT 0x00                      /*!< I2C master write */
#define READ_BIT 0x01                       /*!< I2C master read  */

#define ACK_CHECK_EN 0x1                    /*!< I2C master will check ack from slave     */
#define ACK_CHECK_DIS 0x0                   /*!< I2C master will not check ack from slave */
#define ACK_VAL 0x0                         /*!< I2C ack value  */
#define NACK_VAL 0x1                        /*!< I2C nack value */

#define IIC_CTRL_NUM I2C_NUM_0             /*!< I2C port number */
#define SDA_PIN_NUM 18                      /*!< gpio number for I2C data  */
#define SCL_PIN_NUM 19                      /*!< gpio number for I2C clock */

#define SHT3X_DeviceAddr (0x44<<1)          /* SHT3X的器件地址 */

/* 枚举SHT3x命令列表 */
typedef enum
{
    /* 软件复位命令 */
    SOFT_RESET_CMD = 0x30A2,
    /* 单次测量模式
    命名格式:Repeatability_CS_CMD
    CS: Clock stretching */
    HIGH_ENABLED_CMD    = 0x2C06,
    MEDIUM_ENABLED_CMD  = 0x2C0D,
    LOW_ENABLED_CMD     = 0x2C10,
    HIGH_DISABLED_CMD   = 0x2400,
    MEDIUM_DISABLED_CMD = 0x240B,
    LOW_DISABLED_CMD    = 0x2416,

    /* 周期测量模式
    命名格式:Repeatability_MPS_CMD
    MPS:measurement per second */
    HIGH_0_5_CMD   = 0x2032,
    MEDIUM_0_5_CMD = 0x2024,
    LOW_0_5_CMD    = 0x202F,
    HIGH_1_CMD     = 0x2130,
    MEDIUM_1_CMD   = 0x2126,
    LOW_1_CMD      = 0x212D,
    HIGH_2_CMD     = 0x2236,
    MEDIUM_2_CMD   = 0x2220,
    LOW_2_CMD      = 0x222B,
    HIGH_4_CMD     = 0x2334,
    MEDIUM_4_CMD   = 0x2322,
    LOW_4_CMD      = 0x2329,
    HIGH_10_CMD    = 0x2737,
    MEDIUM_10_CMD  = 0x2721,
    LOW_10_CMD     = 0x272A,
	/* 周期测量模式读取数据命令 */
	READOUT_FOR_PERIODIC_MODE = 0xE000,
	/* 读取传感器编号命令 */
	READ_SERIAL_NUMBER = 0x3780,
} sht3x_cmd_t;

esp_err_t SHT3x_Send_Cmd(sht3x_cmd_t sht3x_cmd);
esp_err_t SHT3x_Recv_Data(size_t data_len, uint8_t* data_arr);
esp_err_t sht3x_mode_init(void);
uint8_t CheckCrc8(uint8_t* const message, uint8_t initial_value);
uint8_t sht3x_get_humiture_periodic(double *Tem_val,double *Hum_val);

#endif

        9、效果图

当前手机显示温度,可见温度挺准的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ESP32-C3和SHT3X配合的挺好

湿度的准确度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C3和SHT3X配合的挺好 湿度的准确度应该也可以

第一次玩温湿度传感器,多谢指点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你好,楼主,你开发ESP32是用什么开发环境,上手难度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你开发ESP32是用什么开发环境,上手难度大吗。

用的VS CODE,上手难度不大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VS CODE,上手难度不大

你好,我在学习使用ESP32和ESP8266。上回请教过用VS CODE开发EPS32或ESP8266,但是网上搜索怎么搭建VSCODE开发环境还没弄清楚,能否请教下,我装了VSCODE ,还需要装其他内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学习使用ESP32和ESP8266。上回请教过用VS CODE开发EPS32或ESP8266,但是网上搜索怎么搭建VSCOD ...

【ESP32-C3-DevKitM-1】ESP32-C3开发环境搭建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可以参考我这个开发环境搭建。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