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评估板试用 2 PWM的使用,既三色小灯驱动

楼主:
PWM信号的使用,既三色LED驱动显示

   1 概述

       RVB2601评估板包含RGB三基色LED一个,为了学习PWM信号的驱动,我们可以通过驱动三基色LED来完成。

    2 硬件接口描述

通过如上两个原理图对照可知。

序号

LED名称

GPIO(PWM)

LED_BLUE

PA7(CH7)

LED_GREEN

PA25(CH2)

LED_RED

PA4(CH4)

3 软件驱动设计

      3.1 PWM的CSI接口

          驱动采用CSI接口实现。实际使用到CSI接口如下所示:

函数

说明

csi_pwm_init

初始化

csi_pwm_uninit

反初始化

csi_pwm_out_config

配置输出模式

csi_pwm_out_start

开始输出

csi_pwm_out_stop

停止输出

   PWM接口详细说明

  • csi_pwm_init

     csi_error_t csi_pwm_init(csi_pwm_t *pwm, uint32_t idx)

csi_pwm_t

成员

类型

说明

dev

csi_dev_t

csi设备统一句柄

callback

void (callback)(csi_pwm_t pwm, csi_pwm_event_t event, uint32_t ch, uint32_t time_us, void *arg)

用户回调函数

arg

void *

调函数参数(用户自定义)

priv

void *

设备私有变量

  • csi_pwm_uninit

        void csi_pwm_uninit(csi_pwm_t *pwm)

  • csi_pwm_out_config

      csi_error_t csi_pwm_out_config(csi_pwm_t *pwm,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period_us,

                                     uint32_t pulse_width_us,

                                     csi_pwm_polarity_t polarity)

csi_pwm_polarity_t

类型

说明

PWM_POLARITY_HIGH

高电平

PWM_POLARITY_LOW

低电平

  • csi_pwm_out_start

     csi_error_t csi_pwm_out_start(csi_pwm_t *pwm, uint32_t channel)

  • csi_pwm_out_stop

     void csi_pwm_out_stop(csi_pwm_t *pwm, uint32_t channel)

   3.2 PIN的CSI接口

       测试中用到的PINCSI接口说明如下所示:

函数

说明

csi_pin_set_mux

设置PIN的复用功能

接口详细说明

  • csi_pin_set_mux

     csi_error_t csi_pin_set_mux(pin_name_t pin_name, pin_func_t pin_func)

4 软件测试代码

    通过PWM接口完成三色灯亮度渐变调节驱动的测试程序。

    4.1 初始化

void led_pinmux_init()
{
    csi_error_t ret;
    csi_pin_set_mux(PA7, PA7_PWM_CH7);		//设置PIN的复用功能
    csi_pin_set_mux(PA25, PA25_PWM_CH2);	//设置PIN的复用功能
    csi_pin_set_mux(PA4, PA4_PWM_CH4);		//设置PIN的复用功能
    ret = csi_pwm_init(&r, 0);				//初始化pwm设备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配置pwm通道的输出模式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7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配置pwm通道的输出模式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2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配置pwm通道的输出模式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4 / 2, 300, 100,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

   4.2 三色led亮度PWM控制

  • 点亮led
csi_pwm_out_stop(&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4 / 2);
  • 熄灭led
csi_pwm_out_start(&r, 7 / 2);
csi_pwm_out_start(&r, 2 / 2);
csi_pwm_out_start(&r, 4 / 2);
  • 亮度调节控制
void  ft_led_slow_change(void)
{
    csi_error_t ret;
    if (g_led_refresh) {
        if (g_ctr == 0)
        {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7 / 2, 300, led_pwm_count,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if(led_change_flag == 0)
			{
				if(led_pwm_count == 0)
				{
					csi_pwm_out_start(&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4 / 2);

				}

				led_pwm_count += 10;
				if(led_pwm_count >= 300)
				{
					led_change_flag = 1;
				}
			}
			else
			{
				if(led_pwm_count > 10)
				{
					led_pwm_count -= 10;
				}
				else
				{
					led_pwm_count = 0;
					led_change_flag = 0;
					g_ctr++;
					if (g_ctr == 3) {
							g_ctr = 0;
					}
				}
			}

        }
        else if (g_ctr == 1)
        {
				//25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2 / 2, 300, led_pwm_count,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if(led_change_flag == 0)
			{
				if(led_pwm_count == 0)
				{
					csi_pwm_out_start(&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4 / 2);

				}
				led_pwm_count += 10;
				if(led_pwm_count >= 300)
				{
					led_change_flag = 1;
				}
			}
			else
			{
				if(led_pwm_count > 10)
				{
					led_pwm_count -= 10;
				}
				else
				{
					led_pwm_count = 0;
					led_change_flag = 0;
					g_ctr++;
					if (g_ctr == 3) {
							g_ctr = 0;
					}
				}
			}
        }
        else //2
        {
				//4
			ret = csi_pwm_out_config(&r, 4 / 2, 300, led_pwm_count, PWM_POLARITY_HIGH);
			if (ret != CSI_OK) {
					printf("===%s, %d\n", __FUNCTION__, __LINE__);
					return ;
			}
			if(led_change_flag == 0)
			{
				if(led_pwm_count == 0)
				{
					csi_pwm_out_start(&r, 4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2 / 2);
				}
				led_pwm_count += 10;
				if(led_pwm_count >= 300)
				{
					led_change_flag = 1;
				}
			}
			else
			{
				if(led_pwm_count > 10)
				{
					led_pwm_count -= 10;
				}
				else
				{
					led_pwm_count = 0;
					led_change_flag = 0;
					g_ctr++;
					if (g_ctr == 3) {
							g_ctr = 0;
					}
				}
			}
        }
    }

}

5 演示视频

网友:
视频刷不出来

网友A:
后面是个GIF的动画,我这里可以看到,是不是网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个GIF的动画,我这里可以看到,是不是网络问题

公司网络可以,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
什么是反初始化呢

网友:
例如,你将一个GPIO初始化为OUT_PP的方式,如果你不是用了,那么GPIO应该重新被初始化为复位后的默认状态,或者你认为的默认状态,这就是反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