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芯片烫手?问题分析

楼主:
作者:电卤药丸

翻出本人早期设计失误的一个电路,该电路是数字电路的电源,为图方便对12V直接通过线性电源芯片降压到5V:

图1:线性电源降压12V转5V

几块电路板打样好后,测试均发现AMS1117-5.0芯片烫手,负载电流100mA多,也满足芯片手册里面的参数:

图2:AMS1117参数

线性电源的特点:输入电流 = 输出电流。在图1里,Ia = Ib = Ic,芯片U1(AMS1117-5.0)输入输出电压相差12V - 5V = 7V,此时损耗功率至少 7V × 100mA = 0.7W,这就是U1烫手的原因。

吸取教训后,不得不采用BUCK电路降压,该电路作为模块使用多年,稳定可靠:

图3:开关电源降压12V转5V(BUCK电路)

BUCK电路的开关电源特点:η × 输入功率 = 输出功率,η × 12V × Ix = 5V ×  Iy

η为转换效率,计算得出 Ix ≈ 50mA。

图4:BUCK芯片效率

总结:线性电源输入输出的压差大,要注意是否会导致芯片过热,加速芯片老化,埋下质量隐患。设计人员一定要严谨,做到精益求精。

网友:
老实讲,0.7W的功耗,换成开关电源所占用的面积,足够散热了,大不了加个MOS扩流

网友:
LDO本来就发热,需要配散热器

1117从12V降到5V最好要两级降压

网友:
对于LDO由于电流在输入输出过程中基本不变,损耗巨大无比,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带比较大的负荷了吧~之前9V的输入电源,用1117转换到5V去带继电器,继电器吸合一段时间之后,我手贱摸了一下1117,然后给我烫坏了大写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