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103出现的一些奇怪问题

楼主:
你好,最近在用MM32F103替换stm32f103,遇到两个奇怪问题,用ISPV2.3烧录完程序后
问题一:PB3能正常工作,但是复位后PB3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其他功能正常
问题二:PC14,PC15接了上拉电阻,PC14 PC15这两个io奇怪得很,我设置成输入,上电跑一段时间,自动一直拉到地,断电十几分钟,再次上电又正常了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相应GPIO的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修改RTC 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 后,PC13 PC14 PC15 才可以当普通IO用。
        BKP_TamperPinCmd(DISABLE);//关闭入侵检测功能,也就是 PC13,也可以当普通IO 使用
        BKP_ITConfig(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选择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P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PT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PT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写入设置参数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相应GPIO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选择输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2M时钟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SRCK 数据输入时钟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写入设置参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2M时钟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RCK 输出存器锁存时钟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写入设置参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2M时钟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SER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写入设置参数

网友:
复位后PB3就不能正常工作,这个程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