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第一个工程&GPIO控制LED

楼主:
从一个简单的应用开始,建立GPIO控制工程,熟悉SSv5建立工程流程、仿真、程序下载等。使用开发板上的用户led灯和用户按键来实现。

打开SSv5,我连接了开发套件,所以打开开发板自动连接上了。

左上角是接入的开发板,右边部分就可以开始建立工程了。

如果连接了开发板,在connected Devices下会显示开发板名称。点击start就可以开始。

如果没有开发板,选择all Products,在下拉列表中找到使用的开发板或者芯片,点击start即可。

我这里连接PG22 dev kit Board,所以选择连接设备,然后点击start之后进入下图界面。

overview下面显示了开版套件的一些基本参数。点击Create New Project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也可以在Example project&demos下找到对应的例程来创建项目。

我这里使用Create New Project来创建空的C项目。

选择Empty C Project,点击next

Project name:定义项目名称;

Location:选择项目保存路径;

选择Link sdk and copy project sources

点击FINISH

工程原形就建立好了。

整个文件结构SSv5已经给我们建立好了,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空的工程,文件中已经有了app.c/h,main.c等源文件。还以几个特殊的文件是干什么的呢?

Control.pintool:从后缀来看像是pin的定义工具我们双击他进入

果然是引脚定义工具。目前很多芯片厂商都设置了这样的人机界面对外设的可视化配置,有的厂商做得很细,每个外设及时钟都可以可视化进行配置,可以画出模块化原理图来。大大的降低了对芯片的使用难度,简单的模块都可以不详细的研读数据手册就可以实现了。GPIO复用直接进行配置。我先来定义LED的引脚。

LED使用PA04引脚,作为输出引脚,输出高电平时led亮起来,低电平时熄灭。

PA04Function下选择GPIO mode

Control.slcp:双击打开,主要是对资源进行配置

选择SOFTWARE COMPONENTS

开始对led资源进行配置,platform->Driver->LED->Generic LED API

点击install

就可以看到右边关于LED API的使用了。

然后点击Simple LED

点击install

命名为led0,点击done

点击configure

配置好之后,开始实现软件,从main函数开始

系统已经给你框架搭建好,系统初始化硬件实现,我们只需要实现led初始化及应用就行。我们先编译一下

编译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首先初始化led

使用API接口进行对led操作

我这里还启动一个定时器服务器,控制led周期性闪烁。

启动Sleep Timer,点击install

这里也有api函数及demo参考。

现在我们开始在app_init中添加LED的初始化事务。

void app_init(void)

{

  blink_init();

}

这里就是调用api函数实现

周期到之后执行on_timeout

置位toggle_timeout标志。

然后在while循环中的app_process_action接口下添加led的控制,通过查询的方式实现。

void app_process_action(void)

{

  blink_process_action();

}

然后编译

没有错误,可以下载目标板卡上运行了。

下载在目标板上,可以正常运行,led灯开始闪烁了。

网友A:
这个环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点一点大部分东西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点一点大部分东西就出来了。

现在都追求可视化界面。基本上厂商都有了。重点放在应用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追求可视化界面。基本上厂商都有了。重点放在应用开发

是的,不过越来越依赖环境,熟手还好,新手依赖了反而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