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9教程一|周易 AIPU 部署及仿真教程

楼主:
R329开发板系列教程

本系列教程主要介绍在R329(MaixSense)板卡上进行AI模型部署。预计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Zhouyi Compass 部署及仿真 (申请样板必看)
  2. R329开发板运行AIPU可执行程序!
  3. R329开发板调用摄像头及屏幕进行实时模型运行
  4. R329开发板基于python的模型运行
  5. R329开发板Debian系统初体验

本文为第一篇,介绍 Zhouyi Compass的部署及仿真

Zhouyi Compass的部署及仿真

Zhouyi Compass是周易NPU的工具合集,这里主要介绍AIPU NN compiler和simulator的使用。

0. NN compiler 工作流程简述

NN compiler是用于转换神经网络模型到AIPU可执行程序的编译器。
内部执行原理为:

  1. 模型解析器:转换预训练模型到IR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1. pb(tf1.0~1.15)
    2. tflite(tf1.0~1.15)
    3. caffemodel(version 1)
    4. onnx(up to opsets 15)
  2. 量化模块:转换 float IR到int8 IR
  3. 生成模块:使用int8 IR 生成AIPU可执行文件,可以在真实芯片上运行

1. 下载环境

使用矽速科技提供的docker环境进行开发:

 注:请保证至少有20GB的空闲磁盘空间
# 方法一,从docker hub下载,需要梯子
sudo docker pull zepan/zhouyi
# 方法二,百度云下载镜像文件(压缩包约2.9GB,解压后约5.3GB)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aKBPDxR_oakdTnqgyn5fg
# 提取码:f8dr
gunzip zhouyi_docker.tar.gz
sudo docker load --input zhouyi_docker.tar

下载好docker后即可运行其中的例程测试环境是否正常:

sudo docker run -i -t zepan/zhouyi  /bin/bash

cd ~/demos/tflite
./run_sim.sh
python3 quant_predict.py

2. 生成模型文件

目前 NN compiler 支持pb,tflite,caffemodel,onnx格式,用户需要先转换自己的模型格式到对应格式

常见预训练模型文件在 github上可以下载:

下载好预训练的ckpt文件后,转换ckpt到冻结的pb文件, 这里建议使用tf1.13~1.15之间的版本

# 导出图
python3 export_inference_graph.py \
    --alsologtostderr \
    --model_name=resnet_v1_50 \
    --image_size=224 \
    --labels_offset=1 \ # resnet_50 specific, default is 0
    --output_file=/tmp/resnet_v1_50_inf.pb
# 使用预训练权重冻结
python3 freeze_graph.py \
    --input_graph=/tmp/resnet_v1_50_inf.pb \
    --input_checkpoint=/tmp/resnet_v1.ckpt \
    --input_binary=true --output_graph=/tmp/resnet_v1_50_frozen.pb \
    --output_node_names= resnet_v1_50/predictions/Reshape_1

3. 准备量化矫正数据集

量化矫正数据集分为两部分

  1. 数据文件:经过预处理的数据,即最终送给模型输入的数据,如 [image.numpy(), ...]
  2. 标签文件:label文件, 如 np.array(label_list)

这两类文件需要使用numpy文件格式存储,示例代码片段:

label_data = open(label_file)
filename_list = []
label_list = []
for line in label_data:
    filename_list.append(line.rstrip('\n').split(' ')[0])
    label_list.append(int(line.rstrip('\n').split(' ')[1]))
label_data.close()
img_num = len(label_list)

images = np.zeros([img_num,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nput_channel], np.float32)
for file_name, img_idx in zip(filename_list, range(img_num)):
    image_file = os.path.join(img_dir, file_name)
    img_s = tf.gfile.GFile(image_file, 'rb').read()
    image = tf.image.decode_jpeg(img_s)
    image = tf.cast(image, tf.float32)
    image = tf.clip_by_value(image, 0., 255.)
    image = aspect_preserving_resize(image, min(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nput_channel)
    image = central_crop(imag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mage = tf.image.resize_images(image, [input_height, input_width])
    image = (image - mean) / var
    image = image.numpy()
    _, _, ch = image.shape
    if ch == 1:
        image = tf.tile(image, multiples=[1,1,3])
        image = image.numpy()
    images[img_idx] = image

np.save('dataset.npy', images)

labels = np.array(label_list)
np.save('label.npy', labels)

4. 编辑NN compiler配置文件

得到pb和校准数据集后,我们就可以编辑NN编译器的配置文件来生成AIPU的可执行文件

[Common]
mode=build   #build表示构建aipu可执行程序,run表示使用simulator模拟运行

[Parser]
model_name = resnet_50
detection_postprocess =
model_domain = image_classification
output = resnet_v1_50/predictions/Reshape
input_model = ./resnet_50_model/frozen.pb
input = Placeholder
input_shape = [1,224,224,3]

[AutoQuantizationTool]
model_name = resnet_50
quantize_method = SYMMETRIC
ops_per_channel = DepthwiseConv
calibration_data = ./preprocess_resnet_50_dataset/dataset.npy
calibration_label = ./preprocess_resnet_50_dataset/label.npy
preprocess_mode = normalize
quant_precision=int8
reverse_rgb = False
label_id_offset = 0

# build模式下的写法
[GBuilder]
target=Z1_0701
outputs=./resnet_50_model/aipu_resnet_50.bin
profile= True

# run模式下的写法
[GBuilder]
inputs=./resnet_50_model/input.bin  #输入图像的二进制文件,按HWC排序的bin
outputs=output_resnet_50.bin   #输出结果
simulator=./aipu_simulator_z1  #模拟器路径,这里放到同路径下
profile= True
target=Z1_0701

5. 仿真AIPU执行结果

编辑完cfg文件后,即可执行获得运行结果

aipubuild config/resnet_50_build_run.cfg

以及在执行输出过程中可以得到最后一层的反量化系数:

          layer_id: 76, layer_top:resnet_v1_50/predictions/Reshape_0, output_scale:[7.5395403]

这里的demo是1000分类,所以 output_resnet_50.bin 是1000字节的int8结果,除以这个 output_scale 就是实际的float输出结果。
这里简单使用int8格式进行解析,得到最大概率对应的类别,可以看到和实际图片类别一致

outputfile = './output_resnet_50.bin'
npyoutput = np.fromfile(outputfile, dtype=np.int8)
outputclass = npyoutput.argmax()
print("Predict Class is %d"%outputclass)

网友A:
跟进中。。。

刚才完成了第一步:

sudo docker pull zepan/zhouyi

nmg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进中。。。 刚才完成了第一步: sudo docker pull zepan/zhouyi

完成第一步,就是完成了一大步,x1816已经跑通了,可以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4289-1-1.html

网友:
哦哦,这名字,周易,哈哈,久仰久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