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9开发板系列教程|实机运行aipu程序

楼主:
通过周易AIPU 部署及仿真教程,大家应该都完成了在PC上使用模拟器仿真执行了模型,本节教程将带领大家进行真机上的第一次模型运行。

本系列教程由矽速科技撰写提供。 本章节网盘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3jJ9wPnK7u3SFUY0NsuZg
提取码:z2sq

板卡开箱介绍

考虑到可能有些纯软件工程师第一次接触硬件板卡,在此进行下板卡的硬件基础介绍,方便后续操作。

首先可以从网盘下载产品规格书,大致熟悉下R329开发板的基础信息。

收到快递后,开箱可得一个小巧的PP盒,打开即MaixSense板卡,芯片面为:

注意芯片上已粘贴了散热片,所以看不到R329 logo
板载了wifi+bt模块,那一小根是天线
那个小按键是FEL按键,供下载系统到nand使用,目前未使用
复位按键在底板上空贴
侧面总共4个用户按键可供自定义使用

屏幕面如下:

注意摄像头模块是使用 type-C,可以正反接作为前后摄像头。
屏幕为1.54寸 IPS屏,240x240分辨率
屏幕下面板子边缘有双颗硅麦,可用于双麦降噪
屏幕与底板使用磁贴吸附,需要时可分离

侧面如图:

红圈圈出来的地方为TF卡槽,后面插卡启动用
注意板载内置了扬声器,系统正常启动后会有开机声

系统烧录配置

系统烧录启动

从以下链接下载系统烧录固件及Tina系统镜像(tina_r329-evb5_uart0.img)

Tina系统是全志魔改OpenWRT1404的系统,系统比较精简,我们也为该系统下打包了各种常用的应用程序,如python3等。

准备一张512MB以上的TF卡,插入读卡器,插入电脑,按下图所示选择固件,启动卡,点击烧卡,等待约半分钟即可烧录完成系统。

拔出TF卡,插入R329开发板的卡槽(方向为金手指朝下),用type-C线连接板子与电脑,即可启动板卡。

启动时有引擎提示音,请勿惊慌^_^

MaixSense已经板载了usb转串口,所以插上type-C后电脑上会出现虚拟串口,大家可以使用Xshell/minicom等工具软件进入串口终端操作。
附录有成功启动的log信息,以供比对参照。

wifi配置

为了后续传输文件方便,我们先进行wifi配置。

首先执行ifconfig可见wlan0, 说明wifi驱动正确加载。接下来有两种方式配网。

传统方式

wpa_supplicant -iwlan0 -Dnl80211 -c/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I/etc/wifi/wpa_supplicant_overlay.conf -O/etc/wifi/sockets

修改 /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network={
    ssid="your ssid"
    psk="your password"
}
修改后重启网络并获取IP
udhcpc -i wlan0

快捷方式

Tina系统内置了快速配网指令, 一行指令完成配网:

wifi_connect_ap_test ssid password

配网完成后ifconfig即可看到自己的ip,说明联网成功,此时即可ssh远程连接板卡进行指令和文件操作。

快速测试 aipu

首先插入aipu.ko这个内核模块来使能周易aipu驱动: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insmod aipu.ko
[   48.736664] aipu: loading out-of-tree module taints kernel.
[   48.744649] armchina aipu: AIPU KMD probe start...
[   48.750113] armchina aipu: KMD version: release 3.0.13
[   48.755915] armchina aipu: no interrupts-reg specified
[   48.762214] armchina aipu: AIPU is not behind an IOMMU
[   48.768015] armchina aipu: AIPU DRAM mem type is [CMA default]
[   48.774579] armchina aipu: dma_alloc_attrs failed (bytes: 0x2600000, attrs 0)
[   48.782606] armchina aipu: AIPU core #0 detected: zhouyi-v1-0600
[   48.789699] armchina aipu: AIPU Initial Status: 0x70000
[   48.795601] armchina aipu: ########## AIPU CORE 0: ZHOUYI V1 ##########
[   48.803037] armchina aipu: # ISA Version Register: 0x0
[   48.808817] armchina aipu: # TPC Feature Register: 0x10101
[   48.814987] armchina aipu: # SPU Feature Register: 0x0
[   48.820772] armchina aipu: # HWA Feature Register: 0x10111
[   48.826939] armchina aipu: # Revision ID Register: 0x0
[   48.832719] armchina aipu: # Memory Hierarchy Feature Register: 0x170
[   48.839959] armchina aipu: # Instruction RAM Feature Register:  0x0
[   48.847006] armchina aipu: # TEC Local SRAM Feature Register:   0x312
[   48.854245] armchina aipu: # Global SRAM Feature Register:      0x10
[   48.861395] armchina aipu: # Instruction Cache Feature Register:0x233
[   48.868633] armchina aipu: # Data Cache Feature Register:       0x70030
[   48.876066] armchina aipu: # L2 Cache Feature Register:         0x0
[   48.883156] armchina aipu: ############################################
[   48.890593] armchina aipu: initialize AIPU core #0 done

运行内置测试模型: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run.sh -c kws_gru
[TEST RUN INFO] Run benchmark test with benchmark kws_gru
[TEST INFO] AIPU load graph succ[  598.648094] armchina aipu: [Job 65536 of Thread 1744] trigger job running done
essfully.
[TEST INFO] Job #65536 Test Result Check PASS! (1/1)
[TEST INFO] job cleaned.
[TEST RUN INFO] memory section dump files saved under: ./output/kws_gru-pass-1970-01-01-08-20-27

这表示内置例程模型测试通过

快速测试自己的模型

首先在之前的docker镜像中,进行aipu的build操作,得到aipu.bin文件,该文件即aipu的可执行文件。

仿照内置例程,在models下新建自己的目录,将 aipu.bin拷入该目录,
并拷入输入数据,重命名为input0.bin, 以及正确的输出数据(即仿真的output),重命名为output.bin,接下来即可类似进行自己模型的验证测试。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run.sh -c resnet50
[TEST RUN INFO] Run benchmark test with benchmark resnet50
[TEST INFO] AIPU load graph successfully.
[ 1189.661328] armchina aipu: [Job 65536 of Thread 1801] trigger job running done
[TEST INFO] Job #65536 Test Result Check PASS! (1/1)
[TEST INFO] job cleaned.
[TEST RUN INFO] memory section dump files saved under: ./output/resnet50-pass-1970-01-01-08-30-18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run.sh -c mbnetv2
[TEST RUN INFO] Run benchmark test with benchmark mbnetv2
[TEST INFO] AIPU load graph successfully.
[ 1208.424403] armchina aipu: [Job 65536 of Thread 1811] trigger job running done
[TEST INFO] Job #65536 Test Result Check PASS! (1/1)
[TEST INFO] job cleaned.
[TEST RUN INFO] memory section dump files saved under: ./output/mbnetv2-pass-1970-01-01-08-30-37

上手编写简单测试程序

由于Tina系统为端侧嵌入式设备优化的系统,所以没有内置工具链,这里我们需要进行交叉编译来编译我们的测试程序。

工具链已经附在上面的网盘里,即 toolchain.tar.gz ,解压即可
最小测试例程代码在 网盘的zhouyi_bmp.zip下。

该例程可以测试imagenet 分类模型的运行效果,使用了周易的 standard_api, 用户可以根据该例程自行修改自己模型的运行程序。
以下为测试mobilenet_v2的结果, 可见执行时间为46ms,执行结果正确。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zhouyi models/mbnetv2/aipu.bin  0
Zhouyi min test program:
Usage:
./zhouyi aipu.bin  signed
    signed=0, uint8 output; =1, int8 output
    NOTE: bmp file width/height must correct
Step 1 init ctx handle cost 0 ms
[DEMO INFO] AIPU load graph successfully.
Step 2 load graph cost 20 ms
Step 3 alloc tensor buffers cost 0 ms
    Model input:  W=224, H=224, C =3, size=150528
[75326.534827] armchina aipu: [Job 65536 of Thread 2473] trigger job running done
Step 4 read pic cost 10 ms
Step 5 AIPU_create_job cost 1 ms
Step 5 AIPU_finish_job cost 46 ms
Decode Result:
    0: class  231, prob 179; label: collie
    1: class  232, prob  67; label: Border collie
    2: class    0, prob   0; label: tench, Tinca tinca
    3: class    1, prob   0; label: goldfish, Carassius auratus
    4: class    2, prob   0; label: great white shark, white shark, man-eater, man-eating shark, Carcharodon carcharias
Step 5 decode_result cost 0 ms
Step 5 AIPU_clean_job cost 0 ms

以下为测试 resnet50 的结果, 可见执行时间为133ms,执行结果正确。

root@TinaLinux:~/maix_sense# ./zhouyi models/resnet50/aipu.bin   1
Zhouyi min test program:
Usage:
./zhouyi aipu.bin  signed
    signed=0, uint8 output; =1, int8 output
    NOTE: bmp file width/height must correct
Step 1 init ctx handle cost 0 ms
[DEMO INFO] AIPU load graph successfully.
Step 2 load graph cost 100 ms
Step 3 alloc tensor buffers cost 0 ms
    Model input:  W=224, H=224, C =3, size=150528
[75329.628868] armchina aipu: [Job 65536 of Thread 2474] trigger job running done
Step 4 read pic cost 10 ms
Step 5 AIPU_create_job cost 0 ms
Step 5 AIPU_finish_job cost 133 ms
Decode Result:
    0: class  230, prob 101; label: Shetland sheepdog, Shetland sheep dog, Shetland
    1: class  231, prob  97; label: collie
    2: class  169, prob  57; label: borzoi, Russian wolfhound
    3: class  232, prob  54; label: Border collie
    4: class  157, prob  45; label: papillon
Step 5 decode_result cost 0 ms

附录

串口启动信息

[276]HELLO! BOOT0 is starting!
[279]BOOT0 commit : 97444f5
[281]set pll start
[284]periph0 has been enabled
[287]set pll end
[289]board init ok
[290]rtc[3] value = 0xf6f65006
[293]the chip id is 0x3
[296]the chip id is 0x3
[298]the chip id is 0x3
[300]the chip id is 0x3
[303]the chip id is 0x3
[305]chip id check OK
[308][AUTO DEBUG] two rank and full DQ!
[312][AUTO DEBUG] DDR3 try success
[316][AUTO DEBUG] single rank and full DQ!
[321][AUTO DEBUG] rank 0 row = 14
[324][AUTO DEBUG] rank 0 bank = 8
[328][AUTO DEBUG] rank 0 page size = 2 KB
[332]DRAM BOOT DRIVE INFO: V0.171
[335]DRAM Type = 3 (2:DDR2,3:DDR3)
[338]DRAMC read ODT  off.
[341]DRAM ODT off.
[344]DRAM CLK = 774 MHz
[346]DRAM SIZE =256 M
[351]DRAM simple test OK.
[354]dram size =256
[357]card no is 0
[358]sdcard 0 line count 4
[361][mmc]: mmc driver ver 2020-07-22 11:09
[371][mmc]: Wrong media type 0x0
[374][mmc]: ***Try SD card 0***
[394]mmc_read_info 787:region magic is not right, retry more time 0
[411]mmc_read_info 787:region magic is not right, retry more time 0
[429]mmc_read_info 787:region magic is not right, retry more time 0
[446]mmc_read_info 787:region magic is not right, go err 0
[452]dump info registers:[454]
0x107184 : [456]a1ff [457]b [458]60868689 [459]6088fb58 [460]
[461][mmc]: RMCA FAIL!
[463][mmc]: mmc read timing info fail
[467][mmc]: force 25m
[469][mmc]: mmc 0 bias 0
[472][mmc]: HSSDR52/SDR25 4 bit
[475][mmc]: 25000000 Hz
[478][mmc]: 29818 MB
[480][mmc]: ***SD/MMC 0 init OK!!!***
[580]Loading boot-pkg Succeed(index=0).
[584]Entry_name        = u-boot
[591]Entry_name        = monitor
[594]Entry_name        = dtb
[597]mmc not para
[599]Jump to second Boot.
NOTICE:  BL3-1: v1.0(debug):3eba4b6
NOTICE:  BL3-1: Built : 10:18:25, 2020-05-21
NOTICE:  BL3-1 commit: 8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tspd_fast
NOTICE: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NOTICE:  BL3-1: Next image address = 0x43000000
ÿOTICE:  BL3-1: Next image spsr = 0x1d3

U-Boot 2018.05 (Mar 29 2021 - 10:30:51 +0000) Allwinner Technology

[00.655]CPU:   Allwinner Family
[00.657]Model: sun50iw11
I2C:   ready
[00.779]DRAM:  256 MiB
[00.781]Relocation Offset is: 0cefc000
[00.805]secure enable bit: 0
[00.807]CPU=1008 MHz,PLL6=600 Mhz,AHB=200 Mhz, APB1=100Mhz  MBus=0Mhz
[00.818]gic: sec monitor mode
[00.821]flash init start
[00.823]workmode = 0,storage type = 1
[00.826][mmc]: mmc driver ver uboot2018:2020-10-22 16:39:00
[00.837][mmc]: Using default timing para
[00.840][mmc]: SUNXI SDMMC Controller Version:0x50300
[00.856][mmc]: card_caps:0x3000000a
[00.859][mmc]: host_caps:0x3000003f
[00.863]sunxi flash init ok
307254 bytes read in 17 ms (17.2 MiB/s)
[00.912]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SUNXI_FLASH... OK
[00.933]Item0 (Map) magic is bad
[00.936]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0 magic is bad
[00.941]Item0 (Map) magic is bad
[00.944]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1 magic is bad
[00.948]Item0 (Map) magic is bad
[00.951]usb burn from boot
delay time 0
weak:otg_phy_config
[00.963]usb prepare ok
[01.767]overtime
[01.771]do_burn_from_boot usb : no usb exist
partno erro : can't find partition private
[01.781]update bootcmd
[01.786]update dts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01.855]phase vdd-cpu: 0x00000000
[01.858]phase vdd-sys: 0x00000000
[01.861]phase vcc-pll: 0x00000000
[01.864]phase osc24m-on: 0x00000001
[01.867]phase pllcpu-off: 0x00000001
[01.871]phase pllperiph0-off: 0x00000001
[01.874]phase pllaudio0-off: 0x00000000
[01.878]phase pllaudio1-off: 0x00000001
[01.881]phase ahb1ahb2-to-32k: 0x00000001
[01.885]phase apb1-to-32k: 0x00000000
[01.889]phase apb2-to-32k: 0x00000001
[01.892]phase axi-to-32k: 0x00000001
[01.895]phase apbs0-to-32k: 0x00000000
[01.899]phase apbs1-to-32k: 0x00000000
[01.902]phase uart-off: 0x00000000
[01.905]phase nmi-wakeup: 0x00000000
[01.909]phase sleep-freq: 0x00005dc0
DSP VERSION IS smartx-r329-tina-v0.5.0-release-58-g87af487-dirty
DSP0 booting from 0x100400...
Android's image name: r329-evb5
[02.410]Starting kernel ...

[02.413][mmc]: MMC Device 2 not found
[02.416][mmc]: mmc 2 not find, so not exit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9.191 (dls@sipeed-ai) (gcc version 6.4.1 (OpenWrt/Linaro GCC 6.4-2017.11 2017-11) ) #28 SMP PREEMPT Tue Jul 20 13:31:53 UTC 2021
[    0.000000] Boot CPU: AArch64 Processor [410fd034]
[    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    0.000000] cma: Reserved 96 MiB at 0x000000004a000000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65536
[    0.000000]   DMA zone: 1024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D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DMA zone: 65536 pages, LIFO batch:15
[    0.000000] psci: probing for conduit method from DT.
[    0.000000] psci: PSCIv1.0 detected in firmware.
[    0.000000] psci: Using standard PSCI v0.2 function IDs
[    0.000000] psci: Trusted OS migration not required
[    0.000000] psci: SMC Calling Convention v1.0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21 pages/cpu s46360 r8192 d31464 u86016
[    0.000000] pcpu-alloc: s46360 r8192 d31464 u86016 alloc=21*4096
[    0.000000] pcpu-alloc: [0] 0 [0] 1
[    0.000000]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0
[    0.000000] CPU features: enabling workaround for ARM erratum 845719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451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earlyprintk=sunxi-uart,0x02500000 initcall_debug=0 console=ttyS0,115200 loglevel=8 root=/dev/mmcblk0p7 rootwait init=/sbin/init rdinit=/rdinit partitions= cma=96M mac_addr= wifi_mac= bt_mac= selinux=0 specialstr= snum=5c000c29b2438561f8c pstore_blk.blkdev= pstore.update_ms=1000 androidboot.serialno=5c000c29b2438561f8c androidboot.hardware=sun50iw11p1 boot_type=1 androidboot.boot_type=1 androidboot.secure_os_exist=0 gpt=1 uboot_message=2018.05(03/29/2021-10:30:51) mbr_offset=1032192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138624K/262144K available (7294K kernel code, 614K rwdata, 2084K rodata, 448K init, 277K bss, 25216K reserved, 98304K cma-reserved)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modules : 0xffffff8000000000 - 0xffffff8008000000   (   128 MB)
[    0.000000]     vmalloc : 0xffffff8008000000 - 0xffffffbebfff0000   (   250 GB)
[    0.000000]       .text : 0xffffff8008080000 - 0xffffff80087a0000   (  7296 KB)
[    0.000000]     .rodata : 0xffffff80087a0000 - 0xffffff80089b0000   (  2112 KB)
[    0.000000]       .init : 0xffffff80089b0000 - 0xffffff8008a20000   (   448 KB)
[    0.000000]       .data : 0xffffff8008a20000 - 0xffffff8008ab9808   (   615 KB)
[    0.000000]        .bss : 0xffffff8008ab9808 - 0xffffff8008afecf4   (   278 KB)
[    0.000000]     fixed   : 0xffffffbefe7fb000 - 0xffffffbefec00000   (  4116 KB)
[    0.000000]     PCI I/O : 0xffffffbefee00000 - 0xffffffbeffe00000   (    16 MB)
[    0.000000]     memory  : 0xffffffc000000000 - 0xffffffc010000000   (   256 MB)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Build-time adjustment of leaf fanout to 64.
[    0.000000] NR_IRQS:64 nr_irqs:64 0
[    0.000000] clk r_dsp_cache0 not found in of_sunxi_periph_cpus_clk_setup
[    0.000000] clk r_dsp_cache1 not found in of_sunxi_periph_cpus_clk_setup
[    0.000000] clocksource: timer: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9635851949 ns
[    0.000000] arm_arch_timer: Architected cp15 timer(s) running at 24.00MHz (virt).
[    0.000000]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588fe9dc0, max_idle_ns: 440795202592 ns
[    0.000004] sched_clock: 56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97ns
[    0.00819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    0.012412]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48.00 BogoMIPS (lpj=96000)
[    0.02261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27379]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    0.033722]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    0.041508] sched-energy: CPU device node has no sched-energy-costs
[    0.046921]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PU0
[    0.051401] CPU0: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067519] ASID allocator initialised with 32768 entries
[    0.123753] Detected VIPT I-cache on CPU1
[    0.123804]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PU1
[    0.123807] CPU1: update cpu_capacity 1024
[    0.12381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410fd034]
[    0.123894] Brought up 2 CPUs
[    0.138996]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    0.143687] CPU features: detected feature: 32-bit EL0 Support
[    0.149492] CPU features: detected feature: Kernel page table isolation (KPTI)
[    0.158811] CPU: All CPU(s) started at EL1
[    0.160768] alternatives: patching kernel code
[    0.165338]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PU1
[    0.169688]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luster1
[    0.174538]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PU0
[    0.179044] Invalid sched_group_energy for Cluster0
[    0.184393] devtmpfs: initialized
[    0.213690]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645041785100000 ns
[    0.217818]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4, 65536 bytes)
[    0.227236] atomic64_test: passed
[    0.227276]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23340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238079] dump_class_init,857, success
[    0.252903]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253583] vdso: 2 pages (1 code @ ffffff80087a6000, 1 data @ ffffff8008a24000)
[    0.25970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allocations
[    0.270771] sun50iw11p1-r-pinctrl r_pio: initialized sunXi PIO driver
[    0.279336] sun50iw11p1-pinctrl pio: initialized sunXi PIO driver
[    0.378577] pwm module init!
[    0.382391] sunxi-pm debug v3.10
[    0.383167]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38404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38965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39458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399657] sunxi_i2c_adap_init()2649 - init
[    0.404226] sunxi_i2c_probe()2372 - [i2c2] twi_drv_used = 1
[    0.409310] sunxi_i2c_probe()2379 - [i2c2] twi_pkt_interval = 0
[    0.415203] twi2 supply twi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420887] twi_request_gpio()458 - [i2c2] init name: (null)
[    0.426656] sunxi_i2c_dma_request()1088 - [i2c2] using dma0chan0 (tx) and dma0chan1 (rx)for DMA transfers
[    0.436428] sunxi_i2c_probe()2372 - [i2c1] twi_drv_used = 0
[    0.441543] sunxi_i2c_probe()2379 - [i2c1] twi_pkt_interval = 0
[    0.447439] twi1 supply twi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453140] twi_request_gpio()458 - [i2c1] init name: (null)
[    0.459448]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464422] ion_parse_dt_heap_common: id 0 type 0 name sys_user align 1000
[    0.470359] ion_parse_dt_heap_common: id 4 type 4 name cma align 1000
[    0.476708] ion_parse_dt_heap_common: id 6 type 6 name secure align 1000
[    0.483504] ion_heap_create: Invalid heap type 6
[    0.491054]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494558] Bluetooth: Core ver 2.22
[    0.49746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501865]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508196]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513041]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518100]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524485] input: sunxi-keyboard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0
[    0.533711]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    0.547269] get androidboot.mode fail
[    0.54806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550224]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5, 128 bytes)
[    0.556454]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4, 256 bytes)
[    0.562567]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 bind 16)
[    0.568668]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0.574363]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0.58081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585601] sunxi_spi_probe()2633 - [spi1] SPI DBI INTERFACE
[    0.590563] sunxi_spi_probe()2642 - [spi1] SPI MASTER MODE
[    0.596096] spi1 supply spi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601729] sunxi_spi_request_gpio()2252 - [spi1] Pinctrl init spi1
[    0.607986] sunxi_spi_clk_init()2302 - [spi1] mclk 100000000
[    0.613962] spi spi1: master is unqueued, this is deprecated
[    0.619175] sunxi_spi_probe()2723 - [spi1]: driver probe succeed, base ffffff800806c000, irq 256
[    0.630657]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61 max_order=16 bucket_order=0
[    0.643313]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646479]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647412]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652043]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657617] [LCD_FB] lcd_fb_init,line:159:
[    0.660263]
[    0.662212] [LCD_FB] lcd_fb_probe,line:65:
[    0.665801]
[    0.687280] [LCD_FB] lcd_fb_script_get_item,line:139:
[    0.687324] of_find_compatible_node allwinner,sunxi-lcd_fb1 fail
[    0.692936] [LCD_FB] disp_lcd_set_panel_funs,line:1068:
[    0.697714] lcd_panel_fun[0].cfg_panel_info is NULL
[    0.703328] [LCD_FB] Fb_map_kernel_logo,line:201:
[    0.707252] Fb_map_kernel_logo failed![LCD_FB] disp_lcd_spi_init,line:817:
[    0.7ÿ[    0.720299] uart uart0: get regulator failed
[    0.720316] uart0 supply uart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720557] uart0: ttyS0 at MMIO 0x2500000 (irq = 242, base_baud = 1500000) is a SUNXI
[    0.720577] sw_console_setup()2047 - console setup baud 115200 parity n bits 8, flow n
[    0.742473] [LCD_FB] lcd_fb_gpio_set_value,line:353:[    0.742473] [LCD_FB] lcd_fb_gpio_set_value,line:353:[    0.742496]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742496]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7425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disabled
[    0.7425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disabled

[    0.770412] OSAL_GPIO_DevWRITE_ONEPIN_DATA, hdl is NULL
[    0.770818] [LCD_FB] lcd_fb_gpio_set_value,line:353:
[    0.770818] OSAL_GPIO_DevWRITE_ONEPIN_DATA, hdl is NULL
[    0.792952] uart uart1: get regulator failed
[    0.797784] uart1 supply uart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804557] uart1: ttyS1 at MMIO 0x2500400 (irq = 243, base_baud = 1500000) is a SUNXI
[    0.814291] misc dump reg init
[    0.818051] Unable to detect cache hierarchy for CPU 0
[    0.824111] sunxi-bt soc@03000000:bt: bt_power_num (4294967232)
[    0.830778] sunxi-bt soc@03000000:bt: Missing bt_io_regulator.
[    0.837341] sunxi-bt soc@03000000:bt: io_regulator_name ((null))
[    0.844100] sunxi-bt soc@03000000:bt: request pincrtl handle for device [soc@03000000:bt] failed
[    0.854024] sunxi-bt soc@03000000:bt: bt_rst gpio=386  mul-sel=1  pull=1  drv_level=2  data=0
[    0.863627] sunxi-bt soc@03000000:bt: clk_name ()
[    0.868965] sunxi-bt soc@03000000:bt: clk not config
[    0.873731] [LCD_FB] lcd_fb_gpio_set_value,line:353:
[    0.873731] OSAL_GPIO_DevWRITE_ONEPIN_DATA, hdl is NULL
[    0.886538]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wlan_busnum (1)
[    0.892625]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wlan_power_num (-1)
[    0.899097]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Missing wlan_io_regulator.
[    0.906236]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io_regulator_name ((null))
[    0.913388]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request pincrtl handle for device [soc@03000000:wlan] failed
[    0.923893]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wlan_regon gpio=384  mul-sel=1  pull=-1  drv_level=-1  data=0
[    0.934471]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get gpio chip_en failed
[    0.941336]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wlan_hostwake gpio=388  mul-sel=6  pull=-1  drv_level=-1  data=0
[    0.952269]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clk_name ()
[    0.958752] mtd device must be supplied (device name is empty)
[    0.965667]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0.971353] gmac-power0: NULL
[    0.974708] gmac-power1: NULL
[    0.978068] [LCD_FB] lcd_fb_gpio_set_value,line:353:
[    0.978068] OSAL_GPIO_DevWRITE_ONEPIN_DATA, hdl is NULL
[    0.989526] gmac-power2: NULL
[    0.993839] Failed to alloc md5
[    0.997373] eth0: Use random mac address
[    1.001989] RTW: module init start
[    1.005833] RTW: rtl8723ds v5.10.1-26-ga10bc0b8b.20200617_COEX20200103-3535
[    1.013660] RTW: build time: Jul 20 2021 13:31:31
[    1.018951] RTW: rtl8723ds BT-Coex version = COEX20200103-3535
[    1.135530] sunxi-wlan soc@03000000:wlan: bus_index: 1
[    1.141305] sunxi_hosts[1] should not be nullRTW: module init ret=0
[    1.148471]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156043] get ehci0-controller, regulator_io is no nocare
[    1.162317] get ehci0-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    1.168355] sunxi ehci0-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    1.174632] [sunxi-e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unxi_ehci: 0xffffff8008aebda8, 0x:ffffff8008074000, irq_no:f9
[    1.188206] [sunxi-ehci0]: Not init ehci0
[    1.193035]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1.200231] get ohci0-controller, regulator_io is no nocare
[    1.206504] get ohci0-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    1.212522] sunxi ohci0-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    1.219033] [sunxi-o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unxi_ohci: 0xffffff8008aec118
[    1.229519] [sunxi-ohci0]: Not init ohci0
[    1.234290] get ohci1-controller, regulator_io is no nocare
[    1.240584] get ohci1-controller wakeup-source is fail.
[    1.246774] sunxi ohci1-controller don't init wakeup source
[    1.253186] [sunxi-ohci1]: probe, pdev->name: 4201000.ohci1-controller, sunxi_ohci: 0xffffff8008aec7f8
[    1.263666] 4201000.ohci1-controller supply drv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274527] sunxi-ohci 4201000.ohci1-controller: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1.284329] sunxi-ohci 4201000.ohci1-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294125] sunxi-ohci 4201000.ohci1-controller: irq 252, io mem 0x00000040
[    1.36590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1
[    1.37354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1.381664] usb usb1: Product: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1.389684]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4.9.191 ohci_hcd
[    1.395851] usb usb1: SerialNumber: sunxi-ohci
[    1.401675]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405940]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41112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as
[    1.41721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42403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alauda
[    1.43074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cypress
[    1.43754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datafab
[    1.44434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_eneub6250
[    1.45134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freecom
[    1.45814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isd200
[    1.46485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jumpshot
[    1.47175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karma
[    1.47836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onetouch
[    1.48528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realtek
[    1.49209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09
[    1.49879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55
[    1.50550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usbat
[    1.512155] usb_serial_number:20080411
[    1.517481] sunxi_gpadc_init,1891, success
[    1.523065] sunxi-rtc 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unxi-rtc as rtc0
[    1.529992] sunxi-rtc rtc: RTC enabled
[    1.534536]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538993] lirc_dev: IR Remote Control driver registered, major 249
[    1.546156]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551250]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556932] IR LIRC bridge handler initialized
[    1.562092] sun50iw11p1-r-pinctrl r_pio: expect_func as:s_cir0, but muxsel(2) is func:s_ir
[    1.571662] sunxi_ir_startup: get ir protocol failed
[    1.577062] s_cir_rx supply ir0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584159] Registered IR keymap rc_map_sunxi
[    1.589397] input: sunxi-ir as /devices/platform/soc/s_cir_rx/rc/rc0/input1
[    1.597429] rc rc0: sunxi-ir as /devices/platform/soc/s_cir_rx/rc/rc0
[    1.605039] rc rc0: lirc_dev: driver ir-lirc-codec (sunxi-rc-recv) registered at minor = 0
[    1.614949] sun50iw11p1-pinctrl pio: expect_func as:ir0, but muxsel(2) is func:ir
[    1.623495] sunxi_ir_tx_probe()644 - sunxi-ir-tx v1.0.0
[    1.629404] sunxi_ir_tx_startup()617 - base: ffffff8008b57000 !
[    1.636162] sunxi_ir_tx_startup()624 - irq num: 245 !
[    1.641929] Registered IR keymap rc_map_sunxi
[    1.647177] input: sunxi-ir-tx as /devices/platform/soc/ir_tx/rc/rc1/ir_tx
[    1.655113] rc rc1: sunxi-ir-tx as /devices/platform/soc/ir_tx/rc/rc1
[    1.662622] rc rc1: lirc_dev: driver ir-lirc-codec (sunxi-ir-tx) registered at minor = 1
[    1.671732] sunxi_ir_tx_probe()695 - register rc device success
[    1.678397] ir_tx_clk_cfg()336 - get ir parent rate 24000000HZ
[    1.684974] ir_tx_clk_cfg()345 - get ir_clk rate 12000000HZ
[    1.691247] sunxi_ir_tx_probe()705 - ir_tx_setup success
[    1.697275] sunxi_ir_tx_probe()715 - request irq success
[    1.703249] sunxi_ir_tx_probe()716 - probe success
[    1.70910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1.715577]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1.720182] gspca_main: v2.14.0 registered
[    1.724795] sunxi cedar version 0.1
[    1.729041] google_vp9: sunxi google vp9 version 0.1
[    1.736530] sunxi-wdt 20000a0.watchdog: Watchdog enabled (timeout=16 sec, nowayout=0)
[    1.745667]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d448471.20181218-163903
[    1.753021]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H4 registered
[    1.758793] Bluetooth: HCI H4 protocol initialized
[    1.764181] Bluetooth: HCI UART protocol (null) registered
[    1.770353] Bluetooth: HCI Realtek H5 protocol initialized
[    1.776703] Bluetooth: XRadio Bluetooth LPM Mode Driver Ver 01.00.07
[    1.784165]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bt_wake polarity: 1
[    1.790567]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host_wake polarity: 0
[    1.797135] [XR_BT_LPM] bluesleep_probe: uart_index(1)
[    1.803092] bt_fdi debugfs_init
[    1.809024] sunxi-mmc sdc0: SD/MMC/SDIO Host Controller Driver(v3.50 2021-01-04 19:06)
[    1.818094] sunxi-mmc sdc0: ***ctl-spec-caps*** 8
[    1.823437] sunxi-mmc sdc0: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1.828928] sunxi-mmc sdc0: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1.834513] sunxi-mmc sdc0: No vdmmc regulator found
[    1.840097] sunxi-mmc sdc0: No vd33sw regulator found
[    1.845773] sunxi-mmc sdc0: No vd18sw regulator found
[    1.851463] sunxi-mmc sdc0: No vq33sw regulator found
[    1.857142] sunxi-mmc sdc0: No vq18sw regulator found
[    1.863411] sunxi-mmc sdc0: set host busy
[    1.868008] sunxi-mmc sdc0: Got CD GPIO
[    1.872629]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882974] sunxi-mmc sdc0: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    1.909733]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938265] sunxi-mmc sdc0: detmode:gpio irq
[    1.938298]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945277]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968192]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979077] sunxi-mmc sdc1: SD/MMC/SDIO Host Controller Driver(v3.50 2021-01-04 19:06)
[    1.979264] sunxi-mmc sd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1.979269] sunxi-mmc sdc1: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1.979274] sunxi-mmc sdc1: No vdmmc regulator found
[    1.979278] sunxi-mmc sdc1: No vd33sw regulator found
[    1.979283] sunxi-mmc sdc1: No vd18sw regulator found
[    1.979287] sunxi-mmc sdc1: No vq33sw regulator found
[    1.979292] sunxi-mmc sdc1: No vq18sw regulator found
[    1.988684] sunxi-mmc sdc1: set host busy
[    1.988766] mmc:failed to get gpios
[    1.989002]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1.989028] sunxi-mmc sdc1: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    2.005745]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2.029739] sunxi-mmc sdc1: detmode:manually by software
[    2.030653] sunxi_led_probe()1690 - start
[    2.030679] sunxi_get_str_of_property()1549 - failed to get the string of propname led_regulator!
[    2.031903] sunxi_led_probe()1782 - finish
[    2.032193] hidraw: raw HID events driver (C) Jiri Kosina
[    2.03235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2.032357]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2.035445] sunxi-daudio daudio1: regulator missing or invalid
[    2.035722] sunxi-daudio daudio2: regulator missing or invalid
[    2.036246] rpmsg_hifi 3003000.msgbox0.sunxi,dsp0.0.-1: id:sunxi,dsp0 new channel: 0x0 -> 0xffffffff!
[    2.037254]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2.041087] rpmsg_hifi 3003000.msgbox0.sunxi,dsp0.0.-1: rpmsg hifi[0] client driver is probed
[    2.041191] rpmsg_hifi 3008000.msgbox1.sunxi,dsp1.0.-1: id:sunxi,dsp1 new channel: 0x0 -> 0xffffffff!
[    2.047694] rpmsg_hifi 3008000.msgbox1.sunxi,dsp1.0.-1: rpmsg hifi[1] client driver is probed
[    2.049936]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2.054399] sunxi-mmc sdc1: smc 1 p1 err, cmd 8, RTO !!
[    2.065220] sunxi-mmc sdc1: card claims to support voltages below defined range
[    2.065400]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dmaengine alloc coherent phy_addr:0x4a0a0000
[    2.065551]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dmaengine alloc coherent phy_addr:0x4a0c0000
[    2.065558]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sunxi_hifi_cpudai_probe start.
[    2.107091]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sunxi_hifi_cpudai_probe stop.
[    2.107100] sunxi-codec-machine sndcodec: sunxi_hifi_sndcodec_init
[    2.107804] sunxi-codec-machine sndcodec: sunxi-hifi-codec <-> cpudai mapping ok
[    2.109492] sunxi-rpaf-dsp sunxi_rpaf_dsp0: register device finished!
[    2.109498] sunxi-rpaf-dsp sunxi_rpaf_dsp0: [rpaf_dsp0] probe finished!
[    2.109762] sunxi-rpaf-dsp sunxi_rpaf_dsp1: register device finished!
[    2.109768] sunxi-rpaf-dsp sunxi_rpaf_dsp1: [rpaf_dsp1] probe finished!
[    2.110137]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2.11038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2048 buckets, 8192 max)
[    2.110523]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2.113981]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12150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2.12682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2.127215]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2.127229]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2.127250]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2.127261]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2.138865] get usb_detect_mode is fail, 22
[    2.141996] sunxi-rtc 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10:33 UTC (633)
[    2.143539] snddaudio snddaudio1: codec: snd-soc-dummy, codec_dai: snd-soc-dummy-dai.
[    2.144220] snddaudio snddaudio1: snd-soc-dummy-dai <-> daudio1 mapping ok
[    2.146161] ALSA device list:
[    2.146165]   #0: audiocodec
[    2.146168]   #1: snddaudio1
[    2.285955]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286073]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297881] sunxi-mmc sdc1: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4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400010]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0p7...
[    2.402188]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2.416986] mmc1: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    2.423700] RTW: == SDIO Card Info ==
[    2.427836] RTW:   card: ffffffc0088fb800
[    2.429092]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2.430944]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431056]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431196]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4 timing SD-HS(SDR25) dt B
[    2.431256]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b368
[    2.436047] mmcblk0: mmc0:b368 NCard 29.1 GiB
[    2.445202]  mmcblk0: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    2.489753] RTW:   clock: 50000000 Hz
[    2.493869] RTW:   timing spec: sd high-speed
[    2.498783] RTW:   sd3_bus_mode: FALSE
[    2.502997] RTW:   func num: 1
[    2.506437] RTW:   func1: ffffffc008b5cc00 (*)
[    2.511434] RTW: ================
[    2.517910] random: fast init done
[    2.544440] RTW: HW EFUSE
[    2.547404] RTW: 0x000: 29 81 00 7C  E1 88 07 00  A0 04 EC 35  12 C0 A3 D8
[    2.555456] RTW: 0x010: 21 21 21 21  21 21 23 23  23 23 23 01  FF FF FF FF
[    2.563513] RTW: 0x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571568] RTW: 0x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579619] RTW: 0x0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587669] RTW: 0x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595724] RTW: 0x0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603776] RTW: 0x0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611830] RTW: 0x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619877] RTW: 0x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627924] RTW: 0x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635975] RTW: 0x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20 2F 1F 00  00 00 FF FF
[    2.644039] RTW: 0x0C0: FF 29 20 11  00 00 00 FF  00 FF 11 FF  FF FF FF FF
[    2.652095] RTW: 0x0D0: 3E 10 01 12  23 FF FF FF  20 04 4C 02  23 D7 21 02
[    2.660151] RTW: 0x0E0: 0C 00 22 04  00 08 00 32  FF 21 02 0C  00 22 2A 01
[    2.668205] RTW: 0x0F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FF FF
[    2.676263] RTW: 0x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684308] RTW: 0x110: 00 EB 00 6E  01 00 00 00  00 FF 38 01  46 2E 77 E4
[    2.692361] RTW: 0x1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00395] RTW: 0x1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08455] RTW: 0x1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16507] RTW: 0x1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24566] RTW: 0x1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32623] RTW: 0x1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40681] RTW: 0x1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48736] RTW: 0x1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56778] RTW: 0x1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64835] RTW: 0x1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72889] RTW: 0x1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80932] RTW: 0x1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88980] RTW: 0x1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797037] RTW: 0x1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2.805439] RTW: hal_com_config_channel_plan chplan:0x20
[    3.033948] RTW: [RF_PATH] ver_id.RF_TYPE:RF_1T1R
[    3.039242] RTW: [RF_PATH] HALSPEC's rf_reg_trx_path_bmp:0x11, rf_reg_path_avail_num:1, max_tx_cnt:1
[    3.049501] RTW: [RF_PATH] PG's trx_path_bmp:0x00, max_tx_cnt:0
[    3.056154] RTW: [RF_PATH] Registry's trx_path_bmp:0x00, tx_path_lmt:0, rx_path_lmt:0
[    3.064948] RTW: [RF_PATH] HALDATA's trx_path_bmp:0x11, max_tx_cnt:1
[    3.072088] RTW: [RF_PATH] HALDATA's rf_type:RF_1T1R, NumTotalRFPath:1
[    3.079421] RTW: [TRX_Nss] HALSPEC - tx_nss:1, rx_nss:1
[    3.085288] RTW: [TRX_Nss] Registry - tx_nss:0, rx_nss:0
[    3.091256] RTW: [TRX_Nss] HALDATA - tx_nss:1, rx_nss:1
[    3.098232] RTW: rtw_regsty_chk_target_tx_power_valid return _FALSE for band:0, path:0, rs:0, t:-1
[    3.109856] RTW: rtw_ndev_init(wlan0) if1 mac_addr=38:01:46:2e:77:e4
[    3.118908] RTW: rtw_ndev_init(wlan1) if2 mac_addr=3a:01:46:2e:77:e4
[    3.177430] mmcblk0: r/w command failed, status = 0x80000900
[    3.183834]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OFF vdd 0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3.196166]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0Hz bm PP pm UP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3.206480] sunxi-mmc sdc0: no vqmmc,Check if there is regulator
[    3.229779]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3.257776]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3.271024]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LEGACY(SDR12) dt B
[    3.305614]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4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3.316330]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1 timing SD-HS(SDR25) dt B
[    3.327275] sunxi-mmc sdc0: sdc set ios:clk 50000000Hz bm PP pm ON vdd 21 width 4 timing SD-HS(SDR25) dt B
[    3.339038] EXT4-fs (mmcblk0p7): couldn't mount as ext3 due to feature incompatibilities
[    3.349289] EXT4-fs (mmcblk0p7): couldn't mount as ext2 due to feature incompatibilities
[    3.364812] EXT4-fs (mmcblk0p7): mounted filesystem without journal. Opts: (null)
[    3.373287]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179:7.
[    3.382004] devtmpfs: mounted
[    3.385684]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48K
[    3.560333] init: Console is alive
[    3.564407] init: - watchdog -
[    3.567944] init: - preinit -
[    3.864364] random: proc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3.903251] mount_root: mounting /dev/root
[    3.908420]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    3.914661] mount_root: loading kmods from internal overlay
[    4.002520] block: attempting to load /etc/config/fstab
[    4.010822] block: extroot: device not present, retrying in 5 seconds
[    4.181953]
[    4.181953] insmod_host_driver
[    4.181953]
[    4.188742] [ehci0-controller]: sunxi_usb_enable_ehci
[    4.194424] [sunxi-e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unxi_ehci: 0xffffff8008aebda8, 0x:ffffff8008074000, irq_no:f9
[    4.208021]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upply drv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4.216844]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SW USB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4.227032]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4.237304]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irq 249, io mem 0xffffff80080873fc
[    4.261908]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    4.269757] sunxi-ehci 4101000.ehci0-controller: ehci_irq: highspeed device connect
[    4.278543]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4.286177]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4.294293] usb usb2: Product: SW USB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4.302700] usb usb2: Manufacturer: Linux 4.9.191 ehci_hcd
[    4.308866] usb usb2: SerialNumber: sunxi-ehci
[    4.314784]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4.319056]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4.323888] [ohci0-controller]: sunxi_usb_enable_ohci
[    4.329570] [sunxi-ohci0]: probe, pdev->name: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unxi_ohci: 0xffffff8008aec118
[    4.340050]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upply drvvbus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4.348856]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4.358657]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
[    4.368405] sunxi-ohci 4101000.ohci0-controller: irq 250, io mem 0xffffff8008153678
[    4.437963] usb usb3: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1
[    4.445602] usb usb3: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4.453722] usb usb3: Product: SW USB2.0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4.461738] usb usb3: Manufacturer: Linux 4.9.191 ohci_hcd
[    4.467907] usb usb3: SerialNumber: sunxi-ohci
[    4.473943] hub 3-0:1.0: USB hub found
[    4.478213] hub 3-0:1.0: 1 port detected
[    4.649909] usb 2-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sunxi-ehci
[    4.830994]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c45, idProduct=6366
[    4.838574]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2, Product=1, SerialNumber=3
[    4.846598] usb 2-1: Product: USB 2.0 Camera
[    4.851408] usb 2-1: Manufacturer: Sonix Technology Co., Ltd.
[    4.857871] usb 2-1: SerialNumber: SN0001
[    4.864445] uvcvideo: Found UVC 1.00 device USB 2.0 Camera (0c45:6366)
[    4.881127] input: USB 2.0 Camera as /devices/platform/soc/4101000.ehci0-controller/usb2/2-1/2-1:1.0/input/input3
[    9.055791] block: extroot: cannot find device UDISK
[    9.068450] procd: - early -
[    9.071821] procd: - watchdog -
[    9.106447] random: proc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9.214629] procd: - watchdog -
[    9.218517] procd: - ubus -
[    9.220626] random: jsh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9.229435] procd (1): /proc/1167/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167/oom_score_adj instead.
[    9.248333] random: ubus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9.288663] procd: - init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9.703945] file system registered
[    9.729204] configfs-gadget 4100000.udc-controller: failed to start g1: -19
[    9.766501]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6)
[    9.778030] read descriptors
[    9.781275] read strings
[    9.826298]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    9.832458]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    9.838404]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9.87866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    9.919546]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    9.926435]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10.064441]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10.290631] EXT4-fs (mmcblk0p7): warning: mounting unchecked f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10.305346]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   10.458532] FAT-fs (mmcblk0p1): Volume was not properly unmounted. Some data may be corrupt. Please run fsck.
[   10.493640] random: crng init done
[   10.497465] random: 6 urandom warning(s) missed due to ratelimiting
[   10.793174] sunxi-codec-machine sndcodec: sunxi_hifi_sndcodec_startup
[   10.800814] sunxi-codec-machine sndcodec: sunxi_hifi_sndcodec_hw_params
[   10.809090]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 hw_params ========
[   10.816414]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format:2
[   10.823052]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channels:2
[   10.829873]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rate:48000
[   10.849838]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period_size:1024
[   10.849845]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periods:4
[   10.849850]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pcm_frames:1024
[   10.849856]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pcm_params->buffer_size:4096
[   10.849861]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
[   10.936484] RTW: txpath=0x1, rxpath=0x1
[   10.936488] RTW: txpath_1ss:0x1, num:1
[   11.002162] IPv6: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   11.004085]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sunxi_hifi_pcm_hw_params
[   14.065154] sunxi-internal-cpudai cpudai: sunxi_hifi_pcm_hw_free
[   14.224150] sunxi-codec-machine sndcodec: sunxi_hifi_sndcodec_shutdown

BusyBox v1.27.2 () built-in shell (ash)

 _   .-')      ('-.            ) (`-.
( '.( OO )_   ( OO ).-.         ( OO ).
 ,--.   ,--.) / . --. /  ,-.-')(_/.  \_)-.
 |   `.'   |  | \-.  \   |  |OO)\  `.'  /
 |         |.-'-'  |  |  |  |  \ \     /\
 |  |'.'|  | \| |_.'  |  |  |(_/  \   \ |
 |  |   |  |  |  .-.  | ,|  |_.' .'    \_)
 |  |   |  |  |  | |  |(_|  |   /  .'.  \
 `--'   `--'  `--' `--'  `--'  '--'   '--'
   __   _
  / /  (_)__  __ ____ __ ------------------------
 / /__/ / _ \/ // /\ \ /  sipeed.com (Neptune)
/____/_/_//_/\_,_//_\_\  ------------------------

root@TinaLinux:/# uname -a
Linux TinaLinux 4.9.191 #28 SMP PREEMPT Tue Jul 20 13:31:53 UTC 2021 aarch64 GNU/Linux
root@Tina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