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能NU510恒流驱动器直接控制灯条灯带双色温调光调色流星灯

楼主:
台湾数能NU510ES 一款低压线性恒流驱动芯片,高达30V耐压,高精度恒流,低压差,功率电流可外挂电阻任意调节电流至最大350mA,NU510恒流芯片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NU510系列是一簡單的定電流元件,在各種 LED照明產品的應用上非常容易使用。其具有絕佳的負載與電源調變率和極小輸出電流誤差。在大面積的光源上,即使電源及負載的變動範圍很大時,都能讓LED亮度保持均勻一致,並增長LED使用壽命。

寬廣電源範圍以及超低的電源電流的特性,使得NU510可在系統應用迴路中很容易的取得工作電源電壓。在這種自我供電架構下,即使系統電源電壓遠高於 NU510最大的操作電壓,NU510還是可以以很簡單的方式穩定的工作,而不需另外提供額外的電源給NU510

除了支援寬廣電源範圍外,NU510OE腳可以支援20kHz頻率內開關應用,配合數位 PWM 控制線路,可達到较好调光效果

一般 LED 照明

LCD 背光

商業照明

燈條、燈帶

RGB 裝飾燈

LED  手電筒

RGB  顯示器/指示燈/裝飾燈

LED车灯照明/转向流星灯

備註:雙色溫調光調色主要是通過改變 C1C2 容量的大小,造成 VDD 的上電時間延時不同。多顆電容順序增大,就能產流

量燈效果。

网友:
輸出電流設定

NU510輸出電流可使用外掛電阻(REXT)設定.使用獨特的設計,使得採樣時OPT的電流並未經過REXT電阻,因此REXT電阻無功率要求,PCB佈線也無嚴格要求,也可利用這個特殊性外接可變電阻進行調光。其電流計算公式如下:

IOPT(A)=   1000 Rext

如:80mA=0.08A=1000/12500Ω

网友:
DC350MA灯条灯带调光调色温NU510线性恒流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