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看民意:15周年庆DIY电子工具箱,选哪个?

楼主:
投票有效期:即日起至8月5日

社区15周年庆之DIY电子工具箱的建议征集活动已经结束,坛里的工程师们提供了很多建议,如何断取舍?社区初步遴选、综合了一些网友建议,设置了投票,想先看看坛友们意向。走过路过的坛友,不要放弃你手中的投票权,选择1个你期待的工具DIY项目。

网友建议详情:

已启动类

1、无线多路串口扩展器( 建议者、带头人RCSN wuqipantagetagewell_kimchenlie20015568在建议中也提到此工具

上位机工具包含可配置wifi热点和ip以及多路串口配置的pc工具以及手机端的蓝牙小程序等,下位机就是个集成wifi/ble的芯片,该芯片有多路usart串口。这样上下位机就可以构成个无线多路串口,摆脱了调试过程中需要多个usb转ttl模块,只需要一个无线多路串口即可。制作中: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0304-1-1.html

2、工具软件DFlash( 建议者、带头人qwerghf)

专门用于DAPLink的烧写软件,软件支持自动识别所有的DAPLink,同时支持HID版本的CMSIS DAP V1以及WINUSB版本的CMSIS DAP V2,支持各种烧录文件解析,再也不用考虑转换格式了,为了更方便用户使用,提供了lua接口扩展,用户可以自己调用接口实现自己的需要的功能,出了在线功能。详情: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1025-1-1.html

电源类

3、直流电源转换器 建议者cruelfox

5.5/2.1 DC插口输入,连接到12V~24V输出的开关电源适配器供电;内部一级 buck 降压,再过一级 LDO 稳压输出,低纹波。输出电压由MCU DAC控制,按 0.01V 步进。电流采样转换(分挡),实时显示电流,还可以连接到示波器查看电流变化波形。可设定过流保护。

目的在于从容易取得的电源适配器获得一个可调电压,同时能测量电流,纹波小的电源给电路实验用。不追求大功率,不用作充电器。

4、便携式数显可调电源 (建议者tagetage

可以用现在的氮化镓充电器来做主电源,再做一个可调的数显表头。现在的氮化镓都有PPS输出,最大输出电压是20V,工程师一般的调试就够了。

测试测量类

5、便携式示波器( 建议者:annysky2012 wuqipan Shoes sumoon_yao  烟花绽放 andylx mocro  zhangjt0713 sylar^z

将目标参数确定为常用区间即可,以便压缩成本,便于推广。tziang:找个高档的开源示波器玩玩吧,凑足20个人,我来发车

6、便携式蓄电池内阻测试仪 建议者qinshaojing

7、便携网络分析仪 建议者EricCheng

8、逻辑分析仪建议者:sylar^z

焊接类

9、高频电烙铁  (建议者lidonglei1、我心安联qzy457

恒温,快速升温,自动断电、小巧玲珑,便携!

10.自动焊台plus  建议者:UUC

自动焊台可否集成个可调节档位的降温风扇和照明灯,或者放大镜在上面,或许更方便一点。zhangjt0713:开源智能焊台,供小伙伴自己动手

11.usb烙铁 建议者tobot

钢笔大小,可充电使用,修复几块板子不成问题

12.便携热风台 建议者:gaon

集成类

13.可编程的工程师便携工具箱 (建议者dcexpert

初级版本建议包含简单易用的可编程数字电源、万用表等

14.暗黑工具箱 (建议者strong161

1.USB接口连电脑,2.带有多个串口(含485和232)的监视功能,配套PC端软件,带通用通讯协议解析加自定义协议设置。3.带有CAN等现扬总线监视功能,配套PC端软件,带通用通讯协议解析加自定义协议设置,4.最好还有逻辑分析议功能,因为前面两项的软件端实现在数据分析本质上也是逻辑分析。

15.电工的”台历“ (建议者 sipower

平时放在桌上是一个台历,可以用APP添加备忘事件提醒

具备以下功能:示波器、万用表、USB hub、数字电源、USB转串口、读卡器、台灯

16.集成工具箱 建议者hxm3000

功能要有:1.要有显示屏,可以小点;2、可调电压输出,电流显示;功率可以小,与手机充电头的功率相当,如10W~50W;3、留有测量端,可以测电路板波形的简易小型示波器;4、可以使用充电宝供电;5、电压电流输出可以驱动电洛铁,短暂使用到现场处理。

17.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的一体化小型化设备 建议者zkyc

此外设备最重要的是具备mp3播放功能,高端解码芯片或者搭配小喇叭,一边干活一边听歌才对

其他

18.信仰尺  建议者吾妻思萌

必须说一波,信仰尺,我也有一把,是参见论坛的活动获得的,KEYSIGHT的一波工程尺。然而的我想法是,这把尺子含有金属材质,然后定制一些磁性的工具吸上去,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贡献,每人放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封装上去。超级有纪念意义。

19.割超合理的收纳箱建议者 chrisrhjtfan

既可分格收纳常用烙铁等细长物品,又可收纳万用表等大块的物品,还可以放的下各种元器件,寻找时一目了然,就像女生们的化妆箱一样,一打开,令人目瞪口呆,满是震撼!太牛掰了

20.DIY常用小模块建议者zhangjt0713

比如说RGB全彩灯,温湿度模块,MESH传感器等,做成一个个小模块,喜欢动手的工程师,可以直接使用

21.实用的STLINK 建议者ddllxxrr

22.纪念版面包板(建议者工业吴彦祖

23.CAN和LIN的工具,含上位机(建议者1399866558

24.带光照功能的放大镜  建议者eew_TcHlm1

单选投票 , 共有 27 人参与投票
18.52% (5)
0.00% (0)
3.70% (1)
0.00% (0)
40.74% (11)
0.00% (0)
3.70% (1)
11.11% (3)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3.70% (1)
7.41% (2)
0.00% (0)
7.41% (2)
0.00% (0)
0.00% (0)
0.00% (0)
3.70% (1)
0.00% (0)
0.00% (0)
0.00% (0)

网友A:
我看有些选项产品只是一个想法,如果投票上了,那这个产品谁来实现?

nmg

网友:
常用工具都包括。每年做一个,几年就齐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些选项产品只是一个想法,如果投票上了,那这个产品谁来实现?

意向投票,先不用管实现

主要看一下网友的意向,最后论坛选择会综合考虑

网友:
我还以为可以多选   我想选择3.9..11..12  看着简单 方便可以随身出场测试搭建应用场景     还都不错   一个一个来

网友:
我选务实的,有了样品剩下的是改进和优化。哪产品还会远吗?

要知道有了产品想法是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有了想法就要制定实施计划,并按照计划一步步前进,老板催的急,有时候会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