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的问题

楼主:
PCB铺铜时,因为不同的网络地之间间距会比较小,此时铺铜就可能会出现有交叉现象。比如板子上有GND1和GND两个不同的零电位,但由于两者各自的芯片比较近,可能就出现GND网络会把GND1的网络覆盖或者就不铺。如果铺,会有什么影响呢?应从哪个角度分析呢?

网友A:
如果两个地是独立的,覆铜时不会彼此覆盖。

网友:
我已我不专业的角度说一哈,不铺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看GND还是GND1用到的多,哪个多就铺哪个。个人见解,有错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地是独立的,覆铜时不会彼此覆盖。

嗯,两个地是相对独立的,估计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假如一个芯片的地是GND1,如果此时用GND的铺铜网络将GND1包围,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两个地是相对独立的,估计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假如一个芯片的地是GND1,如果此时用GND的铺铜网络 ...

二者间不存在大的压差的话,电气上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可能会影响到走线的空间,你先覆地就可能没地方布线了。

网友:
两个地什么地,如果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常规做法是加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起来

纯粹靠软件铺铜,那是不会相连的,因为软件是按网络线铺铜的。

网友:
芯片的地是GND1和系统的GND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用GND的铺铜网络将GND1包围,是否可以考虑单点接地在一起

网友:
要分情况的。不过大体影响不大。如果你不想包围,可以在规则上进行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