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电源的芯片型号,有丝印

楼主:
这是紫米充电器里的开关电源芯片,猜测是国产的,丝印是ZC01 7BB0M,全网检索没找到资料。

网友A:
最好先确定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是芯片还是MOS管还是其他什么的?),就算找不到具体型号也好分析啊。

网友:
紫米充电器如果是快充类,用的都是高端的,或国产新的IC

没有用过,不好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确定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是芯片还是MOS管还是其他什么的?),就算找不到具体型号也好分析啊。

是AC-DC芯片

网友B:
每周芯评:近期值得关注的16款电源芯片__财经头条 (sina.com.cn)

你看下这个链接 可能有参考价值

网友C:
与ZC01 6MT6J有点像,人家是疑似定制主控芯片,相关资料暂时未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周芯评:近期值得关注的16款电源芯片__财经头条 (sina.com.cn) 你看下这个链接 可能有参考价值 &nb ...

谢谢,我去Richtek官网找相同封装的AC-DC芯片,没发现有和我这个引脚定义相同的。如果封装都定制(不只是定制的丝印)就没办法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ZC01 6MT6J有点像,人家是疑似定制主控芯片,相关资料暂时未公开。

应该是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