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SM的SRP指令疑惑

楼主:
请教版主和各位大神,

在 【LSM6DSOX有限状态机例程学习三】垂直翻转(Flip Down) 里,有如下指令:

S1: RNC LNTH2 TI4

S2: SRP

S3: GNTH1 TI3

其中,按我对文章的理解是:

执行S2的SRP指令后,S3中的RESET条件GNTH1在成立时会保持在S3,

如果GNTH1不成立且TI3条件也不成立,那么程序也会保持在S3,

那么为什么不修改成这样的指令:

S1: RNC LNTH2 TI4

S2: NOP TI3

这样,也是 TI3成立才会跳到下一个状态,否则保持在S2这里循环 ,

因为NOP的作用是:If NOP is in RESET condition: when a new sample set is ready, evaluates only the NEXT condition;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呢?

谢谢指导!

网友A:
那只是保持在S2这里循环

请注意,S3中符合重置条件判断GNTH1是否符合,符合,则重置。不符合,则跳转到S4,否则跳转S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保持在S2这里循环  请注意,S3中符合重置条件判断GNTH1是否符合,符合,则重置。不符合,则 ...

哦哦, 是我误解了,谢谢。

不过 “不符合,则跳转到S4,否则跳转S3” 是不是有点问题,

应该是“符合即跳到S4,不符合即看TI3是否符合.. ” ?

另外,链接里看到的debug流程图,S3还有路径到达START,似乎不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 是我误解了,谢谢。 不过 “不符合,则跳转到S4,否则跳转S3” 是不是有点 ...

符合即跳到S4,不符合即看TI3是否符合..

这样是可以,但是否符合流程图的意思呢

S3还有路径到达START,流程图这里理解是直接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