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专用DAC接口芯片

楼主: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它们都需要转换成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从芯片的角度讲,行业里非常需要能输出4-20mA信号的高集成度专用芯片,提高产品的性能,降低电路的研发调试和生产成本,将4-20mA的接口电路标准化。

为了方便的获取4-20mA信号,客益电子推出了系列的4-20mA DAC接口芯片,有不同的分辨率、数字接口、温飘系数、负载能力可供选择。

GP8301是将0-100%占空比的PWM输入信号,线性的转换成0-20mA/4-20mA模拟电流输出:

  1. 高精度:误差<0.1%,内置12bit DAC
  2. 低温漂:内置基准温度偏差小于25ppm/℃或者50ppm/℃
  3. 高集成度:内置基准、DAC、4-20mA接口电路,方案简洁,无需调试。
  4. 开路报警:输入空载的时候,通过Alarm信号对MCU进行报警。
  5. 易于隔离:只需要将前级PWM进行隔离,既可以实现信号隔离,易于实现。

 GP8302、GP8303是I2C控制 0-20mA/4-20mA模拟电流输出:

  1. 高精度:误差<0.1%,内置12bit DAC
  2. 低温漂:内置基准温度偏差小于25ppm/℃或者50ppm/℃
  3. 高集成度:内置基准、DAC、4-20mA接口电路,方案简洁,无需调试。
  4. 开路报警:输入空载的时候,通过Alarm信号对MCU进行报警。
  5. 包含的I2C硬件地址A0A1A2,方便进行多通道4-20mA信号输出。

GP8102S、GP8112S是将0-100%占空比的PWM输入信号,线性的转换成0-20mA/4-20mA模拟电流输出

  1. 高精度:误差<0.1%,内置12bit DAC
  2. 低温漂:内置基准温度偏差小于25ppm/℃或者50ppm/℃
  3. 高集成度:内置基准、DAC、4-20mA接口电路,方案简洁,无需调试。
  4. 易于隔离:只需要将前级PWM进行隔离,既可以实现信号隔离,易于实现。
  5. 负载能力强:24V供电,可以支持900Ω负载电阻。
  6. GP8112S与GP8102S脚位兼容,为15bit DAC版本。

    GP8202S、GP8202AS、GP8212S是I2C控制 0-20mA/4-20mA模拟电流输出:

  7. 高精度:误差<0.1%,内置12bit DAC
  8. 低温漂:内置基准温度偏差小于25ppm/℃或者50ppm/℃
  9. 高集成度:内置基准、DAC、4-20mA接口电路,方案简洁,无需调试。
  10. 负载能力强:24V供电,可以支持900Ω负载电阻。
  11. GP8212S与GP8202S脚位兼容,为15bit DAC版本
  12. GP8202AS包含的I2C硬件地址A0A1A2,方便进行多通道4-20mA信号输出
  13.

网友A:
很有用的芯片,只要稳定可靠精度有保证

模拟量测试测量常用,

网友B:
对于这类芯片主要是稳定性更重要,精度只要过得去就差不多。工业控制一般不是测量,精度要求不是非常的高,但是不是说精度不重要,只是对于稳定性。如果稳定性不好,在工业现场突然出现一个毛刺,那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果不工作了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芯片,只要稳定可靠精度有保证 模拟量测试测量常用,

客益产品的稳定性不错,有机会可以拿样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类芯片主要是稳定性更重要,精度只要过得去就差不多。工业控制一般不是测量,精度要求不是非常的高, ...

没错,工业产品,稳定可靠一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益产品的稳定性不错,有机会可以拿样品试一下。

好吧,先收藏

网友D:
这个大概价格多少?从哪里能买到

网友:
可否提供贵司联系方式? 我想详细了解一下如何使用, 和技术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概价格多少?从哪里能买到

请联系客益电子的业务,官网有的

网友:
你好 产品看着不错 ,希望国货当自强,想问下 ,贵司的这个方案 有经过大批量量产验证过吗?

网友:
电路很简单,不错,收藏下

网友:
今年芯片供应比较紧张,贵司的供货情况怎么样?能保证供应吗

网友:
看着很简单,不知道跟TI的比起来精度如何

网友:
4-20mA看着不错,电路简单  值得推荐。

网友:
看着不错 想测试一下  怎么联系厂家

网友:
对PWM 的频率范围,有要求嘛?

网友:
带载能力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