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再问的一个电流理解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我回答过一个网友的问题:“一个带静电核的绝缘物体,高速的运动,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圆周运动,它的周围是不是会形成磁场呢?”

我当时的回答是:“应该是会的,在老式的CRT荧光管电视机中有一个电子流发生装置,可以产生电子,通过高压将电子加速,这束电子是可以通过磁场控制的,也可以说明运动的电子可以产生磁场”

但是我今天又开始疑惑了,记得高中时做过的一试验:使用类似电视显像管的装置的真空玻璃管,当电子加速后撞击到真空管子中的风车叶片时会使叶片旋转。说明电子是有质量的。这个我不怀疑,但是玻璃管中的是“电子流”而不应该是电流吧。我对电流的理解是“电场变化的波动”,应该不是电子流吧,也就是说电子不动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产生磁场吧,当然电子是不可能不动的。如果我理解的对的情况下,那么外磁场对电子流的运动速度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谢谢@maychang以往的回复,今天的网络不知何故,下午一段时间无法访问,错误号500

网友:
两个问题:

1、“一个带静电核的绝缘物体,高速的运动,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圆周运动,它的周围是不是会形成磁场呢?” 换句话说,带电的绝缘物体在运动时是否形成电流?

2、“但是玻璃管中的是“电子流”而不应该是电流吧” 换句话说,真空管中的电子流是否电流?

这两种情况,都是电流。不过这种电流与导体(例如金属导线)中的电流不同。导体中的电流,称为传导电流,上述两种情况,称为运流电流(还有一种,是变化的电场,称为位移电流)。

网友:
复制自《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第一卷15页 。

这里举例说的是带电梳子的振动,它是运流电流,同样产生磁场。这个运动的电场和它产生的磁场,形成电磁波。

静止的电荷不产生磁场,当然不是电流。静止的电荷只产生静电场。关于静电场,中学物理教材中就会谈到,工科的普通物理里面一定会有稍详细的论述。

网友:
『如果我理解的对的情况下,那么外磁场对电子流的运动速度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

电荷运动时如果其运动范围内有磁场,那么电荷将受到力的作用。但是运动电荷受到的力与电荷运动方向垂直,所以该力并不对电荷作功,亦即电荷的动能不会增加,所以电荷的速度大小不变,改变的只是电荷运动的方向。前面你谈到的老式CRT电视机中使电子束偏转的磁场,就是典型的只改变运动方向但不改变速度大小的例子。

网友:
『说明电子是有质量的』。

1897年,汤姆逊就是通过磁场使真空管中 “阴极射线” 偏转,测定了阴极射线的荷质比(电荷与质量之比),发现了电子。既然是测量荷质比,当然电子具有质量。

网友:
首先理论不用质疑!

其次电子的运动是电流,只要是电荷,只不过定义了正电荷的移动方向为电流方向‘

另外,电流的单位是库伦/秒,这个单位对于电子来说太大,是宏观和微观的比较,所以你的测量无法感知这个电子运动产生的磁场!

网友:
『也就是说电子不动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产生磁场吧』

电荷动还是不动,这是个问题。

假定有个电荷,相对于地面静止不动,例如挂在火车站的门前。现在有一列火车驶过。车站上的人看来,该电荷是静止不动的,不产生磁场。但在列车上的人看来,该电荷在运动,必定产生磁场。车站上的人和列车上的人对此事的看法截然不同。

这是爱因斯坦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那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开始就提到的问题。